事故 LPC1788为何会烧掉?

楼主(2014-09-19):
今天吃饱了没事干想测一下 YL-1788 开发板的工作的电流,在12V输入端(图所示)串联了一个电流表(VC97自动档  交直流电流档)测得电流是112MA(输入12V开关电源),测的时候闪了一下,没什么MCU也都正常。

测电流的目的是准备自己画个板子,参考一下。

然后,过一会拿在手上看了一下,我第二次开机还是第三次的时候发现程序不跑了,然后用手一摸芯片,AMS1117和LPC1788都发烫,估计是LPC1788芯片坏了。

现在是通上电3.3V输出只有2.5V左右,芯片烫得很,我实在不明白芯片为什么会坏呢??

芯片是AMS1117 3.3V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这种问题,顶楼上!

网友:
估计是开光电源问题

网友:
板子上是不是还有其它5v电源的芯片和cpu链接呢?

网友A:
估计是电感L1引起的。
根据lz测量12V端有112mA电流,功率为1.34W,转换到5V端大概输出电流为260mA,并流经滤波电感L1,给稳压芯片3.3V。
由于LZ测量电源电流时采用了不规范搭接的方法,导致12V电源时有时无,在滤波电感L1上生成感生电压并与5V稳压芯片输出端串接形成瞬间倍压。一旦倍压超过3.3V稳压芯片允许的最大值,3.3V稳压芯片即被击穿,会导致LPC1788过压应力而烧毁。当恢复正常连接后,由于LPC1788已经损坏,产生上电过流,3.3V稳压芯片发生电流限流保护作用,致使输出端降压至2.3V左右。
所以,在测量电源电流时,LZ应采用固定好测量接触点,再开电源的规范操作方法进行电流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感L1引起的。
根据lz测量12V端有112mA电流,功率为1.34W,转换到5V端大概输出电流为260mA,并流经 ...

楼上所说极是,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虽然只是感觉,而且我网上听说过有用用AMS1117发生过开机时输出瞬间等于输出的事件,这样的话就更容易理解了。

而且我觉得 AMS1117 3.3   可能还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所说极是,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虽然只是感觉,而且我网上听说过有用用AMS1117发生过开机时输出瞬间 ...

AMS1117 3.3V芯片应该是比较耐冲击的(内部设有限流、过压、过热保护电路)。实际使用中,我们许多项目里也常用,从来没有坏过。

网友B:
我在市场买来的1117,送12V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S1117 3.3V芯片应该是比较耐冲击的(内部设有限流、过压、过热保护电路)。实际使用中,我们许多项目里 ...

这个图是乍其它论坛上有人说的,我觉得上面那个兄弟说我这个可能是接触不良电感瞬间叠加高压使5V变高,而5V变高后的电压又被1117瞬间给了LPC1788,如果这么说是正确的话那我就能理解了。

网友C:
AMS1117 也是比较坑爹的芯片,还是用DCDC Boost安全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感L1引起的。
根据lz测量12V端有112mA电流,功率为1.34W,转换到5V端大概输出电流为260mA,并流经 ...

实际我也做过和lz差不多的试验,而且电路还差不多。只不过我用的是stm32,那时测的电流是60mA,当然stm32上流过的电流不大,主要是其他io部分,都是用74门电路完成的

但是我没有弄坏stm3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市场买来的1117,送12V会坏,

有些厂家低压差1117芯片的最大允许输入只有10.5V,输入12V可能要坏;有些厂家的1117芯片最大允许输入达到20V,输入12V就不一定坏。最好在使用前,按铭牌查一查DATASHEET,看看输入最大电压值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际我也做过和lz差不多的试验,而且电路还差不多。只不过我用的是stm32,那时测的电流是60mA,当然stm32 ...

是的。这跟电源负载芯片的总电流大小、耐冲击程度有关..........

网友:
超过了芯片的极限承受电压,是要烧掉的。

网友:
LM2596烧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S1117 也是比较坑爹的芯片,还是用DCDC Boost安全稳定

这位兄弟是想说buck 降压 吧?

网友E:
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工程师把L1后面的 C45省掉了,结果第一次开机单片机可以工作,但一关机,单片机马上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工程师把L1后面的 C45省掉了,结果第一次开机单片机可以工作,但一关机,单片机马上烧坏。 ...

晕倒,这个电容是buck电路一部分,拿掉是必挂的

网友:
收藏!有时烧了不少东西还找不到原因。

网友F:
早已不用这俩芯片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早已不用这俩芯片的飘过。。。

为何不用捏

网友:
1117损坏不应该输出高电压吧,应该没输出才对呀!

网友:
也在用LPC1788,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也常用AMS1117 ,没有过问题

网友:
2596过于笨重
1117是电老虎

而且这俩芯片都是假货遍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所说极是,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虽然只是感觉,而且我网上听说过有用用AMS1117发生过开机时输出瞬间 ...

使用其它的LDO,碰到过上电瞬间,输出接近输入电压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