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老被领导嫌慢,发个刚画的板子大家看看需要搞多久。

楼主(2014-09-20):
约50%封装是现做的,不包括设计电路;单单设计外形;做封装;布局;布线等等,一般多少时间完成算正常呢?按小时算吧。高手们来说说吧。
~~~~~~~~~~~~~~~~~~~~~~~~~~~~~~~~~~~~~~~~~~~~~~~~~~~~~~
谢谢大家的积极回复,看过之后我的心里有底了。大多数人都是2-3天,我本来预估也是2-3天画完,实际超过了自己的预期,总花费大约是35小时左右吧。
包含一些电路小变动和单片机换封装等,主要时间都花在布局上。
说1-2天 甚至1天的朋友能不能传你们板子的截图上来给大家学习学习。按我这张图的样子只需要3D的顶层,这样看的清楚,内层、底层这些就不要了。

网友A:
3-7 days。全心去做 2days 搞定

网友:
菜鸟估不准,欣赏艺术品

网友:
  板子漂亮,不过需要布线的地方不多吧,所以花的时间不会太长

网友:
领导自己会画吗?如果领导自己不会画,那他就很难体会做这个的难度。

网友:
很艺术啊

网友B:
不知怎么回事,画板还没有超过1天的。。。。

网友:
给我画半天

网友:
这是几天后的效果

网友:
至少半个月

网友:
楼上的只穿线吧,楼主说的还要设计电路等,,

网友:
时间应该不会太久,给我1天吧,我也很菜的

网友C:
好的电路设计,好的布局,好的线路,想画的好都是要用心的,有时候还要来来回回修改。。。当然随随便便搞也是可以很快的。这板子外形真风骚,大的铜皮是多边形吗,r41和c41怎么两个引脚都和多边形这么靠近

网友:
快则1天,慢则7天,留点余量比较好

网友D:
只把线连起来,半天。做成精品,半个月都有可能。

网友:
看要求,一般的话1-2周(以周作单位)
楼上那些1天完成的,老板会以为你一个月能交20款板子,到时你真的做得到?

网友E:
撸主板的外形,3个小凸点,估计做不出来,会铣出R角的

网友:
如果不包括电路设计,这个板子估计1-2天差不多了 。如果超过这个时间 ,是有点慢了

网友:
一天能画出来

网友:
同楼上。1-2天搞定。

网友F:
1天能搞出来的,只能凑合着用吧

网友:
外形不外乎就是定位孔确定了就好了,双面板布线布局特容易。我一般两天搞定,不加班的话。

网友G:
     如老板只会管理,不会画板,并且是大菜鸟,一天他都觉得很慢。因为他会一直想提高工作效率。
想画出上面的效果,没十天半个月真的做不到。

网友H:
1-2天,上一份工作经常画板,目前这份工作基本不画板

网友:
全身心  我最慢要3天

没猜错的话好象下面好象是数字功放部分,难道是蓝牙音箱,呵呵

网友:
一个月,包括修复不合理排布。

网友:
很漂亮的板子。

网友I:
老板的意思是,你怎么不加班?加班了它是不会说你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板的意思是,你怎么不加班?加班了它是不会说你慢的。

这才是正解

网友:
不能超过4天,正常要求在两天内完成。

网友:
一二天应该可以做好.

网友:
小于等于15小时

网友:
分分钟搞定,做好至少需要一个月,根据老板的要求

网友:
画板子本来就是熟练活
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
熟练工1-2天的工作量

网友:
2~3

网友:
不包括电路设计的话,一天吧,要是还要检查优化最多三天

网友:
如果跟外壳没什么特别需要配合的会快点一天搞定。不然得2天。画完估计还会优化调整在需要半天

网友J:
跟34楼,差不多。

封装-半天
外形-半天
布局+布线 1天
中间查查资料什么的,再耽误2天。

4天够用了。

网友:
要做封装库的话,全心投入,16-24小时可以搞定,有现成的封装,16小时内搞定。

网友:
布局顺利的话,一天就够了。如果布局卡壳,时间就长了。

网友:
只要功能完成一天够了,根据原理修改设计,外形规划等等,再加一天
快的话2天,中间出问题最多3-4天

网友:
2-3天应该没问题~

网友:
如果没有任何参照的前提下,要想画好这个板子1周吧

网友:
哇,太漂亮了,我也要画板子

网友:
如果知道要画成这样好画,如果需求不明确,你画出来我看看,时间就长了

网友:
很漂亮,估计两天左右时可以的,如果全部精力多在画板 的话

网友:
一周搞定

网友K:
楼主,你怎么去给老板较真呢,好多老板不懂技术的,他以为什么都简单,其实画好板子,要用心的,整个布局要好看,设计走线好看,线路短,这个需要花时间的

有这样的老板待我,我立马走人,在这样的老板下干活,非常累的。

网友L:
个人感觉3,4天吧 , 不知道楼上几位一天完成的大牛们待遇如何?

网友:
老板都这样

网友:
做封装+画板子,我觉得应该是两天比较靠谱,轻轻松松交差吧,hehe

网友:
比较美观,不错

网友:
不超过2天

网友:
才几个元件啊,这个就1天的事

网友:
一周最适合,三天出雏形,后面修改 检查,一周确定可以打板,如果给老板打工这个不需要太拼,不然以后他要求的时间会更短。

网友:
第一次做会给一周的时间,以后两三天。

网友:
不做封装1天

网友:
无多次连续打扰的话。4-6小时,差不多。

网友M:
单纯画板子, 给自己画一天都用不上, 给老板画的话, 怎么也要留buffer, 三天吧

网友N:
不包括电路设计,超过一天就显得慢了

网友:
画板经常刚开始无法下手。。只有开始动手画就快了

网友:
如果之前画过类似,一二天的事,没画过相类似的,二三天的事!

网友:
熟练的话估计一天就好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不包括电路设计,超过一天就显得慢了

正解!!!

对于楼主那些封装丝印做得像朵一样,
你看着感觉挺好!

其实就是在浪费资源。
等你的元件一贴, 做成成品的话,是看不到的, 并不能为你的最终产品加分!
所以, 本着节约的精神,在不影响贴片的情况下,应该将丝印尽量地简化!!!

不为供应商考虑的硬件工程师,不是一个合格的工程师!

网友:
随意布局,线只要求连通,一天。
要做出精品,1周至2周。
做成楼主位这样的,我觉得至少要接近一周以上。

网友:
三天,不能再少啦,每天8小时

网友:
1-2小时吧

网友:
双面板还好,如果是单面板,就更折腾了。

网友:
很漂亮,一,二天

网友P:
最多二天,,就那么几根线

网友:
要看几层板子。如果就2层的话。2天搞定吧。楼主画的很漂亮

网友:
看公司LAYOUT的,好像都得好几天吧

网友:
领导对你有意见就悲惨了

网友P:
包括做封装,布局,布线,,只要1-2个小时,,大神也!!!

网友:
五天吧至少,包括调整排布

网友:
一天时间!

网友:
还有个最大的问题的:
焊盘上面打过孔, 不是万不得己是不能这么做的, 直接影响到你的贴片质量!
过炉时, 焊锡会经过孔流至PCB另外一面,至少也会流到过孔中,造成锡少而容易出虚焊。
否则你就要让PCB厂家做绿油塞孔工艺!

网友:
画成这般,我最少也要1天最多2天。

网友Q:
USB声卡+话筒+D类功放?

要我画的话。10小时可以了,不过这只算是第一版,我一个PCB不改他个两三回一般不出货。因此算上打样来回时间,这么一个成品得要1个月才能算完成。。。

网友:
用AD会很快吧,cadence封装自画是比较烦

网友:
看着像小车的

网友:
半天时间画的。

网友R:
我去。。。这个1天完不成的真的别混了。。。双层,低速,还就这么点元器件。

按这个量,我半天内完全可以搞定。

现在上班,我改的都是几十页的原理图。

4层DSP+FPGA,高速差分信号线,他们PCB都是1星期搞定的。

我们最大的刚画的一块板子,340页原理图。X86+20块XXX(商业机密,Cortex-A15 4核的一个处理器)。PCB也没两个星期就搞定了。

就楼主位这个板子,我只能呵呵了。

网友:
做全部封装、LAYOUT、调丝印、出GBR入CAM350检查并外发制板。两个工作日能搞定。如果不用CAM软件CHECK.一个半工作日。

网友:
主要还是你没加班所以他觉得你慢。

网友:
大约两天的时间吧!

网友:
如果是专门画板的,应该最多半天

网友:
LZ 求元件的封装库,你画的挺漂亮的

网友:
三个字,真漂亮!

网友:
画了一个四层板 已经画一个星期了 估计还要一个星期

网友S:
画封装、板子外形要花点时间。布局和布线应该很快

网友:
1周左右出一个版本吧

网友T:
单独画一个这样的板子8小时就够了。

网友:
半天画,半天优化,半天检查,看板子大小复杂度再加时间,还要看经验。

网友:
要视器件数量和器件密度而定。就楼主这样的板子的话,至多两天搞定

网友:
2-5days  得看原理图

网友:
这些封装直接用AD向导搞搞就好了

网友:
板子确实是挺漂亮的

网友: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看个人

网友:
画得很漂亮,画板水平比我高出好几条街!

网友U:
引用 网友R:
我去。。。这个1天完不成的真的别混了。。。双层,低速,还就这么点元器件。

按这个量,我半天内完全可以 ...

呵呵,这要看什么板子了。板子越大越好画,层数越多越好画。你说的这种DSP+FPGA的板子一般不下8层,用5mil/5mil布线还是非常轻松的。LZ这是双面板,而且功能比较单一分块,所以我估计不到一天肯定能画完,画不完是慢了点,原理图半天左右,封装得画个半天,总共2天。我在按6层画一FPGA+CMOS传感器+FX3,板大3.7*3.7cm,开始两个芯片一个靠左一个靠下,结果画了两天,把数据线全通了之后发现传感器不光一圈和里面,还有背面都过不了孔,只得把两个芯片都贴着底面放,横着拉线,半天就拉完了,现在在处理几根低速信号和电源。所以,布局相当重要。如果没有这个传感器,6层,再加上两片DDR3存储器,也不会超过3天。只有从头做过,才知道布板的难度。
再一个,即使按你说的2周,呵呵,这么算吧,几个工程师一起讨论布局,然后每个工程师就做他那一小片的布线,2周完成,如果有5个人,就相当于10周/人的工时,你不会觉得很长吗?人多力量大,呵呵。

网友:
如果纯粹sch+layout的话,1天吧;如果考虑电气规则,EMC,测试生产以及其他相关的,1周吧。关键是你不能太逼自己赶工,因为下次老板会用更少的时间要求你。

网友:
加原理图弄了三星期了.
老板啥都不懂.
搞程序的一下调通一个EEPROM,一下调通一个485.加工资了.
老板说,你这搞硬件的搞了个把月,一个问题都没解决啊.

网友:
封装大部分都是标准的吧,这个板子吧,一天吧,不过给老板说的时间一般要3天,给自己留些余量

网友V:
用心的话,一周,不用心的话,两天。

网友:
一天足够

网友W:
至少10天,发走后不提心吊胆。。。

网友:
欣赏艺术品

网友:
不用心,自动布下,再改改,,一天就好了,,,
用心,就说不准时间了...
自己适当的调节时间,平衡下进度...

网友R:
引用 网友U:
呵呵,这要看什么板子了。板子越大越好画,层数越多越好画。你说的这种DSP+FPGA的板子一般不下8层,用5mi ...

6层PCB,1个人,两周。

他们PCB部人手很紧,有时候1个人手上3,4张板子,得按重要程度来排着画。

如果能有空几个人来讨论讨论,你画这,他画那,,,那估计他们做梦都要笑出声了。。

网友:
全心投入,大概2到5天

网友:
楼主是个有心 人。 平时注意积累的。 像楼主这样的,如果我是领导时间多一点我也是认可以的。
比如: 贴片电解焊盘加过孔, 过孔放置。

网友:
板子层数越多越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Q:
USB声卡+话筒+D类功放?

要我画的话。10小时可以了,不过这只算是第一版,我一个PCB不改他个两三回一般不 ...

同意,正常速度,你要太快了老板就多个畜生可以使唤了

网友:
好漂亮 为啥感觉你们画的总是那么好看~~~

网友:
不知道包括不包括设计原理图。普通的工程师一周内能搞出来就算可以了。
如果上班时间不玩,并且原理图是现成的,并且绘图者熟悉封装,需求明确不会改来改去的情况下,最快2天可以搞出来。

网友X:
按照LZ所述的工作量:

没有强迫症的话,2~3天;

有强迫症的话,1周左右。

网友:
半天搞定

网友:
要视器件数量和器件密度而定

网友:
漂亮!我估计没2两周完不成(我两年难得画块板,软件界面都要重新熟悉)。

网友:
一般3天吧

网友U:
引用 网友R:
6层PCB,1个人,两周。

他们PCB部人手很紧,有时候1个人手上3,4张板子,得按重要程度来排着画。

恩,要是这种情况,那么应该是用的复制模式,花几天布好一套FPGA+DSP,然后复制粘贴出几套来,再把BUS连好。

网友:
3d 最多了

网友:
2天16小时应该还是要的

网友:
D类功放?
这个板的话,如果要画好到这个程度,按我个人的话要3到7天。。因为画好后会要不停的修改细节。

网友:
楼主到底用了多少时间?领导嫌慢。

网友:
很多封装都没有积累嘛,,电阻电容电感,IC,除了特殊的画下,不会很久吧

外形的话,因人而异吧。如果是要依附产品结构外壳的,大的公司有结构工程师给你画

自己全部从头的话,主要花在电路设计与结构上,布局布线,东西不多,改善、注意的地方注意下,要到楼主布得这样确实花费较多的时间。
楼主老大嫌慢,下次就缩短,不必求精,但求不犯错就好。

网友:
漂亮,很不错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U:
恩,要是这种情况,那么应该是用的复制模式,花几天布好一套FPGA+DSP,然后复制粘贴出几套来,再把BUS连 ...

复制是复制,但量在这摆着呢,一套起码是要自己画出来啊,X86的部分可没法复制,还有两个博通的芯片,是新品,PCB,两周,原理图前面可能是两周,后面和PCB并行小修改两周,1个月就发出去了。如果楼主这样的板子要画1、2周,那在我们这基本就是滚蛋的节奏。

网友:
这板踏踏实实画得两周,楼主别听他们瞎喷

网友:
引用 网友P:
包括做封装,布局,布线,,只要1-2个小时,,大神也!!!

哈哈哈,大部分都是通用封装,做技术这点储备还是要有的,至于布局这块板不算复杂,还是比较简单的,至于走线嘛,这个板一无大电流,二无特高频,两层板的结构,关键的几个信号线走好了,基本就OK了,1-2个小时是正常速度哈

网友:
还好现在看到的最高纪录是"一二个小时",
几年前也看过一个PCB速度讨论帖,有神人都是“至多10几分钟搞定”

网友:
板子很漂亮,快有快的画法,慢有慢的道理!

楼主到底用了多少时间,领导嫌慢?可以速度出第一版,

网友:
楼主公布时间?

网友:
硬件花不了多少时间,花时间的是软件

网友:
就画pcb的话,一到两天吧,也就五六个元件的封装要画

网友:
图画的很漂亮

网友:
我觉得主要看需要考虑的因素,有人说一天有人说半月,考虑的多就需要的时间长。简单从时间上不能说明问题。

网友:
最近画了一个高密度的四层板,尺寸在40*40mm,布局走线两天完成,结果被领导嫌慢,我就回了一句,结果被单独谈话,我最不满意这个领导得说话方式,以及说话时总手指着我,要么把我的桌子敲得很响

网友:
怎么也得3、5天吧

网友Y:
要看有没有动力,
如果没奖金, 1个半月,
如果3000奖金,1个星期,
如果10000奖金,2天,
如果20000奖金,1天,
如果100000,2个小时

网友:
1-2天内吧

网友:
板子很漂亮呀!!!

网友:
至少两个星期呀,不过前期应该先做出一版,用来调试程序和结构装配,第二版再做成精品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去。。。这个1天完不成的真的别混了。。。双层,低速,还就这么点元器件。

按这个量,我半天内完全可以 ...

大神,求带,求做朋

网友:
24小时,3天差不多了。

网友:
这个3天应该差不多

网友:
两天左右

网友:
数字功放来的,是不是?

网友:
板子真好看, 菜鸟估不准

网友:
多长时间?

网友:
用了多长时间?

网友:
板子很漂亮啊,估摸着也得一个星期吧,器件常用的就比较快了

网友:
高手也要一天吧,菜鸟一个月都有可能

网友:
街边画素描人像的,个把小时搞定,你这个没画人像复杂吧!

网友:
有个两三天就可以了吧

网友:
如果自己是老板仅仅设计PCB半天可以完成,如果不果打工碰上好老板一天还是可以完成的,如果碰上不好的老板二天吧,如果碰上不好的老板心情又不好不知道多少天,好多的如果哈哈

网友:
很漂亮,自己估计至少2天

网友Z:
引用 网友S:
画封装、板子外形要花点时间。布局和布线应该很快

画板子的外形是很快的,用CAD画这样的外形半小时到1小时完全可以搞好。如果机械设计那边有图过来,就更好了,直接导入PCB,准确又快速。

网友:
这个也就2天吧    说2周的都是大神  估计各种仿真都做了

网友:
画画容易,画好就难。

网友:
引用 网友V:
用心的话,一周,不用心的话,两天。
引用 网友V:
用心的话,一周,不用心的话,两天。

引用 网友W:
至少10天,发走后不提心吊胆。。。

这才是做事的态度

网友:
楼主用的啥子软件画的?

网友:
线路不多,没有差分线什么的,应该2天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AA:
看老板给你多少工资了,月12K以上的3天内搞完全部,月8K的五天内搞完,月5K的两周内搞完,5K以下的,搞一个月后,跟老板说搞不定。

网友:
全心3天不到

网友:
很少画板子,3-4天吧!画的多就应该2天可以搞定!

楼主:
太牛了,朋友能不能传你们板子的截图上来给大家学习学习。按我这张图的样子只需要3D的顶层,这样看的清楚,内层、底层这些就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电路设计,好的布局,好的线路,想画的好都是要用心的,有时候还要来来回回修改。。。当然随随便便搞也 ...

这个板要放到圆形的外壳内,两边有螺丝所以就是这个外形了,三个突出处是定位和给打密封胶留的缝。
r41和c41和多边形是2.54的间距没有特别近。因为边上要打胶所以尽量往里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V:
用心的话,一周,不用心的话,两天。

村长说的很公道。

楼主:
引用 网友T:
单独画一个这样的板子8小时就够了。

能不能传你的板子截图上来学习学习啊。

网友:
领导不是搞技术的就永远不会知道搞技术的难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看老板给你多少工资了,月12K以上的3天内搞完全部,月8K的五天内搞完,月5K的两周内搞完,5K以下的,搞一个 ...

记得当年去找的一份电子工程师工作(要求月薪4000)。
老板拿出一份原理图问我多长时间能做完,我答一周(比楼主这个复杂得多),老板说了一句,刚毕业的大学生都要不了这么长时间。回家郁闷了好久,差点都不想干这行了。

网友:
板子真漂亮,我没设计过,只是在照着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撸主板的外形,3个小凸点,估计做不出来,会铣出R角的

呵呵,这里我本来就是想要R角的,只是懒得去画出R角。

楼主:
能不能把你平常画的板子传上来看看啊。我不相信一天能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天能搞出来的,只能凑合着用吧

是的,我也这么想。

网友:
一两天吧  感觉lz画的很用心 各种多边形填充,排列对称,过孔都是各种对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老板只会管理,不会画板,并且是大菜鸟,一天他都觉得很慢。因为他会一直想提高工作效率。
想画出上 ...

你说多了,我用了35小时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板的意思是,你怎么不加班?加班了它是不会说你慢的。

有理,我从不公司加班的,一般都是回家吃过饭再整1-2小时。老板爱咋看咋看吧,最终的东西做出来可靠就好了。

网友A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把你平常画的板子传上来看看啊。我不相信一天能整出来。

真的,没骗你。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怎么去给老板较真呢,好多老板不懂技术的,他以为什么都简单,其实画好板子,要用心的,整个布局要 ...

哈哈,直接走人有点过了。你个性太强了吧,有几个老板是懂技术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只是有点微词,听了有点不爽而已。

网友:
如果是设计+原理图+PCB 一天不可能,有原理图一天可以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包括电路设计,超过一天就显得慢了

布局卡了一下,总的我花了35小时左右。你上你画的板子看看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个人感觉3,4天吧 , 不知道楼上几位一天完成的大牛们待遇如何?

是啊,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原理图ok后,最多15个小时

楼主:
感觉你是在扯淡。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最多二天,,就那么几根线

我花了35小时,线是不多的,就是布局麻烦,卡了下花的时间多了点。

网友:
告诉你的领导,慢工出细活

网友:
2天应该可以了

网友:
原理图还要增加设计的话大概1-2天

网友:
专业画板子,和平时偶尔画画的.........不是同一等级不好比较。没搞过技术的领导都会和你的领导一个态度。他们的目的就是利益最大化,不断压榨。

网友:
A3977电机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3-7 days。全心去做 2days 搞定

差不多这意思。
楼主这板真漂漂啊。
不讲究的话一天也不出奇,一分功大一分货吗。

网友:
关键是 全新的 还是在 原来的板子上升级版本。如果原来有形状布局不同的是要快一点,如果是全新的哪就要时间长一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画板子的外形是很快的,用CAD画这样的外形半小时到1小时完全可以搞好。如果机械设计那边有图过来,就更好 ...

没试过用CAD直接导入,学习了

网友:
只是布局布线的话可以在4小时以内完成。当然,前提是是对电路很熟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1-2天,上一份工作经常画板,目前这份工作基本不画板

看来你是软硬都搞啊

网友:
楼主板子画的不错

网友:
没有看到MARK点。

网友:
一天可以完成。

网友:
我画估计得1星期多,我习惯边画边改,所以画得有点慢

网友:
如果是重新画封装的话,像IC类的话看实际引脚的数目,按照LZ这样一张图的话,封装应该是可以在2小时完成;
器件的布局很关键,在这个上面可能话费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个人觉得LZ这块板子的布局已经是比较好了,IC周围空出2mm的间距便于维修,极性类的器件能统一方向摆放,个人会在这个上面花费的时间较长,这张图的话需要在2-3小时;
布线还是相对比较简单了,在绘制原理图是已经对一些关键走线的宽度及设计规则做了标注,在布线上应该花费了3小时左右;
最后考虑到修改所需的时间,2天左右的时间吧比较保险,还需要考虑一些EMC、EMI上的影响。
当然对于专门画PCB板的而言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每天3小时,1个礼拜搞定,长时间盯着电脑吃不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你是在扯淡。

呵呵,好吧

网友:
我感觉1-2天吧,但可能没你的漂亮

网友:
艺术感很强

网友:
长期做这个产品估计就快点

网友:
如果原理图已经好了,一天以内就能完成

网友:
这个版子画的真不错。喜欢。

网友:
看了你的板,应该也是个PCB的老鸟了吧
如果只穿线,对布局要求不高一天之内肯定没问题
如果又要做结构、封装,对布局要求高,还要讲究过电流、信号什么的,三天真不多

网友:
感觉得3-5天,画完修改、调整、检查的时间说不定还比单纯画板子的时间长了

网友:
正常画板都是两三天吧。我画完都会隔天再校对下,减少出错。质量最重要,时间赶就只能加班咯

网友:
很多时候,,只要产品不出问题,老板才不管你做的好看不好看呢!俺就是强迫症,随没楼主画的漂亮,也在向楼主靠齐,同样被说慢!

网友:
很漂亮真漂烹

网友:
这个我至少2天时间,正常7天。做产品不同做实验。实验板的话这个1天。

网友:
我一个外行也觉得用不了多久

网友:
结构工程师提供外形,有现有原理图,现有通用封装库,做几个芯片封装+布线应该1天以内

网友:
每天都发进度报告给领导

网友:
同意1-2天画板子

网友:
很漂亮,我画没4天搞不定~

网友:
1-2 天,比较正常。

网友:
我现在干活,再不会刚毕业那会,没日没夜的跟老板干活,不管是写程序,还是画图,只要一用心,坐下来还几个小时可能离不开凳子,

其实搞技术十年后才发现,这样对身体非常不好,比如对男人的前列腺等等非常不好,晚上尽量少弄,现在晚上我一般都不搞公司的事情,

按时休息,说不定年轻赚那点钱还不够老了看病用,健康才是硬道理。

网友:
这个板大概两三天吧,

网友:
1-2天搞定 是不是你们领导觉得 你该加会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B:
真的,没骗你。

我信了,不过拿一块用心画的板子出来看看吧,否则没有参考价值。你要是不信另起一贴让大家给你说说那些地方有问题。请不要生气,权当学习吧。不要忘了附上清晰点的图。

网友:
板子真心漂亮

网友:
从头到尾半个月,没事干3天,现在估计一年也画不出来

网友:
一个普通的4层板,软件统计说,用了17个多小时。不过用的是ALLERO。LZ的AD 3D显示颜色怎么配置的,蛮好看的。

网友:
板子很好看

网友:
2天还是需要的

网友:
双层半天够了,但要做到优化得比较好。至少要两天。

网友:
很漂亮,用了心的。

网友:
以前一天就能搞定。现在就难说了。不过看着不是很复杂。

网友:
要跟机构对接, 还要做元器件 3D的 模型图,方便出 电路板 堆叠,又要花一些时间

网友:
镀金的感觉就是漂亮,仔细看楼主走线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你是在扯淡。

如果外形确定好,封装OK,原理图不做修改,你这个板子,1~2个小时画完的,论坛里大把!!

扯蛋的事情多着

网友:
封装认真做起来很费时,每个封装都要3D费时更

网友:
看出来layout是很用心的,嫌你慢,他应该不是干这个的

网友:
画成楼主这种质量的,也得一周吧。话说也不见得就能画出这个质量。

网友:
什么板来的?

网友:
立场不同,意见自然不同。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

网友:
板子画的很漂亮,布局和走向都是精心的想过的,铜箔是一点点修出来的吧。
看得出楼主很用心的画,有一种神韵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把线连起来,半天。做成精品,半个月都有可能。

不能同意更多

网友:
漂亮,有点像变送器的板子。。

网友:
画这样的板子+做封装 应该2~3天时间比较正常。如果超过一周,领导就会不高兴了

网友:
50%封装是现做的,电路设计(电路应该有成熟参考电路)+layout  = 2天

网友:
给自己留点余地,不然会死的很难看

网友:
看是要画完还是要画好了···!1天吧···!

网友:
布通和画漂亮是两回事,布通很快,画漂亮就费时间了

网友:
欣赏一下

网友:
别什么都快呀
慢工出细活

网友:
布局比较重要,这个器件也不算多。一般一天完全搞定,第二天再检查一遍发板。给老板和自己留一点儿后悔时间,避免板子发出去又说要改。

网友:
领导计较那么多干嘛
相差个一两天又怎么样
做研发的需要把时间算的那么精确吗 只要不过分就行

网友:
漂亮,够快!回头告老板:“慢是一种境界”

网友:
不慢,毕竟还要做封装,

网友:
是双面板吗,画的真漂亮

网友:
唉   我这里也是这样 一直嫌你慢

网友:
难怪领导嫌慢,这板子最多半天,我同事6层板,秘密的元件,150*200 的基本都是两白天一晚上,手熟而已
下次领导再闲你慢,你给他个自动的十分钟。

网友:
这个时间弹性真的很大,要看情况了。。

网友:
紧急状态1天,正常状态3天

网友:
楼主适合到追求产品质量的老板那里去。你目前的老板不适合你。

网友:
看楼主 元器件排布 和 布线都是很认真的一根一根画,且从美观和EMC 安装尺寸都有考虑,是要花很多时间的

但元器件不多,板子尺寸充裕,应该一次可以画完(如果尺寸太小,器件多,一般可能需要2~3次重新排版布线),所以总体来说3~4天时间是正常的。

网友:
板子很漂亮,从原理图设计到最后批准定型出图纸,大概需要5~7个工作日

网友:
也没几根线,也没几颗料,不算做原理图,光PCB部分一天足够了吧,快的半天

网友:
光画板,其他什么都不考虑当然快,如果功能、性能、生产、可靠性都要考虑别说2天2个月也不见的弄得好。

网友:
怎么没图了,编辑掉了?

网友:
具体肯定要看板子的复杂程度,少则半日多则半月呀!!

网友:
不好意思,是我这网络的问题。。。。。

网友:
效果很棒请问是如何配色的啊?

网友:
对,其实你加加班,上上网,然后再交板子就对了,“中国式生存”。

网友:
3-4days 比较合适

网友:
楼主过孔怎么都打到焊盘上去了,生产工艺要求也要重视,不要一味算时间快慢!

网友:
正常2-5天,加班1-2天
老板是想让你加班了.

网友AC:
引用 网友R:
我去。。。这个1天完不成的真的别混了。。。双层,低速,还就这么点元器件。

按这个量,我半天内完全可以 ...

我看到楼上评论我都不好意思说什么了。。。
然后我看到了你。。。
唉,超级同感。。。
在项目不并行的情况下。这板子一天做完,并且保证没问题送发板,都是很一般的水准了,两天是我对一个layout给出最长期限。

当然你要不是专职的layout,3天是我可以接受的底线。

35小。。。如果是按工时算的话,我真的只能哈哈的了。。。。

我们以前5百多个器件的超小的6层板 最长时间都只有一周。。。。

网友:
几天时间吧

网友:
我看我要一个星期了

网友:
按楼主说的工作量,时间差不多了,如果待遇好,要对的起老板,在加快一点还是可以赶出来的。如果待遇平常,楼主这样差不多了

网友:
做样品 元件布局花点时间  一般自动布线

网友:
这个也得看器件功能之类的熟悉程度吧,当初刚上手时候,比楼主这个器件更少、面积更大的,前前后后得整1周多,

后来慢慢熟了,封装什么的也攒的多了,密度更高些的双层板,1000多个点的基本也能在2、3天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我来说实话,这板子一天都不用。
因为这板子根本无法生产。

我来说实话,这板子一天都不用。
因为这板子根本无法生产。

最重要的一点,器件没有位号。
中间的那个芯片,方向呢?
U1那个IC,1脚在哪?可以随便放的吗?

过孔太大,离焊盘太近,做锡膏工艺?会流锡的。

使用三个定位孔的边上做拼板连接?一分板就断了。

还有。。。

~~~~~~~~~~~~~~~~``
1、随便拆一个手机看看有几个零件是有位号的。
2、你没细看
3、你还是没有细看
4、这是TI推荐的封装,很多朋友说焊盘底下不能有过孔焊盘这个不一定是对的。大焊盘加热时锡膏会产生气体需要排气
而且锡膏不是整块的

网友:
你这时间算快的了,很正常。如果再说你慢,你让他自己画。
另外,楼主的板子地线环路面积好大。

网友:
画复杂元件的PCB封装很费时的。又不是现成的元件封装。

网友:
楼主这是求安慰嘛

网友:
专门的layout1天差不多吧。

网友:
没全力干吧,领导觉的你偷懒

网友:
其实正真的画图就是工作量,俺们还要开会评审,然后一堆人提出各种问题,然后再修改。。。。

网友:
突然想起来N久之前画过一个板子,跟楼主的板子外形张的真相

网友:
三个字真漂亮

网友:
电工既被要求像驴一样干活,又被要求像老罗一样的审美和工匠精神

网友:
画的这么漂亮,我认为三天是必要的。

网友:
真心画的漂亮,画图的工作有的时候需要心情

网友:
这个板子,元件数都能数的出来,封装也只有几种。纯粹做硬件的,一般工作一年左右,一天时间出不来水平就不咋的

网友:
挺好看的 如果封装自己做的话5-6个工作日吧

网友:
我画了两块块板子(虽说不是处女座)花了将近四五十天, 工程师让改了N遍,无语哈 不过以后肯定就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去。。。这个1天完不成的真的别混了。。。双层,低速,还就这么点元器件。

按这个量,我半天内完全可以 ...

高手呀,牛叉!!!!向你学习

网友:
慢一点儿没关系,关键是质量要好,细节做好!

网友:
漂亮,我要一周。嘿嘿!

网友:
看到回复,我觉得差距太大了。当然有人的说法超越想想

网友:
漂亮 ,封装自己画  要点时间啊 ,原理图到布板 估计要5天  俺速度慢!

网友:
时间差别好大啊

网友:
这个。。元件布局时间花费时间多   速度算快的了

网友:
板子画得不错哦,很美观。

网友:
如果封装现成的话,2~3天。我比较随性,不喜欢赶进度

网友:
我画板很快,原因仅仅是因为1.库我以前已经做好,而且确保是正确的。2.业余的,没有考虑更多的电磁兼容测试。3.电路之前已经设计好,仿真好或者摘抄别人的。

网友:
做封装就得不少时间了。真的画起来应该挺快

网友:
从原理图不在改动时算应该1-2天搞定,这是正常8小时工作制情况下

网友:
不包括设计,估计得3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板的意思是,你怎么不加班?加班了它是不会说你慢的。

的确是正解!

网友R:
引用 网友AC:
我看到楼上评论我都不好意思说什么了。。。
然后我看到了你。。。
唉,超级同感。。。

回过头一想,这就是大公司和小公司的区别,专业与半专业的区别。

大公司分工明确,各有所长,各部门合作能将一件事情的效率做到最大化。

小公司什么都你一个人干,看起来你好像能力很突出,可实际上哪样都有欠缺。

这么一说,肯定有人会不爽,说你小看人,说你大公司就了不起啊。。

但不可否认,事实就是这样,不是么。

就目前楼主这态度,

手机厂商可以不加工位号,我的板子当然也可以不加。你说我过孔太大,是你没看清。你说你比我快,那你拿出板子给我看看啊。

哎,就不说什么了。

网友:
也就2-3小时,搞定

网友:
即使是两天完成,领导还是会说慢

网友:
我是来看PCB的 真不错

网友:
是不是 借此理由 不发工资

楼主:
引用 网友R:
回过头一想,这就是大公司和小公司的区别,专业与半专业的区别。

大公司分工明确,各有所长,各部门合作 ...

你误会了,我不是对说1天内完成的人不屑,只是没功夫发表意见。另外觉得只看速度不看质量没意义。所以要求上板看看,找个可以膜拜的对象,以及努力的方向。

网友:
空间够,很快,挤的话,考虑的就多了,时间不好说,不过看图片,元件不多,走线也不密

网友:
一周甚至二周左右

网友:
看各人的了,不过感觉萝卜快了,不洗泥

网友:
引用 网友Y:
要看有没有动力,
如果没奖金, 1个半月,
如果3000奖金,1个星期,

这个动力肯定足!!老板要是肯这样,根本就可以不把人当人

网友:
老手1,2天画完我信。但一般这么说,我除了认为是吹牛,就是认为是吹牛。
设计电路,你得设计呀。要调一调之类,只管画只管写,那什么结果呀。前面花功夫多,原理图设计得好,对布局连线基本成竹在胸,后面画板就快了。要还能4层板,那就更快了。不过,一天8小时,不去上厕所,没别的事?打断了又继续。。。元件放哪里,板子啥样,不调整一下比一比怎样好?光看最后结果,结果好不好,能不能用,有没有问题?1,2天那是不负责任。交板了,后面再出问题,算不算做完了?要折合时间,算多久?
回复中,有不少真正的工程师,所谓真正的工程师,就是负责任的工程师。即便加班,快速2,3天搞完,也要检查调整1天。这才算真正完了。说难听点,拉屎不擦屁股的人多得很。
再多说一点:做完了,是否做得好,能否做得更好?怎么定义做完了,做好了,做得更好。更不要说完美了。

网友:
电表行业体力活

网友:
引用 网友R:
回过头一想,这就是大公司和小公司的区别,专业与半专业的区别。

大公司分工明确,各有所长,各部门合作 ...

握下手

网友:
简洁,漂亮。
做设计,跟炒菜一样。家常菜跟官府菜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
汽车仪表?之前实验室好多人搞,他们画板的确基本 1~2天。

网友:
我要一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怎么去给老板较真呢,好多老板不懂技术的,他以为什么都简单,其实画好板子,要用心的,整个布局要 ...

我觉得此话说的有理,合作是需要理解和默契的。

网友:
1小时可以。一下午可以。1天可以。当然,1周也可以的。
。。。。。。
但是做出来的板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
慢工出细活
看老板要求了喏
要快就不要那么细了

网友:
菜鸟一个,仰慕2天的大神

网友:
板子很漂亮,楼主是用Alitum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X:
按照LZ所述的工作量:

没有强迫症的话,2~3天;

不能更赞

网友:
布局好了,当然半天就OK,但往往是在布局、布线、修改、再布局、再布线,再修改.......,所以三、四天是正常的

网友:
一般都要来来回回修改好机会的~~

网友AE:
我画板子都是论星期的,处女座伤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我画板子都是论星期的,处女座伤不起。。

板画的好坏和消耗的时间是成正比的,估计你的板子出来一定很完美。刚好我迷信星座,很想做一个论坛星座调查,看看那些星座是喜欢电子的。处女座应该很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画的好坏和消耗的时间是成正比的,估计你的板子出来一定很完美。刚好我迷信星座,很想做一个论坛星座调 ...

反正我每放一个原件都需要纠结纠结。。。

网友:
呵呵 做那么快做啥 画PCB很累的! 如果没日没夜的干, 做得快是2天可以搞完 前题是所有封装都已经画好了。你要保证封装正确,不出错 还得检查几次。

网友:
板子很漂亮,再怎么也得两天左右吧。

网友:
很多人理解为纯Layout了

网友:
你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
2个小时的纯粹瞎吹吧,你芯片哪怕有现成的封装,你不要确认一下啊?最好画完后,打印出来,再用买来的元件对比一下,才心安。你布线不考虑EMC啊?丝印不考虑美观和量产么?

网友:
布线不单单是布通过就了事,还要考虑到硬件工程师调试,机械配合检查,电池认证,工厂量产,可维修,等

网友:
1-2天吧。

网友:
精工出细活,画得好不容易的

网友:
这是几层板啊,两层的话还好

网友:
关键还是看质量要求高不高了。——我没画过。。。。。

网友:
lz这板工艺性存在问题,好多pad与过孔连接

网友:
画得不错,追求品质不一样,用时当然也不一样阿

网友:
一天能把他完成的完完美美的

网友:
挺漂亮的,不慢了。

网友:
如果封装是现成的,板子外形是给定的,这个板子应该一天完成。

网友:
发言灌灌水常事,反正说一天能画完又不用花费什么代价,板子画的很好,如果要求是画到这样,没有觉得画的慢。

网友:
除去原理图部分和画封装,半天差不多

网友:
除去原理图部分和画封装,半天差不多了!

网友:
四天半????看不出难在何处;最多两天半包括所见的封装;

网友:
全职画,用35小时确实有点过了,我相信楼主应该是花了很多时间去追求“花活”。也许老板只是要你“画完收工”,并没要求你“尽善尽美”!

网友:
你们老板用4层板,自动布线,当然嫌你慢了.

网友:
5天应该可以了

网友:
画板就是慢工出细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怎么回事,画板还没有超过1天的。。。。

你牛B,佩服

网友:
那图看起来不复杂啊,轻喷

网友:
3d 效果    可以

网友:
不会画板子的飘过, 欣赏

网友:
0.5天差不多

网友:
如果。。。有50%的封装是现成的。。。然后另外50%有封装尺寸或者是元件。。。那样元件比这个多一倍也就是1天。。不过我一般是下午2点干活干到晚上1-2点

网友:
有人喜欢扯淡

网友:
封装也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O:
正解!!!

对于楼主那些封装丝印做得像朵一样,

也差不多是这样的

网友:
2——3天很正常啊

网友:
这是我看的比较赏心悦目的板子,赞一个!

网友:
如果专门做的话,一般在2~3天左右吧。如果还需要忙别的,那就不好说了,一周吧!

网友:
至少一周吧

网友:
看起来还是发了心思的

网友:
纯pcb,最多一天

网友(2014-10-20):
别管那个。画板子最忌讳就是求快。要是打完板子回来了,有问题那时候他们更叨叨

网友:
楼主做的真漂亮,要我画,估计得一个星期

网友:
粗糙点1-2天; 细致点:2-4天; 再精致点:4-7天

网友:
还是画的不错了

网友:
有现成的图照样画葫芦自然快了!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既然要画当然没有现成的,边画边布局或调整,这就费精力咯!

网友:
你们老板估计是认为你没能力做,不欣赏你!我也有这种情况,后来想想,确实是,搞技术哪能天天催?催出来的活能好到哪去,除非是给自己家干活!

网友:
这么多回复的,楼主都没地方说话了

网友:
如果赶工太急有可能漏掉某些东西,到时候PCB返工的话费的时间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R:
回过头一想,这就是大公司和小公司的区别,专业与半专业的区别。

大公司分工明确,各有所长,各部门合作 ...

确实是这样

最近我们一张10层23kPin的板子 一共走了3个多月

但是首次布局布线所花的时间也就是2~3周 评审 修改等等一整个流程下来 时间就长了

另外 结构、密度也很关键。

LZ这个板子对于专业Layout的人来说太简单了

很佩服做Layout的兄弟

网友:
只是画板不用修改的话最多两天,一天都能搞定,最烦你搞定了一部分,老板说这里原理不对,接着又是布局全不对;又或者器件文档,封装全没有;

网友:
目測看起來

純layout 一天
==========
隔了一天在來仔細看

lz所建立的包裝實在精緻 基本上對我而言是都要重新建立的

機構圖確認

加上這些時間

也是差不多要2-3天

网友:
2-3天还是要的,这还是基本的时间

网友:
基本上都要2-3天才行吧....

网友:
功放板,全部自己做,两天大概20小时可以完成。

网友:
一般3-5天吧。

网友:
要时间久不能保证质量,要质量就只能花时间了。

网友:
布局很好

网友:
楼主搞得不错啊!挺漂亮了

网友:
还不会画板子········

网友:
看羞不修改原理图了。
我一般在画PCB时,还要跳出原理图的错误,和修改原理图

网友:
35小时已经很快了啊~~

网友:
1-2天搞定!

网友:
看布局,现阶段画的是双层板,部分封装也是自己画,如果布局没布好,要4-5天左右;布局布得好,要2-3天,领导也觉得慢。我布局还要多练练。

网友:
刚刚老板过来看我班子画得怎么样,悲剧的被他看到标题(最近老被领导嫌慢,)。。。。。。
老板盯着看了一眼,淡定的走了。。。。。。

网友:
这个板子是LED灯罩?

网友:
慢慢画 少说也要3天

网友:
如是自己平时的同类产品,电路原理了解到位,1天内必搞定。
器件的摆放空间不小;(2小时)
控制线路明显的少;(布线的电气布通时间应该在0.5小时)
贴片电阻、电容、电解、端座的基础封装一般会现有;(一些可能没有,加0.5小时)
IC基本是标准样式;(作完这些IC,熟手应在1.5小时左右)
电路板虽异形,目测还是有规律的,应该不难量;(1小时)
电路优化;(1小时)
不好意思,我真找不到这么个板要耗几天时间来作这PCB的理由。

网友:
要我最少一周见了您那

网友:
2天吧 一天画,再休息一天

网友:
画得很漂亮啊

网友:
体验过通宵画板都没有通过的滋味。

网友:
LZ已是正常速度了

网友:
捣鼓封装麻烦,有现成封装会快一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去。。。这个1天完不成的真的别混了。。。双层,低速,还就这么点元器件。

按这个量,我半天内完全可以 ...

牛叉呀,我还没整过上百页的原理图呢,最多也就十几页吧。高手!

网友:
2,3天左右吧

网友:
看了回复,我也有底了

网友:
给他用全自动布线试试

网友:
大概20小时!!

网友:
还好吧 应该不会花太长时间吧,看板子不是特别复杂,摆件上看的话板子的面积还是很富裕的哈

网友:
如果专业画的话,一天够了

网友:
好漂亮  一周吧! 还不一定有你画得好! 厉害

网友:
让我说你老板应该给你涨工资

网友:
电路连通简单  但是要各方面考虑周到   还要美观   3天时间真不多

网友:
很漂亮啊,估计也要3~4天吧

网友:
里面貌似有好多PCB高手啊

网友:
2-3天正常吧

网友:
真心感觉漂亮!

网友:
按照我的水平    要2~3天吧

网友:
过孔盖油,就好看了。

网友(2014-11-21):
你们的效率都很高,我需要一周

网友:
说一两天的,那是因为你看到楼主画好的板子了,只给你原理图,大部分的元件封装没有,我看还有几个有信心说一两天的。我的一个标准:同样的电路,板子看起来简单、自然、顺畅的,电气性能差不了。

网友:
强迫症 永远画不完

网友:
简直就是艺术品,楼主不用妄自菲薄

网友:
2-3天需要,如果精益求精,加上强迫症,4天吧

网友:
板子很漂亮,但是没必要花这么长时间,看看93楼的回复。。。

网友:
布线的地方不多,所以花的时间不会太长

网友:
我画BLE4.0板子  时间也是费在布局上

网友:
看起来是很对称的 不错

网友:
板子画的不错啊。

网友:
初学者,感觉要画两周以上= =

网友:
围观看看,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
如果外壳、接线、功能、接口、封装什么的全部确定的情况下直接照着外部的约束做还是比较快的,这个就是简单的重复劳动没啥技术含量,说白了就纯体力活
这个要看你的工作性质了,如果纯粹的layout这个速度是很慢,但如果是研发30个小时算啥
一般情况下选外壳、改安装方式、改接线方式、还要考虑烧写程序维护方式等,每次改动可能都涉及到大改或者小改,只要改动就要花费不少时间
我还是喜欢那种考虑很仔细的人,把功夫多花在方案的完善上,考虑的仔细点,设计过程中想到一个细节不怕麻烦立马改设计。
在设计上多花几天算不了啥,每次打样的周期至少也要1周时间,如果发现设计有问题又要重新修改,这时间浪费了不说还中断了设计,万一其他事情再耽误点时间导致两次设计方案时的思路中断了就要重新梳理一遍非常划不来。
我觉得设计的时候把尽量多的东西考虑进去这样跟安装、生产、维护甚至其他部分沟通起来好很多,至少交流起来别人提到的问题你能立马说:这个我考虑过了,因为xxx不能按你说的做,不然其他部门建议修改你的方案就有你难受的

网友:
真漂亮,欣赏了。估计得3天

网友:
我要两周,还不知道能不能搞定呢。膜拜这里的大神。

网友:
正常两天应该够啦。不过慢工出细活,象楼主做得那么精致,花这个时间也无可厚非

网友:
这样的板子自己玩也就晚饭过后睡觉之前就能搞定,
但是公司的话需要各种文档,交期 ,检查等等加上换攒的话2天
老板催的化压缩到1.5天!

网友:
正常时间,估计是需要20个小时。之前试过整块板很多东西都现做封装,也比较复杂,比这个复杂很多,例如现在流行的独轮车之类,那种板花费了大概3天的时间才全部花完。

网友:
你这种板如果有外形CAD图纸,采用导入方式,后面再进行一些修改,会比较简单些。

网友:
板子画的蛮漂亮的,sop焊盘引脚怎么都不整齐,为什么不用现成的封装库

网友:
楼主报局得很漂亮,往往报局比较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去。。。这个1天完不成的真的别混了。。。双层,低速,还就这么点元器件。

按这个量,我半天内完全可以 ...

你们公司大牛真厉害啊。

网友:
这个至少3、4天吧

网友:
2~3差不多嘛

网友(2014-12-29):
这要看原理图是否要修改和PCB库是否做好。

网友:
如果都完好的话,一天之内还是可以完成的。

网友:
做出来和做好不一样,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

网友:
板子布局不错,自己画也要三、四天。

网友:
如果是根据已有原理图画板子,双面板单面零件,8小时能轻松搞定。

网友:
正常情况下1天搞定

网友:
PCB布局需要的是耐心,下次可以告诉领导,如果前端时间压的太紧,那后端需要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补。还有个建议,电阻并排的时候,可以设置间距等距离,其他还是比较漂亮的。

网友:
一般一天完成。

网友:
快半天。慢可以两个星期。呵呵

网友:
领导的话不能全信,听一半就好。

网友:
一天就多了

网友:
没有明显的3D效果

网友:
我感觉这板是需要时间的   下次老板催   随便糊弄一个  (其实估计也没问题的)

网友AF:
感觉35个小时算是快的拉,那些一天能弄完的人不知道他们画的是什么奇葩电路。平时屌丝,网上吹牛逼的太多太多,有个屁用,无非就是想说自己牛逼呗。
做人要厚道,你得站在别人的角度想想。

网友:
板子真漂亮,库能共享一下吗? 看中贴片电容的封装了。

网友:
保守值8小时之内

网友(2015-03-27):
如果有完整的封装,和设计好的电路图,一天肯定能完成

网友:
如果是我,一周才能搞定,不知道为什么,我画板特别慢。

网友:
2小时吧

网友:
我觉得主要还是封装做起来比较费时,差不多吧

网友:
感觉应该要挺久的

网友:
别离领导 用心做事就行了 靠 想快一下午就搞定 问题 难看的死  好好测试 方便方便贴片 安装 就难说了

网友:
画得很漂亮哟,我呀起码要用3天。

网友:
确实一天可以搞定。其中包括煮咖啡,吃中饭,上网看新闻,睡午觉等时间。

网友:
真心漂亮,我估计要花5天至少

网友:
中间的那个片子,那么多过孔是做啥子用的?散热么?

网友:
好漂亮的板子

网友:
一般情况下,1-2天吧

网友(2015-05-04):
怎么看不到

网友:
一看就是传感器啊。

网友:
单片机感觉用的MSP430或者PIC16。

网友(2015-09-08):
画的很漂亮  精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感觉35个小时算是快的拉,那些一天能弄完的人不知道他们画的是什么奇葩电路。平时屌丝,网上吹牛逼的太多太 ...

35小时 4天多了,效率一般吧

网友:
真是太帅了,这要搞一周吧

网友:
虽然布线不是很多,但绘制的确实漂亮

网友:
这板子 包括做封装。也绝对能在 12小时搞定。 你还要整到 30多个小时。不被骂才怪。

网友:
差不多3-4天吧

网友:
93楼的真心牛。

网友(2016-03-16):
我觉得这个需要一周左右吧

网友:
做多半天吧

网友:
1天布局走线,第二天检查优化,第三天收工。快则一天半,但是出来的东西肯定不满意的,以往快速做出来的很快被淘汰掉

网友:
是的,如果专门画板的,应该最多半天。但所有东西自己搞,从结构设计,电路设计,画封装,布局,画线,至少得3天。不要小看结构,有时候要拿尺子量半天才能确定下来。

网友:
原理图两天,PCB一天。。。。休息一天,合计4天

网友:
这个3D效果是如何搞出来的 我也想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M:
单纯画板子, 给自己画一天都用不上, 给老板画的话, 怎么也要留buffer, 三天吧

太直接了   哈哈  低调低调  这个板子不超过1天

网友:
画的很漂亮啊,赞

网友:
手动布线的吗?很美观

网友(2016-11-20):
说1天2天的都估计只是连个线吧!原理图设计,元器件布局都是花时间的,我估计半个月左右吧

网友:
在狗的眼睛里,人的一切动作都是慢动作

网友:
其实有些画的快的人,回来就是不停的改线,飞线。
从业十多年,还没有见过公司同事画的板回来不飞线的。都是飞快的完成,然后不停的改啊改
包括职位比我还高的某人。当年我可是PCB慢的出名的人,老板对我都有意见。可我就是慢!
结果就是我的板很少飞线。

网友:
原理图加PCB,一天搞定,8小时画不完加会儿班,不会超过12小时

网友:
2天的工作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老板只会管理,不会画板,并且是大菜鸟,一天他都觉得很慢。因为他会一直想提高工作效率。
想画出上 ...

对啊 最好上个流水线  下个指令 画板  做板  贴件   调试    出来成品   出市场买货  还要便宜再便宜  真。。。。。。。。。  另无根的管理  跟吹牛差别多大?

网友(2017-02-06):
画板不必一味的追求对齐。。性能才是最终追求

网友:
板子画的真心很好看

网友:
时间不好说,看是随便画画,还是花点心思在画了,另外,做得多快领导也不会觉得快

网友:
结构图由结构工程师提供,PCB两天之内可以搞定,加班则一天搞定

网友:
按正常工作来做的话3天左右能画好,如果是有样板的1天就可以

网友:
大厂工程师慢(故意),小厂工程师快(无奈)!20小时足够了!

网友:
最多一天

网友:
12小时内吧……

网友:
要我画,1个工作日时间,要我公司layout画,two hour……

网友:
引用 网友J:
跟34楼,差不多。

封装-半天

要画封装的器件数的清,外形只需要将结构图导过来既可,哪里要那么久,这么慢,早就混不到饭吃了……

网友:
我觉得一周都不慢啊~!

网友:
做原理图,不画封装(封装在公司一般都有自己的封装库,修改的封装一般不多),走线布局1天应该没问题,1.5天比较正常吧!

网友:
单纯画这样的板子,不包括原理图,1~2天吧~

网友:
的确挺漂亮的。

网友:
这种板子一天足够了

网友:
有不确定因素的话就慢了

网友(2017-05-02):
这画的真有个性,比我强太多!

网友:
这个板子漂亮,板子除了画板时间还包括检查,修改的时间,就怕外行领导。

网友:
双层板的话 一天的飘过

网友(2017-08-21):
1周内搞定,杂事太多不能保证1~2天就能做完

网友:
这个板子我一般几个小时layer好,但layerout啊

网友:
业余菜鸟  2周

网友:
封装做的很漂亮

网友(2017-12-05):
我用PADS画这种板子,不做封装半天。

绝对没吹牛。

网友AG:
再回头看看这个帖子,终于明白什么是同行相轻
不信,拿你最熟悉的软件,在完整原理图缺少20%封装的条件下,8个小时从0到有的制作其中的3个封装(不过分吧),然后完成布局布线和优化等工作
摆出自己的作品对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G:
再回头看看这个帖子,终于明白什么是同行相轻
不信,拿你最熟悉的软件,在完整原理图缺少20%封装的条件下, ...

哈哈,我这个贴都好几年了还经常有人跟贴,说什么的都有,我都懒得回了。难得你说了一句中肯的“同行相轻”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这个贴都好几年了还经常有人跟贴,说什么的都有,我都懒得回了。难得你说了一句中肯的“同行相轻 ...

确实 画得久了各种考虑 各种检查就多了画的时间就会长点 但总体效率高很多
以前连通就行 可以说很快就画完  回来肯定有问题 又重新画一板
现在都每根线都要考一下大小方向位置~ 还有就是各种快捷键都用上了~
如果上新东西还要先飞线好还是小板去测试过电路才敢画去~~~

网友:
拉通就好了,这种板

网友:
这种  1天之内搞定    你要我上传 什么规格的板?

网友:
这布局不错啊,漂亮

网友:
领导说慢,你就说好的,工作上我会提升效率的
然后,以后的工作该用多长时间就用多长时间,尽心尽力即可。
3天布完这个板子,下次,领导会用3天以内的时间来考量你的效率。
这个板子一天完成有什么用?有用啊,对老板有用,你一天能完成啊,下次类似工作,绝对不能超过一天,超过了,你的态度就有问题了(对老板来说)。
身体是自己的,平时拼命干,到真正拼命的时候,用什么拼?用什么资本拼?
这是个管理和被管理的问题。
至于别人,怎么说,他们说吧,都是嘴上牛X,何必在意

网友(2018-01-12):
漂亮,但是过孔不能放在焊盘上。

网友:
连零件什么如果都整利索了1个星期是要的

网友:
很漂亮   欣赏一下

网友:
怎么看吧,这种我一最多不超过5个小时,一个下午绝对能搞定的了。但要看经验,电路你自己做的话反倒布得快!

网友:
你试着去芯片公司或者方案公司做做技术。那里LAYOUT 100-200器件左右的板子,都是以半天计时的。开会都是说上午步哪家,下午布哪家。。。

网友(2018-03-07):
先别管多少天画的,单说板子画的真好,首先为楼主点个赞
至于领导嫌慢问题,要分两种情况来说
第一种情况:老板是好老板,领导也是好领导,板子确实很急用,那咱们电工就加把劲,不行加加班尽快搞出来
第二种情况:老板是操蛋老板,领导是垃圾领导,别管板子是否急,画的再慢一些,慢也是需要习惯的,等上司习惯了你的慢他也就释然了,(题外话:积极跳槽找下家,垃圾公司就是垃圾,不要和垃圾在一起,个人观点与其在垃圾公司工作还不如在家卖红薯)

网友:
经常画板子的,1~2 天就可以了

网友(2018-07-10):
这个板子感觉一天差不多

网友:
半天到一天吧

网友:
是不是云台?

网友(2019-08-09):
有没有画qcc3020板子的?
有些PIN脚拉来拉去的,烦!

网友:
慢工出细活

网友:
如果只是画板子的话,最多也就不能超过一天吧...

网友:
我对PCB工程师的笨要求:平均每天拉100条线。
对应程序员平均每天200行代码。
小于这个就是在磨洋工

网友:
全力干,一天。

网友:
只要让领导看到你在加班领导就不嫌你慢了 你哪怕很轻松半天画完 领导也不满意 还会觉得你这板子太简单了

网友:
如果不包含原理图,结构确定下来,那么pcb也就是1天搞定的事情

网友(2020-09-09):
全部搞好估计最快一个下午

网友:
一天吧 10小时

网友:
板子很漂亮,边缘的小凸点是怎么画的啊

网友:
随便画大半天,精细画,2-3天,主要开始布局慢...

网友:
好多快枪手

网友:
只要不被嫌“快“就行

网友(2021-08-06):
都是高手。我才刚入门学

网友:
两周吧至少,最后要铺铜,电器规则检查,调整走线,很费时间的。

网友:
如果是我,这个板从无到有,不少于10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