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HP3478精度如何? 或者有相同性能的推荐吗

楼主(2014-09-20):
如题  想买个万用表  看了3478  不知道二手的靠不靠谱?  一般买二手仪表需要看什么呢?  或者和他性能接近的有那些呢? 哪位高手说说   谢谢!

网友A:
得看情况吧,要是自己没有校准能力,也无法判但精度,那还是不要贪这个便宜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情况吧,要是自己没有校准能力,也无法判但精度,那还是不要贪这个便宜了吧 ...

能说说怎么校准吗   ?   我能找到类似34401的万用表

网友B:
我刚入了一块HP3478A,成色还不错,机脚什么的也都全的,继电器声音比较小,实际使用比我另一台日置3238要舒服一点(3238继电器声音太吵)。

我在网上看了,这款表校准比较麻烦。而且是电池存储的校准信息,买到手后最好马上量一下电池电压,网上建议电压小于3V的时候最好换电池了。换电池的时候不能断电,不然丢失了校准信息就麻烦了。

网友C:
楼住什么地方的,在南京的话,我有个同事卖hp这些二手测量仪器,可以给你介绍购买途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入了一块HP3478A,成色还不错,机脚什么的也都全的,继电器声音比较小,实际使用比我另一台日置3238要 ...

这么麻烦?  能分享点资料吗?  还有就是售价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住什么地方的,在南京的话,我有个同事卖hp这些二手测量仪器,可以给你介绍购买途径 ...

东北的 没事  可以Tb啊   给我地址吧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麻烦?  能分享点资料吗?  还有就是售价多少呢?

我是前几天在逛东京秋叶原电子市场的时候买的,8640日元。

换电池方法(下面帖子4楼):
这种PLC上用的比较多的电池,自放电非常小,寿命很长,很多仪器上使用超过30年的电池,电压还能在3V左右。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86461-1-1.html

换电池视频(需番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be4eRqi2s

校准方法: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9495-1-1.html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evdbLYFT61zepbV87u7

维修服务手册: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9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前几天在逛东京秋叶原电子市场的时候买的,8640日元。

你的看起来非常不错啊!  在日本?    非常感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前几天在逛东京秋叶原电子市场的时候买的,8640日元。

看起来成色不错啊

网友D:
看来日本的价格和国内差不多了。建议楼主买VFD或者LED显示的,自主发光,看着方便。LCD的表,要是没有背光的话,看着老费劲了。你看现在的手持表都带背光了。3478恰好是没有背光的。要是预算宽松的话,直接上34401吧。2000左右,看成色。只要不是维修后的机器,精度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日本的价格和国内差不多了。建议楼主买VFD或者LED显示的,自主发光,看着方便。LCD的表,要是没有背光 ...

其实呢  预算不是很宽裕的……    34401不是需要3000吗?  有朋友买个据说是34401的最新型号的  全新的才8000  网上看到还有吉时利的192   也不知道靠谱不

网友E:
成色一般的34401二手机不需要3000,嗯,2000以内。 吉时利的192是非常老的型号了,不买也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成色一般的34401二手机不需要3000,嗯,2000以内。 吉时利的192是非常老的型号了,不买也罢。 ...

192是精度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住什么地方的,在南京的话,我有个同事卖hp这些二手测量仪器,可以给你介绍购买途径 ...

在南京同求

网友C:
http://shop36355748.taobao.com  这个是他网店,地址在铁心桥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hop36355748.taobao.com  这个是他网店,地址在铁心桥

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192是精度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一个是年代久远,老化问题,外观问题;另一个是显示9时少下面那一划。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是年代久远,老化问题,外观问题;另一个是显示9时少下面那一划。

老化导致精度下降?   外观我倒是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