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能推荐linux 内核,源码级的调试方法!!

楼主(2014-09-20):
最近学这样,简直生不如死!!,,不管吊丝方法,还是土豪方法,请搞过的推荐,谢谢!

网友:
一般用printk了,方便快捷,上仿真器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顶2楼,像Linux内核这种复杂程序,还是分析日志效率高。

网友:
而且仿真不一定是真实的执行流程哦
打log吧

网友:
一直都是printk

网友:
一般都是printk吧,没用过其他的方法

网友:
printk,自己加调试语句

网友:
arm的话openocd x86 的话虚拟机

网友:
启动过程可以debug,内核已经跑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如果要调试已经跑起来的内核,只能将需要调试的模块编译成KO文件,然后加载,卸载看效果了。

网友:
T32可以的,但是价格比较高大上。

网友:
trace和ICE,但是价格也只能是中大企业才能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