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SC32限流校准问题

楼主(2014-09-20):
在进行ESC32限流校准的时候出现问题,用的是坛友沈家兴那里买到的板子,自己买零件焊的ESC32,除了那个取样电阻是淘宝买的外,其余零件来自嘉立创和element14,质量应该没问题。
现在的情况是校准时会出现转速增加但是电流不变的情况,而且是刚开始转速低的时候正常,后来转速高了就不行了,电流先是一个固定值,1A多一点,然后全变成0了。我用的取样电阻是1毫欧的,并且在参数里面把默认的0.5毫欧改成1毫欧了,刷的固件版本是1.4.3,最新的2.0也有类似状况。附上log:
$ ./esc32Cal --cl -p /dev/tty.usbserial-A601XMZA -a 15
Starting...
Duty 10 to 15, MAX current = 0.058223
Duty 10 to 20, MAX current = 0.108407
Duty 10 to 25, MAX current = 0.500164
Duty 10 to 30, MAX current = 1.898499
Duty 10 to 35, MAX current = 3.761798
Duty 10 to 40, MAX current = 6.156939
Duty 10 to 45, MAX current = 9.003143
Duty 10 to 50, MAX current = 11.980148
Duty 10 to 55, MAX current = 16.547342
Duty 15 to 20, MAX current = 0.038725
Duty 15 to 25, MAX current = 0.121666
Duty 15 to 30, MAX current = 0.355465
Duty 15 to 35, MAX current = 1.597845
Duty 15 to 40, MAX current = 3.573582
Duty 15 to 45, MAX current = 5.931773
Duty 15 to 50, MAX current = 9.155440
Duty 15 to 55, MAX current = 12.411558
Duty 15 to 60, MAX current = 16.569159
Duty 20 to 25, MAX current = 0.083638
Duty 20 to 30, MAX current = 0.205923
Duty 20 to 35, MAX current = 0.435426
Duty 20 to 40, MAX current = 1.935502
Duty 20 to 45, MAX current = 4.062157
Duty 20 to 50, MAX current = 6.634882
Duty 20 to 55, MAX current = 9.555573
Duty 20 to 60, MAX current = 13.168015
Duty 20 to 65, MAX current = 17.114410
Duty 25 to 30, MAX current = 0.152734
Duty 25 to 35, MAX current = 0.294460
Duty 25 to 40, MAX current = 0.294460
Duty 25 to 45, MAX current = 2.479699
Duty 25 to 50, MAX current = 4.826064
Duty 25 to 55, MAX current = 7.476730
Duty 25 to 60, MAX current = 10.615099
Duty 25 to 65, MAX current = 13.888595
Duty 25 to 70, MAX current = 18.018114
Duty 30 to 35, MAX current = 0.232430
Duty 30 to 40, MAX current = 0.402712
Duty 30 to 45, MAX current = 1.117530
Duty 30 to 50, MAX current = 2.832964
Duty 30 to 55, MAX current = 5.498896
Duty 30 to 60, MAX current = 8.453266
Duty 30 to 65, MAX current = 11.471960
Duty 30 to 70, MAX current = 15.703364
Duty 35 to 40, MAX current = 0.352331
Duty 35 to 45, MAX current = 0.597305
[color=Red]Duty 35 to 50, MAX current = 0.597305
Duty 35 to 55, MAX current = 0.597305
Duty 35 to 60, MAX current = 0.597305
Duty 35 to 65, MAX current = 0.597305
Duty 35 to 70, MAX current = 0.597305
Duty 35 to 75, MAX current = 0.597305
Duty 35 to 80, MAX current = 0.597305
Duty 35 to 85, MAX current = 0.597305
Duty 35 to 90, MAX current = 0.597305
Duty 35 to 95, MAX current = 0.597305
Duty 35 to 100, MAX current = 0.597305
Duty 40 to 45, MAX current = 0.000000
Duty 40 to 50, MAX current = 0.000000[/color]
^CCaught signal 2

楼主:
补充一下,电压转速校准的时候偶尔会出现电压和电流都为0的情况:
$ ./esc32Cal --r2v -p /dev/tty.usbserial-A601XMZA -a 15
Starting...
Reducing RPM...

  RPM VOLTS  AMPS
    0  0.00  0.00
    0  0.00  0.00
    0  0.00  0.00
    0  0.00  0.00
    0  0.00  0.00
    0  0.00  0.00
    0  0.00  0.00
^CCaught signal 2

这是电机还是运转状态的,转速也在一直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