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KE02硬件IIC读取5883电子罗盘IAR工程共享。

楼主(2014-09-20):
首先在R39 R47的位置焊上0欧电阻或一个小阻值的电阻,这样就把硬件IIC的管脚和排针连通了。
工程是IAR 6.70的没用PE直观简单方便移植,欢迎坛友一起讨论。

网友:
谢谢无私奉献!

网友A:
焊电阻的位置如果有个排针,就不用动烙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电阻的位置如果有个排针,就不用动烙铁了。

应为开发板上已经有一个IIC接口的加速度传感器了,默认IIC是不引出的,排针太大占地方。

网友:
没看懂楼主想说什么,用0欧电阻来选择相应功能模块很常见,有时候一块PCB,焊接不同的器件清单烧写不同的程序,就是不同功能的主板,很正常啊。

网友:
没有开发板。暂时用不了。

网友B:
楼主,你的工程不全,缺少MA64_Flash_64K.icf,麻烦上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工程不全,缺少MA64_Flash_64K.icf,麻烦上传一下

工程里有,检查下配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程里有,检查下配置吧。

现在编译通过了,谢谢!

早上装了一个IAR7.2,里面居然没有例程,所以就来网上看一下,借用你的工程编译,试试软件,呵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