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AVR的除法,怎么写才靠谱?

楼主(2014-09-20):
这个帖子是接着前面的一个帖子的内容
说明下环境:ICCAVR7.22+AVR STUDIO4.19+JTAG ICE(当然是几十块的那种)
说明:up_step为浮点型,ad_in_f1为浮点型,t_up_now为无符号整形

测试了5种计算方法,全部是截屏的图

楼主:
是不是AVR STUDIO仿真这个会出错还是怎样的?

楼主:
虽然仿真的时候计算出来的结果是错的,但是程序运行结果是对的,所以我只能认为AVR STUDIO仿真计算的时候存在bug。特别是在乘法和除法上面

网友:
是不是跟AVR没有除法器有关

楼主:
不清楚问题所在,请高人指点。
不过除法确实很费CPU时间

网友:
那就搞不懂了,还是等待高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