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旋钮接法问题

楼主(2014-09-20):
我想问一下有谁做电源的时候是用这种编码器的 我想知道他的接法(主要是VCC GND的接法)

网友:
理解为干节点开关即可吧。

网友:
不知道你說的編碼器是否有什麼特別,下面的图是否可用

网友:
应该不用直接接到电源上面,不知道你的有没有带按键的?

网友:
这东西真还没没用过

网友A:
一般二脚那端是一个按键,三脚那个是编码器。三脚那个中间接地,两端分别是信号,上拉后接入MCU就行了

网友:
三个脚的一边中间是地两边接编码

网友:
不是红正黑负?

网友:
就是看通道的相位吧,看相位知道方向,看脉冲数知道旋转的角度
http://news.weeqoo.com/2007/9/2007101815492232255.html

网友:
应该就是AB相脉冲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二脚那端是一个按键,三脚那个是编码器。三脚那个中间接地,两端分别是信号,上拉后接入MCU就行了 ...

谢谢 是这么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二脚那端是一个按键,三脚那个是编码器。三脚那个中间接地,两端分别是信号,上拉后接入MCU就行了 ...

学习了!!

网友:
这玩意儿还是挺好用的,程序对编码器扫描频率越高,快速旋转时的响应越灵敏

网友:
带按键的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