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电路问题求助

楼主(2014-09-20):
使用图中的运放和mos管搭建4-20ma电路(真实电路),通过D/A输出的电压来控制输出电流的大小,当电流输出端接一300欧姆电阻或直接短接时,实际输出电流值符合计算值;当电流输出端接两公里模拟线缆时,电流输出值不符合计算值,测量发现此时U3B的同相输入端电压不等于反向输入端电压,只有当输出电流大于9mA时,后面的测量值才接近于计算值,两公里模拟线缆采用电阻、电容和电感来模拟,符合行业标准规范,现在还没搞明白那里出了问题,希望有经验的朋友给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A:
电路发生了振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发生了振荡了

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B:
电路有问题:Q3  D-S放反了。D-->S内部有个二极管。所以Q3这个回路是关不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在R8 和 D5两端分别并联大电容,这会影响动态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有问题:Q3  D-S放反了。D-->S内部有个二极管。所以Q3这个回路是关不断的。 ...

谢谢提醒,电路图中mos管放反了,实际焊接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 “扩流”管子,应该用 DN2540 之类的 “耗尽型场效应管”, 克服“死区”。

网友:
在负馈端串一个电阻试试

网友:
最后啥效果

网友(2014-10-30):
有改进方案吗?

网友:
在U3A的3脚输入端加上阻容网络就好了!

网友:
不知道这个电路线性怎么样

网友(2014-11-29):
LZ的问题解决了吗?此电路实际应用如何啊?想做一个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发生了振荡了

高手

网友:
这个电路没法用

网友(2015-01-11):
楼主的电路只处理了信号在接近VCC时避开非线性区,但是没有做信号接近GND时的非线性区域避开处理,所以线性区从9mA开始才正常。
这个电路是个原理示意图,而非使用图,解决方法:
给运放一个负电源,不需要很低,一般-2V左右即可。虚地虽然也可以解决,但是这个要牵扯到前级DA模拟电压输入的电压平移,如果没有隔离,那个处理就相当麻烦了,还不如加负电压给运放,反正电流不大,几个mA即可。

网友:
目测电路发生震荡.
Q2.Q3的G级 和运放的输出端加一个6.8K的电阻
然后.在GS之间加一个104的电容

网友:
lz问题解决了吗,用示波器看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