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VC980+四位半(ICL7129)的小改造

楼主(2014-09-20):
    手里有块很老的胜利VC980+四位半,大概购于7年前吧,到手后一直很少用一直束之高阁,精度吧还凑合,基本上符合说明书上的指标,关键是这个表速度太慢了,几乎一秒钟刷新不到2次,很不爽,所以买来后仍旧是用VC9805A的三位半,速度每秒三次,基本上可用了。
      今天忽然有了兴趣,于是想拿出来改造下,看看能否改进下,先拆机,上拆机图

    一如既往的渣做工,略感欣慰的好歹这块表用的是MAXIM的ICL7129A DIP40的封装,还居然有个插座,竟然不是牛屎啊,MAXIM的这款性能比其他的7129要好一些,噪声是3uVpp的,其他的型号进口的一般都是7uVpp以上的,国产的芯片就更不好说了,总算还不错,有改造的价值。另外直流的分压电阻用的是排阻1776,还算可以,这个排阻精度应该是0.4%的。
再看表头核心部分,积分电容C6用的是一个CBB电容0.1uF/400V的,积分电阻是150K的0805贴片,比较意外的是C4,这个是Cref参考电容,对于7129来说也是很关键的地方,悲剧的是这里竟然是0.1uF的0805贴片陶瓷电容,悲哀啊,要知道陶瓷电容不但温度稳定性差,而且直流电压变化它的容量也是会变化很大幅度的,即使X7R也是一样,这个怎么能做参考电容呢!胜利也太抠门了吧,不该省的地方都省了。参考电容一般要求低漏电稳定,得要聚丙烯最少也得聚酯电容啊。

楼主:
把这个C4拆下来之后测量了一下,只有0.1uF,而PDF上要求这个地方一般是1uF比较合适,综合考虑空间问题,就用了一颗1uF/63的聚酯电容换上

      MAXIM的ICL7129A其实性能很不错,但是在国内因为成本的关系外围电路都缩减,所以没能真正发挥好性能。就拿时钟来说,PDF上明确说明RC电路只适用于3 1/2的情况下,虽说积分类的AC芯片对时钟频率温漂这些并不太敏感,但是因为这里还有个时钟抖动的问题,时钟的抖动会造成跳字和误差,玩音响的发烧友都很明白时钟抖动JITTER的危害,所以上了4位以上的这类芯片都要求最好是采用晶振来提供稳定低JITTER的时钟,这个是RC电路所无法满足的。不过仍旧是悲剧,这类低频率的晶振很难买到,我也只好作罢了,还是悲剧。检查这部分电路用的是一个56P(实测60P)的陶瓷0805电容和一个75K的贴片电阻,国内考虑到要是50HZ的倍数,应该是100KHZ左右的频率,100000/60000,所以转换速率不超过2次/秒,所以该表反应慢,很不爽。回过头再看下MAXIM的官方PDF,上面指标最高时钟是360KHZ,应该还是有一定提高空间的,打算将时钟频率提高到200KHZ,这样基本上就能得到3.3次/秒的转换速率,跟三位半的表就一样了,但是这可能会存在线性误差或者其他方面的问题,就需要进一步来验证可行性了。我的改法是不动原来的RC电路,就在ICL7129的PIN1和PIN40间焊上一个电阻,来降低R值从而提高频率,根据实测,我焊上的是51K的电阻,这个跟计算值不一致,但是是用示波器实测的真实值。这里由于RC振荡电路的关系直接用示波器测会漂移,所以我是将示波器的地线接万用表公共地,就是中间那个弹簧上,表针接到7129的PIN3,这个引脚输出的是时钟频率/12000,这样就不会影响准确度了,如

加上51K电阻后是168HZ,168*12000大致是203KHZ左右,基本上满足要求。再把万用表重新安装好接上电池开机,可以发现明显速度提高了,感觉现在刷新速度比我的三位半VC9805还要快,应该是超过每秒3次了

楼主:
      速度改造是成功了,不过这还没完,频率200KHZ虽然低于360K的上限,不过考虑到几乎所有的图纸都是用120KHZ或者100KHZ,因此担心会不会频率提高后ADC的线性会存在一些不好的下降,这个只好实地来测试了,手头有一台HP 34401A,还算准,再加上一台普源的信号发生器DS1022U,可以输出直流,权且把这三者用三通+BNC电缆连接起来,用信号发生器产生直流电压,然后对照34401A就能校准了。
      ICL7129的基本量程是200mV档,这块VC980+,只有一个多圈可调电阻来调整7129的核心参考电压,200mV以外的档位都是依靠那块精密排阻1776进行分压,这个地方就没办法调整了,所以能做的只能校准200mV档。最后的结果如下
      200mV档各区间线性度测量:

从上面实测可见,虽然提高到200KHZ的频率,但是线性度仍旧没问题,除了10mV的小信号偏差了一个字,基本上整个200mV范围内都是一个字不差。因此觉得这次小改造还是成功的,速度明显提高了,不用再忍受原先的龟速了

网友A:
你怎么确定是X7R,没准是COG。

楼主:
另外,粗粗测试了2V和20V档位,跟我的34401A基本上也是不超过3个字,由于除了200mV基础档,其他档位的准确度都依赖于那个精密排阻1776了,这个就无法调整了,这个排阻误差是0.4%以内,从测试对比结果来看跟VC980+官方指标不超过4个字也是符合的。从总体上看,200mV档基本上一字不差,但是非基础档普遍都是偏大2~3个字,这里就要取舍了,继续调整REF消除非基础档那2~3个字的偏大值呢,还是保持200mV档的准确度。最后还是选择保证200mV基础档吧,其他档位自己把读数再减去一点就得了。      好了,改造就到此为止吧,谢谢观赏,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确定是X7R,没准是COG。

     呵呵,COG这种尺寸可没有这么大容量的吧,并且即使是COG,用在这里也是不好的

网友B:
我那块VC86E感觉温飘有点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块VC86E感觉温飘有点厉害

     国产表就那种德行,用料太抠门了,我本来还想试试能否改善温漂,手头还正好有几个3PPM的2.5V基准,不过是SO8的,这个表用的是TI的LM285-1.2,然后用电阻分压到1V给7129的,PDF查到是20PPM,后来仔细看下基准分压电路,全是普通0805贴片电阻,这些电阻温漂都超过100PPM了,手头也没合适的电阻,改起来又是伤筋动骨,就算了。温漂问题要弄起来又是得大把大把花银子了,一个5PPM的精密金属箔电阻二手的都得5元了,而且阻值也各种不好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表就那种德行,用料太抠门了,我本来还想试试能否改善温漂,手头还正好有几个3PPM的2.5V基准, ...

本来看了楼主的帖子还想折腾下··看样子还是算了,不折腾了
不知道优利德UT71d这些怎么样,
或者还是要上福禄克

网友:
不知道这么准有多少地方能用到?我都用20元的万用表,坏了换一个

网友:
不错,我也想折腾,楼主动手了,而且做得很好
向你学习

网友:
手上有个VC9806+改天拆开看看是否有搞头,谢LZ分享

网友C:
楼主强大,我也有款这个表,快8年了,现在中心转盘接触不良,有什么办法能处理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强大,我也有款这个表,快8年了,现在中心转盘接触不良,有什么办法能处理一下吗? ...

接触不良可以拆开看看触点是否变形,用无水乙醇清洗一下触点和电路板上的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触不良可以拆开看看触点是否变形,用无水乙醇清洗一下触点和电路板上的环. ...

好的,谢谢!

网友:
手上有块UT61,想搞但是怕搞完之后没办法校准。

网友:
精度还可以了,国产的价格也只能做到这样

网友:
这一番改造,也是让他超水平发挥了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两块旧表,有时间也试一下。

网友:
强,,,看看那我有没有弄一下。

网友:
有图纸??

麻烦提供一下

楼主:
这种表拨盘开关是个麻烦事,很容易造成接触不良,最受伤的是电阻档,有时候短路电阻很大,仔细拨下旋钮又好了,经常需要拆开用酒精清洗触点

楼主:
回27楼,没有图纸,自己照着7129的PDF推测的

网友:
万用表转盘接触不良,用白色润滑脂涂在转盘上,立马见效。

网友:
我也有一个,用排针连接的这里,老是接触不良,测的数乱跳,使劲把拨盘按几下会好,后来直接拿排线把两层板焊起来。

网友(2014-10-20):
先存着吧。也想改造自己的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