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采用管脚触发方式进入中断,如何区分长按、短按

楼主(2014-09-20):
如题,按下键,进入中断,
    那如何区分 是长按还是短按呢?

网友:
进入之后计时,根据时间长短判断

网友:
自古真相出二楼

网友:
系统要求实时的话,长按处理有的麻烦

网友:
同意二楼!

网友A:
attach://222363.png
引用网上一个按键状态机图,本人觉得有用。在状态6之前增加长按的识别。

网友:
建议定时器中断扫描!

网友:
长按的处理可以参照消抖,短按可以用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就可以了,

网友:
定时器中断扫描!

网友B:
他长按短按是处理不同的情况吧  所以都用定时器计时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长按短按是处理不同的情况吧  所以都用定时器计时好了

是啊,长按和短按是处理不同情况,按键按下,为低电平。

       目前做法是 首先 设置引脚为  下降沿触发。
     按键中断程序为:关按键中断使能,清标志位,自己设置的全局标志自加一次(标志位初始值为0),并退出低功耗模式。
     定时器设置为:定时器每20ms中断一次,并把时间计数器加1,如果时间计数器大于1——也就是按键按下后40ms,改引脚触发方式为 上升沿触发,并开启引脚中断使能。

   主程序里初始化各项后,进入低功耗模式。只能由外部中断唤醒。

   while(1)里   判断全局标志是否等于1,是则启动定时器计时,把全局标志赋值为2。
                    判断全局标志是否为3,是则关闭定时器,清零全局标志。进而根据时间计数器的数值判断
按键是长按 还是 短按。

          但是问题就是好像第一次可以判断,第二次就不行了。或者不稳定,不晓得问题具体在哪。

网友B:
你中断使能关了.....第一次开启了...在触发的时候关闭了  定时器开启  同时开启中断  然后第二次中断之后到执行完while的关闭定时器中间不到20ms...所以在定时器开启中断之前就被关闭了...所以有时候不稳定  之前没用过430  不过应该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进入中断后定时器计数,简单的程序的话也可以试试中断后延时再判断

网友:
定时中断扫描

网友:
按下中断,松开中断,测时间就好

网友:
按键处理坛子里面大把,为什么还发帖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中断使能关了.....第一次开启了...在触发的时候关闭了  定时器开启  同时开启中断  然后第二次中断之后到 ...

大侠还能说详细点不?

网友:
输入捕获测时间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还能说详细点不?

你仔细看看你的工作流程啊...就是你中断关闭了没开启的问题

网友C:
void ProcKeyScan(void)
{
        u8 i = 0;

        for (i = 0; i < KEY_ITEM; i++)
        {
                if ((P6IN &(0x04 << i)) == 0)
                {
                        if (KeyDelayTime[i] < SHORT_KEY_TIME)
                        {
                                KeyDelayTime[i] ++;
                        }
                        else
                        {
                                if (KeyDelayTime[i] < LONG_KEY_TIME)
                                {
                                        KeyDelayTime[i] ++;
                                }
                        }
                }
                else
                {
                        if ((KeyDelayTime[i] > 0) && (KeyDelayTime[i] < LONG_KEY_TIME))
                        {
                                KeyValue = 2 * i + 1;;
                        }
                        else if (KeyDelayTime[i] == LONG_KEY_TIME)
                        {
                                KeyValue = 2 * i + 2;
                        }
                        KeyDelayTime[i] = 0;
                }
        }
}
/* 看门狗定时器B0 溢出中断(32ms)*/
#pragma vector = 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DT_ISR(void)
{
        ProcKeyScan();                // 处理按键扫描
}

#define SHORT_KEY_TIME                2                        /* 短按时间为: 32ms ×2 = 64ms        */
#define LONG_KEY_TIME                70                        /* 长按时间为: 32ms ×70= 2.1s        */

LCM_EXT u8  KeyValue;                                 /* 保存读取的键值                        */
LCM_EXT u16 KeyDelayTime[KEY_ITEM];                /* 按键防抖动时间                        */

网友C:
引用 网友C:
void ProcKeyScan(void)
{
        u8 i = 0;

希望对你的编程思想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对你的编程思想有用

非常感谢,虽然不符合我的低功耗模式要求。

我这个按键必须由 中断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看你的工作流程啊...就是你中断关闭了没开启的问题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cnt++;
        if(cnt>1)                  //按键按下后40ms,改变引脚为 上升沿触发,从而避免抖动
        {
            P2IES &= ~ E_BTN ;    //P2.1 & P2.2 LO/HI edge

                P2IE |= E_BTN;       //开启引脚中断

        }
}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2_ISR(void)
{

        if(P2IFG & E_BTN)
        {
            P2IE &= ~E_BTN;           //禁止引脚中断
                P2IFG &= ~ E_BTN;

            pin_flag ++;
            LPM4_EXIT;                   //退出中断

    }

}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上数模式:定时器计数增加至 TACCR0触发中断
{
  CCTL0 = CCIE;

  TACTL = TASSEL_2 + MC_1;                  // SMCLK, contmode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ConfigureClocks();
    ConfigureSwitches();
        Timer0_init();                                //系统初始化

    ConfigureOLED();
     Clear_Screen();
    Write_HZ((unsigned char *)HZ,4,0);

    pin_flag = 0;     //全局变量,用于判断上升沿触发,还是下降沿触发
    cnt = 0;           //全局变量,定时器计数器

    __bis_SR_register( GIE);
    LPM4;                                     //开启总中断并进入低功耗模式4

    while(1)
    {
            if(pin_flag==1)                      //下升沿中断,说明是按键开始按下,开启定时器计时
            {
                    CCR0 = 20000;
                    pin_flag=2;

            }
            else if(pin_flag==3)                //上升沿中断,证明按键释放。
            {
                    CCR0 = 0;                       //停止定时器,清零判断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标志位
                    pin_flag=0;

                    if(cnt>150)   //long longpress   //开始判断长按和短按
                    {
                            cnt = 0;
                Clear_Screen();
                Write_HZ((unsigned char *)HZ,10,1);
                    }
                    else if(cnt>50)//long press
                    {
                            cnt= 0;
                Clear_Screen();
                Write_HZ((unsigned char *)HZ,5,1);
                    }
            else  // short press
            {
              cnt = 0;
              Clear_Screen();
              Write_HZ((unsigned char *)HZ,6,1);
            }

            P2IES |=  E_BTN ;    //P2.1 & P2.2 LO/HI edge,按键判断完毕,开启按键下降沿触发
                    P2IE |= E_BTN;

            LPM4;
            }

        }
}

网友D:
坛子里用状态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坛子里用状态机的。

能帮我对照我写的思路 ,看看我的代码问题在哪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帮我对照我写的思路 ,看看我的代码问题在哪里不?

你有消抖动吗?

网友:
定时器的多少时间中断一次?

楼主:
有啊,

   我是用定时器计数方式消除抖动的。

网友D:
不好意思哈。
你定时器一直开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哈。
你定时器一直开着吗?

没啊, 不晓得你用没用过 MSP430的定时器,
     往TACRR0 写入0,就可以停止定时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attach://222363.png
引用网上一个按键状态机图,本人觉得有用。在状态6之前增加长按的识别。 ...

请问,你有这图的原文链接吗?
正在看状态机,想参考一下。

网友D:
pin_flag 你调试看看这个值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有这图的原文链接吗?
正在看状态机,想参考一下。

http://www.mathertel.de/Arduino/OneButtonLibrary.aspx

网友:
状态机。。。以前参考网上例程写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n_flag 你调试看看这个值对不对

我看了下,这个变量值 没问题。

现在来看 定时器的开启  和  关闭出了问题,..

谁有用过MSP430g2533 的定时器0 开启 和 关闭?

楼主:
mark一下,之前的问题 通过串口打印的方式找到问题了,是按键释放抖动重进中断导致出了问题。
       改成,按键中断程序里改变触发方式——下升沿触发时,开启定时器;下降沿触发时,关闭定时器。
主程序里判断定时时间就好了。

网友F:
定时器扫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定时器扫描就可以了

必须外部中断触发

网友G:
同意二楼,实时要求高的可以按键过程的每个边沿产生一个中断,然后判断中断之间的间隔时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意二楼,实时要求高的可以按键过程的每个边沿产生一个中断,然后判断中断之间的间隔时间好了 ...

最后我就是这么干的,坛子里大牛好多!

网友H:
为什么必须中断触发,单片机睡眠吗,如果不睡眠则可以用定时器扫描处理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必须中断触发,单片机睡眠吗,如果不睡眠则可以用定时器扫描处理按键 ...

低功耗处理,中断唤醒才比较省电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低功耗处理,中断唤醒才比较省电啊

如果发生按键中断,则程序可以暂时退出低功耗模式,此时可以判断按键按下的时间,判断是短按还是长按,按键处理完成后再进入低功耗

网友:
用边沿触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发生按键中断,则程序可以暂时退出低功耗模式,此时可以判断按键按下的时间,判断是短按还是长按,按 ...

就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