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南宁铁通在JLC下单极其艰难

楼主(2014-09-20):
    打开网页速度很慢,下单经常无反应。不知道是否有其他同学有同感。我的宽带下载其他网站的文件可以满载。

网友:
有,杭州移动的线路也一样

网友:
最近20M电信光纤打开网址也是各种慢,经常就是各种莫名连接错误

网友:
很抱歉给大家带来困扰,这个的确比较苦恼。

如果您是电信网络,请输入  http://211.154.130.226/R
如果您是联通网络,请输入  http://220.112.42.226/R
域名解析不了的话,请从IP地址进系统。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天涯与海角,而是电信与网通互联不互通(即跨网访问速度很慢很慢)这种现象。

另外:若你用的是移动网络的话,是经常有问题,原因是:移动网络到我们电信或者联通机房的网络存在不稳定。目前,我们机房没有移动的线路。你用移动网络访问,就是跨网了。
试下这2个ip看看能不能访问: http://211.154.130.226/R http://220.112.42.226/R
还有就是,对于这种问题,建议你重启下你的路由器看看有没有改善。移动的网络,说实在的,不建议使用。

再另外:如果在下单时,出现界面错乱,是因为您的IE浏览器有缓存导致的。对着这个页面-右键-刷新,即可解决问题。

再再另外:有空时,大家可以安装个安卓系统(网站首页右下角可扫描二维码下载安装)或苹果系统(APP里搜 嘉立创 即可下载安装)手机小助手(即时主动提示各进度情况)。
您能随时随地掌上办公:上传文件-主动提示审核回复-核对确认订单-查看进度或单号-主动提示QC少数-通知开票-兑换积分以及反映售后问题等。像这种急用的情况下,大多数事项,手机上也能自如操作搞定!

网友A(2014-10-20):
桂林铁通JLC下单也狠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桂林铁通JLC下单也狠头痛

广州珠江宽频,表示没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桂林铁通JLC下单也狠头痛

复1楼,5楼及名铁通用户:
铁通用户,请试一下这个联通/网通的IP地址http://220.112.42.226/R  也许能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移动的用户:详情请见4楼,谢谢!

电信用户:请试下这个电信Ip地址 http://211.154.130.226/R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