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屏幕的驱动……

楼主(2014-09-20):
买了一块不带控制器的屏,感觉用MCU驱动应该会异常蛋疼。
没找到屏的型号。没资料
之所以买是因为感觉这个屏应该是VGA接口驱动。
接口是这样的。R,G,B应该就是三基色。

没写过VGA时序,,想请教一下,VGA的行同步,帧同步,周期怎么确定?这个是不是屏幕都是通用的?60hz刷一次屏幕?

网友A:
第一次见有busy脚的

这种RGB的屏你要么用带LCD controller的MCU,例如1788 429等
或者外接一个LCD controller例如SSD1963和RA8875,这两个一搜论坛一大堆示例。

网友B:
必须带LCD控制器的MCU 才可以的,如果没有屏幕的任何资料的话很难搞定,时序什么的完全都不知道。

网友C:
FPAG是可以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有busy脚的

这种RGB的屏你要么用带LCD controller的MCU,例如1788 429等

不想用芯片,也不用mcu 用FPGA不行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带LCD控制器的MCU 才可以的,如果没有屏幕的任何资料的话很难搞定,时序什么的完全都不知道。 ...

FPGA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AG是可以驱动的。

是不是仿照VGA 60hz涮一次屏就行了?

网友:
是的,RGB的要好搞点,
一般60HZ足够了.

网友:
楼主翻我的帖子。fpga当然能搞定。

网友:
FPGA当然可以,相当于自己用FPGA做了个controller,一般要外挂sram

网友:
楼主这屏有意思,有触摸屏控制器(PENIRQ),却没有LCD控制器;有行同步、场同步居然还有DE居然还没有模式选择。这是要闹哪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FPGA不行?

FPGA当然可以。但是你不知道屏幕要的时序关系,有点难设置的感觉。

网友:
没有资料的屏很大可能性等于垃圾

网友:
屏幕驱动很重要

网友:
没有资料也是瞎蛋疼的搞而已

网友:
给 这是icore2 的 vga驱动 不懂可以c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