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8.1(X64)下如何让usb-blaster安装没有数字签名的驱动?

楼主(2014-09-20):
在X201上试用win8.1 x64,感觉很爽……(省略1百字)
不爽的来了:
USB-BLASTER无数字签名驱动,如果把数字签名禁用后启动,可以正常安装使用。但是重启之后,又有叹号了!狗网络无解,请问各位有什么高招?难道只能永远禁用数字签名?

网友:
楼主,你可以试一下啊如下这个工具:zadig_2.1.0.exe
我也是用它在Win8.1 64bit下面给USBASP安装驱动的。

楼主:
这个我知道。就是这样选择禁用签名的,装好驱动后,下一次重启就不禁用了,就不行了

楼主:
搞定。quartus II V14 在win8.1(x64)下完美运行,usb驱动完全OK。没有必要死守90s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