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DC-DC降压电源芯片

楼主(2014-09-20):
电源芯片,要求输入9--36V, 输出 7V, 最小300mA, 封装 SO-8, 或者比其小的,大了PCB放不下,最好是大厂稳定的产品,产品用在室外,维修一次光旅差费就要卖好几十套产品了,伤不起。

网友:
TI的多的 是,去搜索下啊

网友A:
MC34063
+1

网友B:
LT3480 3mm*3mm体积, 2A电流  ·3.6-36V输入

网友C:
XL1509. 价格很便宜的,你查查。

网友D:
L5973D  ST,  4V -36V输入, 2.5A

网友E:
MP1591DN这个片子很好用 36V极限电压

网友:
可靠性高的也想知道。

网友:
mark标记一下。

网友:
XL1509. 价格很便宜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MP1591DN这个片子很好用 36V极限电压

我也很喜欢这个片子,在很多产品上使用了,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很喜欢这个片子,在很多产品上使用了,推荐一下

有什么特点呢?能否详细说说

网友G:
MC34063
+2

网友:
淘宝上有,不知好不好

网友:
mark,没准以后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MC34063

34063外围器件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34063
+1

34063外围器件有点多 +1

楼主:
引用 网友G:
MC34063
+2

34063外围器件有点多 +2

楼主:
引用 网友B:
LT3480 3mm*3mm体积, 2A电流  ·3.6-36V输入

多谢,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XL1509. 价格很便宜的,你查查。

多谢,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MP1591DN这个片子很好用 36V极限电压

多谢,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L5973D  ST,  4V -36V输入, 2.5A

这个好像体积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TI的TPS5401

这个效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J:
MP2451 ,SOT23,感谢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MP2451 ,SOT23,感谢我吧

MP2451体积比较小,关注一下

网友:
TPS5430 TPS5431

楼主:
引用 网友J:
MP2451 ,SOT23,感谢我吧

感谢大神回复

网友:
可以靠虑双电源,一路主电源一路备份电源,当主电源失压电备份电源启动。两者用二极管隔离。

网友:
SY8022一类的吧。便宜好买效率高

网友:
LM2575,应该还不错,外围电路也不多,估计芯片老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效率能达到多少?

满负载,80%左右

网友:
Ti有很多选型。

网友:
MP1591DN  性价比高

网友:
http://www.alldatasheet.com/搜索STEP-DOWN吧

网友(2014-10-24):
这样的片子好像很多

网友:
ti的网页上有很多,也有参考设计,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找找凌特的官网

网友:
AOZ1021  SO-8 到2A 没有问题

td6810  这个是SOT-5 封装  数据手册说到1A   我最近打算采用

网友:
3063符合吗  最大1.5a

网友:
来看看大家都用什么芯片,觉得mps的几个芯片都还可以

网友:
TI  和凌特,maxim的官网可以搜一下。

网友:
我公司有符合你的要求的产品的料号,请你联系他,联系方式TEL:15618360146

网友:
好贴,标记一下,建议大家把各自的电源芯片方案整理成电路图

网友:
推荐用 XL1509

外围少,耐压高。便宜好买

网友:
有个建议
论坛能不能有个地方
专门放经典的模块电路
大家一起分析 改进
bbs内容丰富 但也有点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