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输入端口共享一个存储器,如何处理好 ?

楼主(2014-09-20):
请教,多个输入端口共享一个存储器,如何处理好 ?
module  input_port(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7:0]  port1_data,
                input         [15:0]port1_addr,

                input        [7:0]  port2_data,
                input         [15:0]port2_addr,

                input         [7:0]  port3_data,
                input         [15:0]port3_addr

                output      [7:0] ram_data,
                output         [15:0]ram_addr,

                        )
三个端口共享一个  ram存储器,用下面的方法是否可行 ?
always @(pose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条件1)
                        begin
                                ram_data <=  port1_data;
                                ram_add r<= port1_addr;
                        end
                 else if(条件2)
                        begin
                                ram_data <=  port2_data;
                                ram_add r<= port2_addr;
                        end
                else if(条件3)
                        begin
                                ram_data <=  port3_data;
                                ram_add r<= port3_addr;
                        end

像上面这样处理  是否好用 ??

网友A:
可以,为什么要这么用呢?

网友B:
可以的,条件互斥,处理好三态,不要数据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为什么要这么用呢?

没有想到 其他好办法,你用办法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条件互斥,处理好三态,不要数据冲突

请问 处理好三态是什么意思?
port1_data,
port1_addr;

port2_data,
port2_addr

port3_data,
port3_addr

是输入,没法三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处理好三态是什么意思?
port1_data,
port1_addr;

如果都是输入,那就没问题,互斥就行

网友C:
加一个多路选择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多路选择器就可以了。

quartus ii 里的 megawizard里有 多路选择器吗 ?在哪个目录下,没找到呢

网友:
双口ram?加上仲裁?

楼主:
不是,我用 外挂 sdram的,想用5个端口分时共享一个sdram存储器

网友D:
不明白,楼主是想这个ram_data能够存储Port1-3中的任意一个数据吗?

楼主:
嗯,是想这样,不过sdram 是bank的 ,某bank 存port1  ,另一个 bank存port2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楼主是想这个ram_data能够存储Port1-3中的任意一个数据吗?

或者是分地址区间
嗯,是想这样,不过sdram 是分区的 ,某个地址区间 存port1  ,另一个 地址区间存port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