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桌面图标整理软件:栅栏桌面

楼主(2014-09-20):
本吊丝的桌面图标很是乱,网上找了这个软件。试了几个版本,挑了一个功能足够用,基本不占占内存的版本。分享给各位电工朋友

网友:
NO EXE,SAY A JB?

网友A:
从哪下?是免费的吗?

楼主:
现在好了,忘记上传了。。。

网友B:
我的桌面,按功能划分区域,左边常规软件,中间各种日常临时文档,有用的会转移到F盘固定位置去,一段时间就会那那对临时的清掉。右边是各种技术,工作相关的专业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哪下?是免费的吗?

附件里可以下载,免费的。

网友C:
用了两年了很不多的。。http://www.cr173.com/soft/19767.html下载地址在这,再推荐一下这个网站,一般找绿色的工具我都是在这。(谨记现在下载的东西会有一个安装程序的exe不要点它直接删除就行)

网友:
我的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桌面,按功能划分区域,左边常规软件,中间各种日常临时文档,有用的会转移到F盘固定位置去,一段时 ...

本吊丝有密集恐惧症+强迫症,受不了。。。

网友:
还是很乱 谢了

网友:
呵呵,挺好玩的。

网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D:
貌似楼主这个桌面整理了还是很乱啊!!

网友:
不错~~在用了!!就是没有快捷键设置!

网友E:
桌面不喜欢用第三方软件来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了两年了很不多的。。http://www.cr173.com/soft/19767.html下载地址在这,再推荐一下这个网站 ...

绑顶   这个网站做的非常不错

网友:
野火的电脑桌面也是这样子的

网友:
把不长用的应用图标删了,文档在归类就没有那么多图标了,也不用靠软件了!

网友:
好像在野火的视频里见过这个,谢谢分享!

网友:
http://www.portablesoft.org/fences/

网友:
大家都秀秀桌面吧........

网友:
会影响速度么,我以前用过一个类似的,卡

网友:
我的桌面

网友:
一般不会把文档直接放到桌面,只有应用程序的快捷方式才放桌面,这样一般不会很乱。

网友:
我喜歡用這個

    <-- 注意 : 這個是繁體中文版

网友:
请问下,桌面下方那4个大字, ''?气平心'' ,是不是 "心平气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桌面不喜欢用第三方软件来控制。。。

我也是,呵呵!

网友:
还是喜欢原版

网友F:
中间黑的是桌面还是虚拟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中间黑的是桌面还是虚拟机呀

虚拟机没开, 单纯是黑色背景.
桌面嘛就应该收拾得干干净净.

网友:
以前好像用过,双屏的话每次开机都乱了,不知道最新版本怎么样。

网友G:
好吧, 我也晒晒桌面.
前几天重装系统了, 桌面还整洁的很.

网友:
整理了后,估计自己找不到图标了B-)

网友:
不需要吧

网友:
这个软件是把桌面图标隐藏了,还是转移到别的地方了?

网友:
习惯桌面空白

网友:
有时候因为调整了桌面分辨率,例如 1024x768 变成 800x600  ,再调回 1024x768 时,桌面的图示位置都跑位了,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图示调回原来位置呢.

网友:
桌面永远都是乱

网友:
桌面上就一个回收站

网友:
1.X 与 2.X 主要区别是什么? 2.X 破解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好吧, 我也晒晒桌面.
前几天重装系统了, 桌面还整洁的很.

你的任务栏在顶部,感觉好怪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的任务栏在顶部,感觉好怪异啊,

嗯, 看惯了底部任务栏确实看起来比较怪异.

不过个人感觉比较好的做法是将任务栏移动右侧.
对于1366 * 768的笔记本显示器来说, 不论看PDF还是看网页, 都感觉高度不够而宽度太宽, 任务栏放两侧可以略微中和一下.

而将任务栏放顶部的理由是为了方便. Windows的窗口操作(最大化最小化, 菜单)都集中顶部, 将任务栏放到顶部可以使得鼠标移动距离比较短, 使用起来更方便.

个人之见.

网友:
我一直使用笔记本电脑,所以我的任务一直在右侧,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貌似楼主这个桌面整理了还是很乱啊!!

可以隐藏起来的,要用的时候鼠标划过才会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以隐藏起来的,要用的时候鼠标划过才会显示.

原来如此!!

网友:
多年来一直用TC,从不在桌面上放东西的路过。

网友:
Total Commander还不错,没用过你说的这款

网友:
果断收起来

网友:
用了三年了  很好 双击能隐藏一些图标

网友J: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o6iFDeM 密码: 3tu1
来个最新版的

网友:
也晒一张

网友:
不错,试试先,我的桌面也摆满了

网友:
有时间折腾下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桌面要放那么多东西,我是受不了,多点就难受,一般文件都会放在专门的项目文件夹下。
桌面只有一些常用的软件的软件就可以了,也比较清爽。

网友:
我桌面上有几个文件夹

网友:
不知道啥原因,最新版的破解在Win7下破解不行。往前的版本倒是没有问题。

网友:
桌面乱是一贯的,谢谢分享

网友:
感觉整理完还是很乱的样子啊

网友:
楼上大牛的桌面看的目瞪口呆,我感觉还是最原始的好

网友:
我的桌面满屏,哈哈。每隔一段时间都需要全删光,但是很快又满了,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朋友?

网友:
还是自定义的方便

网友:
桌面都不怎么清楚,哈哈

网友:
试试,我的桌面也是很乱。

网友:
看到这个我真的笑了!

网友:
这个版本还是不错的   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
没什么大用

网友:
感觉更乱

网友:
某楼,细看坛规,再发帖。且行且珍惜...

网友:
手动移动。经常整理。

网友(2015-01-30):
引用 网友D:
貌似楼主这个桌面整理了还是很乱啊!!

用上啦,这个有标题很爽,之前乱七八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o6iFDeM 密码: 3tu1
来个最新版的

你准备不要ID了?

网友:
ID不要了给我好啦

网友:
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桌面,按功能划分区域,左边常规软件,中间各种日常临时文档,有用的会转移到F盘固定位置去,一段时 ...

咱们也忒像了,哈哈

网友K:
终于找到一个和我一样的了,任务栏竖条摆放,桌面干净,尽量不放图标;
常用的图标放在快速启动栏里;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终于找到一个和我一样的了,任务栏竖条摆放,桌面干净,尽量不放图标;
常用的图标放在快速启动栏里;{:h ...

握爪,

对于宽屏来说把任务栏放在下面是反为人类的行为.

网友:
引用 网友L:
握爪,

对于宽屏来说把任务栏放在下面是反为人类的行为.   ...

我也觉得,任务栏放在下面要少看几行代码,很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