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 脉冲技术怎么实现?(已解决)

楼主(2014-09-21):
现在有个项目 要实现四通道10M脉冲的技术 使用K60单片机 阅读了手册 发现没有那么多计数器通道呀  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四通道10M脉冲的技术 到底是什么样的技术?

网友:
LZ是需要四通道PWM输出么?

网友:
如果K60单片机计数器数量只有2路,实现不了4路脉冲输出,就选用有4路计数器的其他单片机好了。

网友:
上K64呗,总有计数器多的器件

网友:
不是很清楚,帮顶

网友:
频率有点高啊,k60恐怕实现不了,k60有三路

网友:
10Mhz,这个很高了吧,需不需要专用芯片

网友:
你好,楼主!
我不知道你所谓四通道是做哪些具体的功能,
K系列Kinetis MCU中FTM模块,一般都有很多的通道,肯定是超过4通道的。

楼主(2014-11-07):
谢谢 大家的回复  我现在在外面挂了 一块CPLD来实现了 用CPLD 实现四通道32bits的计数器 让后通过类似与SPI的协议 传回K6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大家的回复  我现在在外面挂了 一块CPLD来实现了 用CPLD 实现四通道32bits的计数器 让后通过类似与SPI ...

k60没有四个计数器?还要Cpld.

楼主:
引用 网友A:
k60没有四个计数器?还要Cpld.

是的 没有4路  不用软件介入的操作的计数器  不然我还这么麻烦干嘛      K60有四路  但是不能同时工作  我要4路同时工作的

网友:
我觉着只有FPGA可以满足楼主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