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没花完,求推荐逻辑分析仪

楼主(2014-09-21):
到位预算没有花完,领导安排买个逻辑分析仪。部门清一色搞软件的,硬件就我一个。工作需求上也并不需要,但是预算还是的尽量花掉。一万元以下均可,要熟知的品牌。最好能来这里推介一下。对通道数采样率什么的没有啥要求。毕竟凑预算用的。价格和性能匹配就可以了。孕龙办事处在上海,而我们在北京。泰克只有两款,价格感觉又一下子超预算了,低端的又不会聊我们搞什么推介。周立功的国产气息浓了点但是如果有推介服务也是不错的。等大侠支招。另外我估计领导偏向那种直接带显示屏的。预算原因有性价比的好像都不带屏,不过这不重要。

网友A:
用周力功的吧!我用的la1232 感觉很不错。

网友:
阿莫的怎样

网友B:
周立公有一款300元的

网友:
孕龙在北京难道没有代理商吗?

网友C:
添点钱,直接上TEK,这是给领导、单位挣面子的事情

网友:
幸福的人啊

网友:
上淘宝搜吧 把价格适合的挑出来,然后对比一下就行。一分价格一份货一般情况下是对的!

网友:
一万以下……直接周立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周力功的吧!我用的la1232 感觉很不错。

多少钱?如果是几千块的可以考虑。再便宜的就不考虑了。
国产品牌会让单位和领导的花钱买面子的效果打折扣。

楼主:
查了下,la1232   四五千的样子。价位挺适中的。如果孕龙或者泰克没有推介服务,就考虑周立功了。起码北京有办事处。

楼主:
阿莫是为了造服坛友让大家都有高性价比的分析仪可以用。
但是单位买,不能像个人考虑问题那样。要考虑到单位花钱的本意在哪里。
领导都没问过我用不用得着,就让我买一个。就是为了花预算的。

阿莫的对于个人来说挺好的,便宜实惠。动机不一样,选择就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周立公有一款300元的

单位不会买300元的设备的。
要不然我直接以买电子元件的名义买回来。

起码要在后边加一个零。

现在想想单位愿意花那些没用的冤枉钱,也不考虑给我加点工资鼓励我更卖力的干活。  一味地高端大气上档次……置办了这玩意儿,每年还要校准一次,花不少钱。何苦呢。我们现在或者将来的工作也不大会搞到底层到时序还要分析地地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添点钱,直接上TEK,这是给领导、单位挣面子的事情

TEK的好贵哟。不过要是一万出头,那就也挺好的。单位的示波器全是TEK的。也是因为预算的问题,一共买了四台了。一年一台。今年是换了方向买逻辑分析仪,否则 还会让我去买 示波器。
我之所以要买几千块钱的这一种也就是知道这是挣面子的事情。
实际上是用不到的。示波器能用好的也没几个人。

楼主:
想买孕龙,确实是比较专业的品牌,价格高中低端都有。问题是他办事处在上海。
北京貌似没有。
最要命的不是买设备,而是想办法联系个推荐会。

像周立功这样的想来我们又觉得这品牌不够档次。
泰克这样的估计不屑,孕龙估计也不会来人。来个销售小妹妹也不能给咱们上课丫。
最好来个懂技术的,给演示下满足下同事们的好奇心即可。

公司每年买 IAR MDK 仿真器一般也是正版的。
altuim designer   eagle也都买了。使用率极低。要是不买这些,省下来的钱让我在家里用个D版的加加班我也给画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位不会买300元的设备的。
要不然我直接以买电子元件的名义买回来。

ZLG有高端的逻辑分析仪,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我用的是zlg的一款,还不错

网友:
淘宝上300多的一直在用,分析各种时序图基本都OK

网友:
力科,可以关注下,美国的以前军方专用,触摸屏操作很高大上,

网友D:
上淘宝买1000的,开1万的发表,9千自己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淘宝买1000的,开1万的发表,9千自己用了,

哈哈 经验丰富啊

网友:
有个台湾的品牌 皇晶 楼主可以搜索下,谁用谁知道

网友:
taobao 300元左右的足够用,不然就买500M正版的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回复,经过一系列的考虑,准备买一台带逻辑分析仪功能的示波器。
MSO2024是我们目前在用的两台。

准备再买一个累似的, 这样的性价比比较高。

另外的预算再花钱买一个可编程脉冲发生器这样的东东,用来做电气性能测试。这样就把钱用在实用的地方了。

1000开一万那种事情我可不敢搞。到时候多事的同事淘宝上一看,我不就SB了。

网友:
这是郭德纲相声里的一个段子:某官员被索马里海盗绑架,对方要价50W,官员说:给你100W,给我开张200W的发票。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孕龙的买存储1M或2M的用着不会后悔,前家公司买了ZLG 3万多的那款,一直吃灰。 ...

请问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
你单位真有钱!让我等连示波器都没有、电脑都要哭着申请的屌丝情何以堪啊!

网友:
有钱的公司就是牛啊   我这示波器都是国产的,调个东东一周多,最多发现才是示波器问题。

网友:
周立功的LAB6000系列,或者正版Saleae Logic Pro 16

网友:
1W的话,看看ZEROPLUS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买孕龙,确实是比较专业的品牌,价格高中低端都有。问题是他办事处在上海。
北京貌似没有。
最要命的不 ...

北京有办事处,我联系过,可以提供你联系方式,办事处就在上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回复,经过一系列的考虑,准备买一台带逻辑分析仪功能的示波器。
MSO2024是我们目前在用的两 ...

既然就你一个人用,已经有两台示波器了,就不要再重复买同样功能性能的仪表了,建议搞一个性能高一些的逻辑分析仪,如果钱还够,可以考虑买一个可编程信号源

网友:
正在用周立功的1232,用着方便

网友:
我用的是周立功的la1432,和la1232一类,好用,特别是协议插件丰富,我有个两个单片机spi通信的项目,就靠他解决的.可以看看金沙滩工作室的逻辑分析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买孕龙,确实是比较专业的品牌,价格高中低端都有。问题是他办事处在上海。
北京貌似没有。
最要命的不 ...

羡慕中,您单位是央企吗?这么有钱,做什么方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