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仿真这个电路

楼主(2014-09-21):
我把帖子移到这里,请坛友帮忙仿真这个电路。

网友A:
装一个Multisim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一个Multisim就OK了。。

手头没有啊

网友:
网上下啊

网友B:
脉冲宽度、频率等关键前提条件没有提供,仿真无依据。

网友A:
网上下载啊!要比我给你传给下载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脉冲宽度、频率等关键前提条件没有提供,仿真无依据。

频率 1K,占空比 25%。 齐纳二极管 1N4680(2V2), 二极管1N4148, C=1uF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下载啊!要比我给你传给下载地址。。

受让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频率 1K,占空比 25%。 齐纳二极管 1N4680(2V2), 二极管1N4148, C=1uF就可。

貌似楼主要搞电平转换。
若是,这个电路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楼主要搞电平转换。
若是,这个电路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

愿闻其详。。。。

网友C:
可以用proteus,个人觉得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proteus,个人觉得很好

你能帮忙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愿闻其详。。。。

电路中C点的固定电平是根本不存在的,它是随输入信号变动着的方波。在给定参数下,电平在0.9V~3.7V之间。
输出端不可能是你期待的平顶、平底方波。在所给定元件参数和输入信号参数的情况下,电平在1.9V~4.9V之间。
且都必定随信号频率和占空比的变动、以及隔直流电容容量的取值变动而变化。

网友:
做硬件的 会经常用仿真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中C点的固定电平是根本不存在的,它是随输入信号变动着的方波。在给定参数下,电平在0.8V~3.7V之间 ...

嗯,我明白了。
你能否将Q换成PNP管子,在帮我仿真一次? 我画错了,应该是BC857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我明白了。
你能否将Q换成PNP管子,在帮我仿真一次? 我画错了,应该是BC857 !!! ...

换用BC857,重新仿真如下。

输出波形虽有平顶,但宽度严重不足。
增大输入隔直流电容容量,可以将脉冲展宽到满足要求。
但是,高电平4.3V,离开3.3V太远,不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用BC857,重新仿真如下。

输出波形虽有平顶,但宽度严重不足。

谢谢!辛苦了!!!
你的分析,我看了----这个电路还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弱弱地问:你用的是什么软件?

再次 谢谢!!!

楼主:
嗯。 这次的电路可以实用了!!!

谢谢!!!

由繁到简,就是认识的不断升华。。。。辛苦了!!!

学习!!!

网友(2014-11-18):
共勉!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2015-02-03):
电平转换电路  挺好

网友(2018-08-01):
电平转换电路!m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