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波时钟能否驱动计数器?

楼主(2014-09-21):
inclk是一个占空比各为50%的时钟,下面这样没问题吧?
reg  [7:0]data_r;
always @ (posedge  inclk )
          data_r <= data_r + 8'd1;

但如果将时钟换成一个生成时钟 data_clk(占空比为1:1000)
reg  [7:0]data_r;
always @ (posedge data_clk )
          data_r <= data_r + 8'd1;
这样 是否可以?仿真的时候data_r 数据一直为0,不能这样用吗

网友:
我是初学者,帮楼主顶上去让大神看到

网友:
1:1000的占空比?

网友:
可以的,没有说占空比必须是50%

网友:
可以的,可能是你仿真时data没赋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