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样收不收拼板费...第二次打样,大神帮我看看规...

楼主(2014-09-21):
自己做着玩的,一个GPS码表,自行车用的,完成后会开源。
第二次打样。。技拙,一张板塞不下,只能分两张板,4.3x3.7的小板
业余玩玩,Altium Designer都是现学现卖的。。。也不知道规不规范,大神们帮我看看。附件是AD的pcb图。
中间排针是没假连线的(听说要假连几根?)

楼主:
第二块板挖掉那里,是要放一个蓝牙模块。

网友:
大家 都有 误区了

其实 连不连线都无所谓。  只要 不分割。 or  邮票孔。  jlc 都不会 算成拼板的

网友A:
这些器件,一个板子就放得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器件,一个板子就放得下了。。。。

菜鸟,试过一张板,两面全用上,很有难度呀。。最后还是放弃了

楼主:
打算做成0.6厚的板子,回来自己沿着中间那条线用美工刀割下来。

网友:
两款板间最好留点缝隙好一点,小心割到线

网友:
我们才接触过几块板子,人家接触过多少?

只要不切断,人家绝不干涉,随便你折腾。但邮票孔也算切断。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连不连线无所谓了,你没连的人家打印出来就没有,不用什么假连接
有的厂子会帮你做V-CUT,面积10*10都不算手续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菜鸟,试过一张板,两面全用上,很有难度呀。。最后还是放弃了

我可以帮你画

网友:
这个一个版随随便便搞

网友:
0.6的貌似不是标准收费

网友:
JLC的价格已经那么低了
没必要这么费劲心思了吧

网友B:
1块板应该能完成啊,你这个空间这么大!器件和走线是不是太靠近边缘了,这样割板不会有影响吗?
0.6的板厚不知道是不是按照标准来收费的!

网友:
0.8吧 运气好还能碰上免费沉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块板应该能完成啊,你这个空间这么大!器件和走线是不是太靠近边缘了,这样割板不会有影响吗?
0.6的板厚 ...

里面有四个按钮需要在边缘,一个液晶屏接口需要固定在中间指定位置。。还要挖掉11*16mm的位置放蓝牙模块,技术不行,so....

楼主:
真的么?

第二块板中间有个14pin的液晶屏接口,固定位置的,还有两边要有一共有4个按钮,顶上有个gps天线。。

器件比较多,所以、、

网友C:
你把原理图和需求发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原理图和需求发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