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6.1在线仿真,点全速运行后点退出,程序就停止了

楼主(2014-09-21):
板子掉电再上电也是不好用,只能在线的时候直接拔仿真器。
USB仿真器,以前用的5.2,换6.1更新固件后就这样了。是不是还要设置什么?求助

楼主:
仿真器固件降级后,用回5.2好了,看来是仿真器老了,新版本有什么办法能用老的仿真器?

网友A:
不知道我曾经遇到的是不是和楼主的问题一样,试着先点那个“Break”再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曾经遇到的是不是和楼主的问题一样,试着先点那个“Break”再退出。 ...

可能我说的不太清楚,点go之后无论点break还是点stop debugging板子上程序都会锁住,必须在点go的情况下直接拔仿真器才行

网友(2014-11-07):
用的2553,没有调试器

网友:
哈哈,别做白老鼠啊,我用的5.6用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