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吹焊机拆了,有个元件想问问网友

楼主(2014-09-21):
自己的吹焊机坏了,有时能加热有时不能。我只把控制部分和测温部分修好了,但是加热部分真心查不出来了,附上图

楼主:
第一张图片中的上胶元件好像就是加热元件。热风最高温度是400度。

网友A:
这做工,还是扔了买个新的吧,目测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还有,这东西的加热部分好像在手柄里

网友B:
发热丝在手柄上,供电和测温的线在胶管里通过去,气泵往胶管里泵压缩空气,热熔胶是密封用的。

网友:
不懂 帮不上忙
友情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丝在手柄上,供电和测温的线在胶管里通过去,气泵往胶管里泵压缩空气,热熔胶是密封用的。 ...

谢谢大神指教

网友:
第一次见这玩意儿

网友:
还是白光的好!

楼主:
白光什么意思

网友:
日本白光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做工,还是扔了买个新的吧,目测没有修的价值...

学校老师说,直接再买个新的

网友:
挺好用的这个牌子

网友:
这个做工,太烂了,地摊货

网友:
遇到过这问题,十有八九是手柄里面的发热芯接触不良。

网友:
加热在手柄上,从加热丝出发,用万用表顺藤摸瓜查着去.

网友:
那两个变压器是如何叠在一起的?另外还看到大条扎带

网友:
修过,发热丝是板上的一个可控硅控制的,换过就好了

网友:
这个电路很简单,随便搞搞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