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人愿意生产按键式普通万用表?——也许是个创意!

楼主(2014-09-22):
一般的万用表是拨盘式的(如同老式拨盘电话机),一般工厂应用,多的测通断、电阻、电压,就2、3个档位。碰到频繁的测量,需要拨来拨去的,磨损大,表容易坏,不方便。
能否生产按键式的(如同拨号电话机)? 常用的按键用大号按键,不常用的用小号按键。换挡时只是轻轻一按,快捷,提高工效。
我有做这种万用表的想法,只是精力有限。请坛友议一议我的想法,特别是参与生产类的技术人员提些看法。

——添加以下:——————————————————

研发人员和设计人员,用这种表的意义不大。
我的想法主要针对电子生产线的维修、测试人员,他们频繁地用表。

——为了表述清楚,再添加以下————————————————————

我的生产线上有9个万用表,频繁拨盘后几乎都出现接触不良的、卡死的。买的表质量不好是个原因,但频繁的拨弄,再好的表也招架不住。

————添加 补充以下技术指标说明——————————————

技术指标一般,大体和目前的普通万用表一样或稍好,一般人买得起的。   ———— 不与安捷伦、福禄克的台式做比较。
要便携,要可以插手机充电器的电源。

网友:
我到现在还没碰到过坏拨盘的……线不好的到是常有……

楼主:
研发人员和设计人员,用这种表的意义不大。
我的想法主要针对电子生产线的维修、测试人员,他们频繁地用表。

网友:
用坏过拨盘,国产表

楼主:
我的生产线上有9个万用表,频繁拨盘后几乎都出现接触不良的、卡死的。买的表质量不好是个原因,但频繁的拨弄,再好的表也招架不住。

网友:
台式万用表都是按键式的,普通的这样应该是受成本限制的吧

网友:
以前见过福禄克的按键万用表

楼主:
是的,台式表是按键的。但这类表追求高精度高分辨率,价格自然不菲。
————我们定位的是普通型,技术指标一般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台式表是按键的。但这类表追求高精度高分辨率,价格自然不菲。
————我们定位的是普通型,技术指 ...

按键和拨盘区别的根本点不在技术指标。你仔细想过为什么手持式万用表不做成按键式的么?

楼主:
谢谢agility,愿闻其详。请楼上多多指教! 也请路过的各位多多提些意见。

网友:
楼主心目中的出价是多少?我公司恰好有类似的产品计划,大家可以谈谈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一个好的按键没有1块钱是做不好的。

用触摸按键实现

网友:
档位切换,需要体积,金钱吧。

网友:
好主意,不过按键应该像老式电风扇一样的,按一个之前按的就弹起来

网友:
把不同的用途分拆成多个测试工位不就不用来回转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触摸按键实现

产线上用触摸就是自寻死路。。。。。

网友:
为什么不用自动切换量程的表。一般电压 电流 电阻三块表足够了。再说了生产线上多配几块就行了。产线上基本上陪固定量程的就行了

网友:
其实,个人感觉,这不是成本的问题,而在于功耗,台式表,档位切换在内部是通过继电器实现的,而如果手持表也继电器,那电池估计要一小时一换。如果不用继电器,精度没法保证

网友E:
买三四个表 捆在一起用,每个表一个档位不能换 就不会坏了!  你懂得……

网友:
没几个钱的东西,坏了就换啊

网友:
电压档各档切换可不用继电器,但电压档与电流档切换就需要用继电器。

网友:
用国产台式机不行吗

网友:
用MCU做一个,接到上位机做测试流程以及进行自动测量。

网友:
我也用坏过拨盘,不过这样改,意义不大吧

网友:
成本问题,拨盘下面有多少个开关啊,用低阻电子开关替换成本
福禄克的高端手持表本来就是按键的

网友:
这种表的意义不大。

网友:
还不如买多几个表

网友F:
没坏过拨盘的,我们用的是福禄克

网友:
这种万用表早就有啊,我之前买过一个,电压电阻二极管是一个按键,电流档是一个按键,是宝工的,JD上有,自己搜,

网友G:
补充:用按键方式要切换内部需要有继电器,功耗略大,我之前宝工的内部有一个磁保持继电器,切换时能听到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G:
补充:用按键方式要切换内部需要有继电器,功耗略大,我之前宝工的内部有一个磁保持继电器,切换时能听到声 ...

有没有其他的切换方式?不一定用继电器?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到时候你会发现按键比拨盘坏得更快
补充:  这种“几不像”的表需求量太少估计没人愿意生产,只有“非标”定制满足你,价格就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坏过拨盘的,我们用的是福禄克

我的19B也是,快十年了

网友:
我也想过做这种万用表,用起来方便,拨盘啪啪啪太麻烦,

网友:
台式表或者自动量程的手持表

网友:
拨盘好像坏的并不多吧

网友:
工人使用方式与研发人员使用不一样的,野蛮操作,用气做事,因此任何工具包括仪表都要结实耐用,楼主只是提到要用万用表测量,为什么不自己制作用单用表,然后装个铁外壳,这样多好,有的时候,自己制作的工装比外面的好用一万倍。这可是针对型的设计。

网友:
旋转的用久了确实容易坏,更何况是偶闲着没事就转着玩~

网友:
曾经的国产万用表拨盘坏了,线短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把万用表的线的质量搞好一点,公司好几个表的线都从根部断了

网友:
给个示意图,看看效果?

网友:
我估计够呛,拨坏的情况应该很少吧。。。

网友:
一个工位电压,一个电流,一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三四个表 捆在一起用,每个表一个档位不能换 就不会坏了!  你懂得……

同意这样的做法,这样才适合生产线。

网友:
100个国产表盘转坏了,一块FLUKE万用表的表盘还没有坏。
FLUKE线坏了N次了,但表盘没见过坏的。

网友H:
这让我想起了XX之家论坛上一个人莫名其妙的发言,想不明白他在搞什么。

网友:
哈哈。国产的东西就偷工减料

网友:
楼主你要问有没有市场,有没有人愿意买吧。小品牌看价格吧。

网友:
坏拨盘的很少……线不好的到是常有    换了按键的可能坏的更多是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让我想起了XX之家论坛上一个人莫名其妙的发言,想不明白他在搞什么。

这位爷是在刷存在感,用来填补他的失落感。

网友:
看起来不错,成本怎么样。

网友:
手持万用表首先要考虑电池功耗的问题,而有些档位切换考虑耐压要么用转盘,要么用继电器,继电器线圈是很耗电的,所以综合考虑就用转盘了,用按键的手持万用表,功能都很少。

楼主:
按键的寿命问题;抗电磁干扰;信号的切换元件;表笔线质量;成本。
——这些是大家关注的问题。

网友:
不错的想法,可以去做做

网友:
多买几个表,拨到合适的档位,然后把拨盘拆掉,贴好标签。

网友:
坏了就换啊! 按键也会坏的!

网友:
好的按键不便宜的

网友:
功耗,体积,成本

网友:
楼主可以把想法改成只做单功能的表: 只测电阻、只测电压、只测电流等等的表。。
生产线上每个工位做的事情都是固定的,所以用特定功能的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产线上用触摸就是自寻死路。。。。。

正解,更有可能是生不如死哦。。。

网友:
楼主想法不错   不懂,帮顶

网友:
是很讨厌转来转去的哒哒声,17B的我宁愿让他自己关机也不转动OFF

网友:
没遇到坏过拨盘的,我们用的是福禄克、安捷伦...只是哥们接错信号把里面保险烧掉的还是遇到过`(*∩_∩*)

网友:
这样也行,可是这个是习惯性问题

网友:
按键也有寿命呀,不一定比拔盘长。

网友:
需要很多按键,地方不够。看看台式万用表就知道了。手持万用表的定位就是简单方便、便携。
如果加那么多按键,不如直接台式。或许换个AD的旋钮会好些。

网友:
楼主想法是好的. 应该再加上一条.  量电流的时候表笔都不用换.

拨盘/按键做好了.寿命都不是什么问题.

产品都是"妥协产物". 没有人不想做的既便宜简单有好用,且赚钱迅速....

网友:
拔盘式万用表的多档开头画在PCB上, 和拔盘配合几个铜片就搞定, 如果要使用按键的话, 档位切换就要使用电子开关和继电器, 成本就上去了.
你的这种情况干脆自己做专业的好了.

网友:
好吧按键式做好了估计你又会想在流水线最好要固定住,嗯………还是台式的…

楼主:
在坛友的提示下,搜索到了“台湾宝工MT-1860”的万用表,这个基本上就是我设想的万用表。看资料他的测量范围是自动的,担心反应慢不适应快速生产。
国产的胜利VC70C和 VC70D与宝工这个很像。
销量看来一般。拨盘式在大家心里根深蒂固,或者也许普通表几十元的价格已经使价格天平倾倒。
我已拍买了一台先试用一下。

网友:
有那钱不如下点功夫把表盘做好,中国产品的通病。

网友:
比较危险,如果本来量电压不小心误操作为电流档

网友:
我也觉得用在产线的话,就固定下来,单独测试电压或者电流更好。

网友:
楼主的问题不是选用合适的表,而是要解决产线工位设置的合理性。

网友:
不如楼主看看能不能说明一下产线的工位设置,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把工位设置搞合理了

网友:
胜利  AC97c  橡胶按钮式的,100多,,凑合用吧

网友:
还是17B吧,品质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产线上用触摸就是自寻死路。。。。。

何以见得呀?我见过很多产线上的触摸设备,用得好好的。

网友:
选用自动量程表可以有效减少开关的磨损。国产手动表开关普遍质量不好。

网友:
习惯问题很重要,并且,机械式的需要切换,费用太高,自恢复软件处理的,还不如搞自动量程了。

网友:
平时见到的万用表都是福禄克的,质量很好

网友:
价格不错啊!是个制约因素

网友:
琴健试开关也不怎么耐用呀

网友:
给楼主几个具体型号:
1 安捷伦34401A
2 吉时利2000
3 吉时利2100
4 Fluke 45
5 IWATSU VOAC7521A
6 Fluke 8840A
7 Hioki 3237/3238

网友:
记得见过胜利有按键似的万用表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按键和拨盘区别的根本点不在技术指标。你仔细想过为什么手持式万用表不做成按键式的么? ...

是不是怕误触发,拨盘基本不存在误触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怕误触发,拨盘基本不存在误触发的问题?

机械式拨盘是为了避免使用继电器。手持式万用表不能使用继电器,太耗电了。

网友:
胜利不是有么,不过据说不是很好用

网友:
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
用的万用表基本都是线坏

网友:
生产线还是台式,全程控好。就是贵点。

网友(2014-10-24):
生产线上安需要,买适合量程的单表,我觉得最好。

网友:
买 个好点的万用表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