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调试 每次debug都要重新添加变量(已解决)

楼主(2014-09-22):
上次debug添加的变量 一点debug就没了  又要重新加...怎么操作

网友:
在你重新下载之前把debug挂起就可以了

网友:
CW没用过。看了下MQX的安装软件1个多G.电脑空间不够。

网友:
楼主,你好!
如果你用的是classic cw,那加了变量后,需要保存一下,就在file下的save configuration,如果用的是eclipse的cw,增加的变量下次应该还有,不需要save

网友:
LZ说的是watch窗口的变量么?这其实是一个好事情,用keil的话,watch窗口会自动保留很多添加过的变量,需要手动删除,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