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三档调速电机,中、低档不稳定,有时候变成...

楼主(2014-09-22):
小弟刚开始接触调速电机,初来乍到,不是很懂。120V/60HZ调速电机电路图如下,上图是过零检测部分,下图是光耦控制可控硅部分。电路实现功能是通过轻触按键,实现高、中、低三档调速。
调速的方法用过如下两种:
1.调相,即过零输出关断信号,接着延时一段时间如低速档6ms、中速档3ms,高档不延时,然后再打开输出信号。
2.半波,即控制半波的导通个数实现调速。
现在的问题是,以上两种方法都有尝试,而且延时时间有换过不同组合,但是调速的时候还是不太稳定,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低、中档变成一档,弄了好多天了,一直没找点问题的解决办法,很恼火。
电机是5W左右的小功率电机,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现这种问题,电路or代码,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A:
话说这个过零检测电路好简单啊,不过检出来有点不准。另外交流电机直接用半波输入应该不转吧?

网友:
上变频调速,两相变频器。

此款变频器为90度相角输出,驱动电容运转单相电动机专用变频器!

应用范围:1.单相风机、水泵、轴流风机

                 2.单相电容运转式交流异步电机

网友B:
过零检测我是用PC814.

网友:
是宰波来调速度的,是的话会不会是电机做工不连续,所以有有顿挫感

网友:
三楼的电路是三相驱动的,如何用在单相上,有什么优点?

网友:
上示波器

网友C:
方法没有错,如果不准,可能是过零不对。半波10m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法没有错,如果不准,可能是过零不对。半波10ms。

120V/60HZ的,半波周期大概9MS左右,有量过过零信号基本上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零检测我是用PC814.

PC817价格怎么样,还有出来的过零信号怎么样了?

楼主:
欢迎高手指点,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谢谢3楼的内容和图片。

网友D:
这个很可能过零检测这块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可能过零检测这块没做好

请问有什么更好的检测方法吗?

网友:
你该把过零检测波形IN贴出来。还有把out波形贴出来,通常有问题都是跟软件处理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个过零检测电路好简单啊,不过检出来有点不准。另外交流电机直接用半波输入应该不转吧? ...

我也觉得这个过零电路不准吧,假设电压从0开始上升,只有当电压上升到一定值时才能导通光耦,这已经不是过零了

网友E:
过零电路本身就有移相作用了,所以可调范围要根据过零电路来设置,过零的灵敏度设置的高了,抗干扰能力就下降了,过零的灵敏度设置的低了,抗干扰能力是强了,但可移相的范围就窄了,切记电网上可不是那么纯净的和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零电路本身就有移相作用了,所以可调范围要根据过零电路来设置,过零的灵敏度设置的高了,抗干扰能力就下 ...

那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借鉴下吗?

网友(2020-04-10):
三楼的两相变频驱动器挺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