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供电的纹波抑制

楼主(2014-09-22):
亲们,我在设计一个利用外置USB电源供电的电路,瞬时电流大概有个300mA的样子,因为是直接供电所以需要考虑纹波的影响,我大概需要怎么一款LC的滤波电路呢?希望有经验的莫友指点,谢谢。

网友:
L就不要加了,C就行,1000UF+1UF+0.1UF,感觉体积大就1000改100

网友:
要是你能搞定这个, 别忘记show一下.
如果你能将纹波和噪声抑制在2mV左右(线性电源指标), 我预订哦

楼主:
呵呵,如果解决的比较好我就把电路共享出来,板子体积小,最大只能用22uF的电容

网友:
指标都没有,USB电源也是电脑电源提供的,源头很差的话,后面怎么滤波都没有用。

网友:
这个应该与电脑电源直接相关

网友:
输入信息不够详细

楼主:
因为USB电源就是从市场上采购当然质量参差不齐,只要能基本滤除一些纹波就好

网友(2015-01-26):
在做一个小音箱,也是杂音很重,求高人指点。

网友(2020-11-10):
USB电源劣质的,5V和GND上面都是巨大的噪声,硬盘、风扇什么的各种频段的噪声不少,个人觉得还是得用隔离电源做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