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OpenGL的arm芯片对应的开发板?

楼主(2014-09-22):
如题,最近有个项目,需要支持linux系统并能够跑OPENGl,请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
你查一下芯片手册就行啦。像飞思卡尔i.mx6系列

网友:
cortex-a系列的是不是很多都支持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都是支持opengl-es 和opengl不一样的

网友:
支持 opengl 的应该是少数吧。

网友A:
全兼容 opengl 的似乎就是 nvidia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兼容 opengl 的似乎就是 nvidia 的。

有木有更好的建议?

网友:
和8楼的观点一致,nvidia TK1是目前比较好的方案,当然Intel的夸克系统也是很不错

网友:
tk1 NVIDIA 还支持 cuda

网友:
Mali
http://zh.wikipedia.org/zh/Mali_(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