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PSEN的管脚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4-09-22):
到现在也没明白51系列单片机的PSEN管脚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是用来外扩ROM的,现在都内部集成FLASH了,一般用不到。

楼主:
恩,在当时的情况下发明的啊

网友A:
PSEN为程序存取器选择端,高电平,程序从内部执行,就是单片机内部的程序存储器有效,接低电平,程序从外面扩展的ROM开始执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SEN为程序存取器选择端,高电平,程序从内部执行,就是单片机内部的程序存储器有效,接低电平,程序从外面 ...

你说错了吧?
psen是外部程序存储器读选通信号
你说的那个应该是EA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错了吧?
psen是外部程序存储器读选通信号
你说的那个应该是EA端子

呵呵!是的,记错了。好久没用这个功能了,现在的51单片机自带的程序存储空间基本上都不用扩展外部程序存储器了。

网友:
学校的教材都是几十年不变的80c31了,跟不上时代了

网友:
现在这个端口也就在考试中考一考了,现在的单片机基本不用外扩!

网友:
我只能说,楼上都是正解

网友:
增强类的51已经没这个脚了,目前纯51倒是用的不多了

网友:
老的书上还是有这个。

网友:
现在单片机内部rom都比较大,用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