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西门子PLC中的1200是不是有取代200的趋势,1500取代300?

楼主(2014-09-22):
西门子PLC的1200是不是要取代200,1500是不是取代300的?

网友:
有这意思,科技肯定是在进步的。

网友:
西门子的销售是这样讲的,SMART 1200取代200,1500渐成高端主流

网友:
这不是趋势,这就是必然,西门子官方推出1200跟1500的目的就是要拿来替换200跟300的。年初跟西门子的人在一起特意就这个换代产品的推广一起聊过几次。此外西门子还推出了新款变频器

网友A:
200CN性价比还是挺高的,而且也用惯了,224XP自带了2个485,小项目连触摸屏,变频器很方便,1200配模块成本就高了。

楼主:
看来现在是必然的趋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CN性价比还是挺高的,而且也用惯了,224XP自带了2个485,小项目连触摸屏,变频器很方便,1200配模块成本 ...

1200也有类似机型,个人觉得1200比较好的改进就是可用普通TF卡进行程序下载,电脑上写好程序,放进手机用的TF卡里,带去现场插进PLC,十几秒,重启搞定,这个功能是标配。还把以前的专用下载线给改了,改成随便找根网线,直接一头PLC一头电脑,直接代替原有的下载器。还有WIFI模块,无线调试,监控,下载等等,同等机型,价格相差不大,还是挺有潜力的。比较看好。(西门子的人看见我给他说的这么好会不会送我一套呢?

网友:
现在还有国产的sMArt200是来更新200的

网友:
总归要不断进步的

网友:
说明国内兼容200的PLC有用了,西门庆只好放弃200了

网友(2016-02-19):
1200价格太高了,替代200难度较大吧

网友:
1200不错,它有个模拟量控制伺服驱动(驱动器位置环),编码器接到1200上做位置环,很想搞懂这算法。

网友(2016-04-10):
1200与200的价格相差不大啊,就两三百而已

网友:
是的,西门子的方向就是这样

网友:
应该是这个趋势。

网友:
200 smart是个什么位置

网友:
定位是的,200只不过考虑到国内情况保留的,TIA平台整合全部产品线是早就定的方向

网友:
必然趋势,好几年了。

网友:
1200有时用起来,综合成本比200还要低

网友:
用习惯了200了!

网友(2017-06-03):
几年前的帖子了
现在西门子主推:
200smart

网友(2022-07-07):
西门子的plc可以抄板解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