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我的STM32刷图测试代码:STM32F103+SDIO+ILI9325 播放60fps视频

楼主(2014-09-22):
最近看到有网友用NAND flash刷屏,刷到20fps。我想起来原来测试STM32 SDIO读写速度时,有10MB/s的速度。用这个速度放未压缩的视频,可以超过60fps。于是我写个代码试试看效果。

经过测试,不限制速度的话,可以达到72fps。320 x 240 x 2byte/pixel x 72fps = 11,059,200 byte/second。

我用Yadif+Bob产生60fps的视频,转成一张张BMP,然后写程序转成RGB565的,写到SD卡里,最后STM32直接从指定扇区开始读数据到LCD。全程用DMA操作,CPU使用率<1%

拍了一段视频,声音是后来加上去的。拍的视频是30fps的,显得不那么流畅了。实际是非常流畅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g3OTQwNDk2.html

代码:

有兴趣的网友可以试试,Keil 和 IAR的工程都有。不过需要根据自己的板子改一下GPIO配置、FSMC地址等。硬件需要用4bit的SDIO模式。还有SD卡要能有10MB/s的读速度,不过一般的卡都有这个速度了。

楼主:
这是我转BMP的代码。把一张张RGB888的BMP转成连续的RGB565数据,并且转90度。这个代码写得比较粗糙。。。供参考

// RGB24toRGB565.cpp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windows.h"

unsigned char SrcBMP[320 * 240 * 3];
unsigned char DstBMP[240 * 320 * 2];

#define RGB565(r, g, b)                         \
                        ((((r) & 0x1f) << 11) | \
                        (((g) & 0x3f) << 5)   | \
                        (((b) & 0x1f)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HANDLE hSrcFile;
    HANDLE hDstFile;
    DWORD r,g,b;
    unsigned char * SrcPixel;
    DWORD  dwBytesRead, dwBytesWritten, dwPos;
    unsigned short * DstPixel;
    TCHAR SrcFileName[MAX_PATH];

    hDstFile = CreateFile(TEXT("J:\\grab_bmp\\!output.img"), // open DST file
            GENERIC_WRITE,            // open for writing
            0,                        // do not share
            NULL,                     // no security
            OPEN_ALWAYS,              // open or create
            FILE_ATTRIBUTE_NORMAL,    // normal file
            NULL);                    // no attr. template

    for (int FileIndex = 484; FileIndex <= 6951; FileIndex++)
    {
        _stprintf (SrcFileName, TEXT("J:\\grab_bmp\\grab%05d.bmp"), FileIndex);

        hSrcFile = CreateFile(SrcFileName,                // open SRC file
                                GENERIC_READ,             // open for reading
                                0,                        // do not share
                                NULL,                     // no security
                                OPEN_EXISTING,            // existing file only
                                FILE_ATTRIBUTE_NORMAL,    // normal file
                                NULL);                    // no attr. template

        if (hSrcFi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printf("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return 0;
        }

        SetFilePointer(hSrcFile, 0x1A, NULL, FILE_BEGIN);
        ReadFile(hSrcFile, SrcBMP, sizeof(SrcBMP), &dwBytesRead, NULL);
        if (dwBytesRead != sizeof(SrcBMP))
        {
            printf("Read file error.");
            return 0;
        }

        CloseHandle(hSrcFile);

        for( int x = 0; x < 240; x++)
        {
            for( int y = 0; y < 320; y++)
            {
                SrcPixel = SrcBMP + ((319 - y) * 3) + ((239 - x) * 320 * 3);
                b = SrcPixel[0];
                g = SrcPixel[1];
                r = SrcPixel[2];
                DstPixel = (unsigned short *)(DstBMP + x * 2 + y * 240 * 2);
                *DstPixel = RGB565(r >> 3, g >> 2, b >> 3);

            }
        }

        WriteFile(hDstFile, DstBMP, sizeof(DstBMP), &dwBytesWritten, NULL);

    }
    CloseHandle(hDstFile);
    return 0;
}

网友A:
这个好。以后可以看电影了。不知道能不能加上软解码算法。还有支不支持高清。

网友:
不错,回去试下,

网友B:
火速留名啊。。。。视频具体是怎么播放的啊。。。描述下呗

网友C:
楼主太厉害了,想知道楼主用的谁家的板子

网友:
哇靠 好牛叉的嗦,膜拜!!

网友D:
谢谢楼主的分享,播放BMP的应该要比JPEG的要快不少,之前有用STM32F407来实现播放MJPG影片的。

网友E:
转成一张张BMP,然后写程序转成RGB565的,写到SD卡里

---最后也是一张张图片吗?看视频相当流畅啊

网友:
高手 膜拜了

网友F:
我擦啊!这么快的速度,是不是真的啊!

网友G:
厉害,能到这么高fps,那不刷图片,改为软件解码还是有可能实现15fps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速留名啊。。。。视频具体是怎么播放的啊。。。描述下呗

就是从SD卡里读出图片,传给LCD,连续传。当然,是通过DMA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太厉害了,想知道楼主用的谁家的板子

谁家的没关系,随便板子都行,只要是4bit SDIO+FSMC驱动的ILI9325/ILI9320。我这个是n年前我同学在淘宝上买的。触摸屏都压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成一张张BMP,然后写程序转成RGB565的,写到SD卡里

---最后也是一张张图片吗?看视频相当流畅啊 ...

最后变成连续的一张张BMP数据,BMP头都去掉了,这样STM32只要一直读数据传给LCD就行,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擦啊!这么快的速度,是不是真的啊!

真的啊。代码发出来了,可以验证真假。SDIO有10MB/s读速度,FSMC的ILI9325有18MB/s的写速度,刷图速度完全可以超过60fps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的分享,播放BMP的应该要比JPEG的要快不少,之前有用STM32F407来实现播放MJPG影片的。 ...

那肯定是的,放BMP的时候CPU基本没啥事干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厉害,能到这么高fps,那不刷图片,改为软件解码还是有可能实现15fps的吧?

从别人的测试看,软件解码15fps估计可行的。我没试过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肯定是的,放BMP的时候CPU基本没啥事干

兄台,你是怎么把他们DMA的呢?直接用SDIO的DMA把数据映射到FSMC上面?不需要SRAM去存储一帧画面的内容吗?

网友:
60帧的速度?这么夸张?

网友:
非常好啊,火速试一下!

网友:
有点牛逼啊,我最近在搞FFT频率就是上不去

网友:
有点厉害的,我最近在搞FFT频率就是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台,你是怎么把他们DMA的呢?直接用SDIO的DMA把数据映射到FSMC上面?不需要SRAM去存储一帧画面的内容吗 ...

是的,直接让DMA从SDIO拿数据,然后DMA直接写到FSMC里。没有存到SRAM。要是存到SRAM里,再用DMA从SRAM传到FSMC,也可以到这个速度。这样还可以加个OSD啥的

网友H:
楼主会做 OSD 吗?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STM32 做?楼主做过啊?可否讲讲,或者什么例程哇

网友:
楼主有没有做直接播放视频的程序啊,103的资源能做成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楼主太厉害了,想知道楼主用的谁家的板子

貌似是奋斗V3的板子

网友:
请问楼主你这屏在哪买的?有购买连接吗?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
103能做到这种程度,赞!

网友:
很不错,做一个专用的转换工具,103就可以放视频了,不错!可以考虑一下具体应用了!谢谢分享

网友:
火钳刘明,暂时实现了BMP图片的现实,有时间也来试一试图片模拟视频播放

网友J:
牛XX!!!一张张320x240的bmp图片数据放到SD卡,这样搞数据量多大啊?

网友: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牛。。。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是我转BMP的代码。把一张张RGB888的BMP转成连续的RGB565数据,并且转90度。这个代码写得比较粗糙。。。供 ...

我不会windows程序啊,你这些函数从哪里学的,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不会windows程序啊,你这些函数从哪里学的,找到的

我原来一直写Windows程序,自从玩STM32后,就很少写了,感觉现在都不会写Windows程序了。。。这些函数都是MSDN上有的,还有示例代码,用起来也比较方便的

楼主:
我以前要是想把视频转成一张张BMP,可能会写代码用DirectShow实现,但现在只知道用现成工具,点点鼠标了。。。

现在直接用编辑Graph的工具,DirectShow SDK里带的工具叫GraphEdit,但是有点小bug。所以就用了一个叫GraphStudio的工具。

用ffdshow视频解码器,里面有个抓图工具,可以把所有帧抓成BMP。能点鼠标就不写代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牛XX!!!一张张320x240的bmp图片数据放到SD卡,这样搞数据量多大啊?

就这3分多钟就有1.8GB了 。比原视频都大。。。原视频还是1080i的高清视频

网友L:
不知道429的性能有没有这么好

网友M:
我擦,居然还有声音,咋整的?你不是图片吗,怎么会有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要是想把视频转成一张张BMP,可能会写代码用DirectShow实现,但现在只知道用现成工具,点点鼠标了。 ...

你太强了,我也想玩玩windows程序呢

网友N:
楼主能不能分享个转好的文件让我们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擦,居然还有声音,咋整的?你不是图片吗,怎么会有声音?

上面不是说了吗,声音是后来加上去的

网友:
如果说要播放压缩过后的视频的话,除了硬解码速度快点之外,有想过软件加速么?

楼主:
拍了一段60fps的视频,这样看才流畅。
上传到优酷就不流畅了,直接传附件。

摩尔纹有点严重。。。

网友:
军迷可以看电影了。

网友:
一种空间换时间的有效方法........

网友:
不服不行啊

网友:
牛b啊, 虽然stm32不是用来搞这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能不能分享个转好的文件让我们玩玩

http://pan.baidu.com/s/1sjQ8UAh

要找一张空SD卡,然后用工具把文件写入SD卡,要指定从某扇区开始写,而且要连续的

网友O:
对SD卡大小有要求吗?以前用SPI操作,4G的卡就是读不了,而一个256M的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对SD卡大小有要求吗?以前用SPI操作,4G的卡就是读不了,而一个256M的就没问题。 ...

可以用SDHC的。我用的是新版的ST示例代码。

网友:
好牛B,103还可以这样用。

网友P:
1%的CPU在这里会不会误导呢?
让CPU满负荷,可是实现多高的刷屏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P:
1%的CPU在这里会不会误导呢?
让CPU满负荷,可是实现多高的刷屏速度?

不是误导。实测数据。都是DMA在传输数据,CPU没多少活干。DMA在忙。
瓶颈在SDIO的读速度了,最多到10MB/s多一点,也就是72fps的样子。CPU再忙也没用。

网友:
楼主很厉害。我用32一般都只能刷二十几帧的样子。

网友:
原来F103也能达到这样的刷屏速度,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会做 OSD 吗?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STM32 做?楼主做过啊?可否讲讲,或者什么例程哇 ...

直接在CVBS上加文字的?这种没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貌似是奋斗V3的板子

这都能看出来。难道是屏幕下面那行字

网友N:
引用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sjQ8UAh

要找一张空SD卡,然后用工具把文件写入SD卡,要指定从某扇区开始写, ...

楼主是用什么软件把文件写到SD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是用什么软件把文件写到SD卡的

可以用WinHex的克隆磁盘,注意要用空的SD卡,会覆盖原有数据的。

网友:
不错,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以后可以看电影了。不知道能不能加上软解码算法。还有支不支持高清。 ...

洗洗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429的性能有没有这么好

429性能当然有这么好了,不过SDIO速度一样的

网友:
牛人就是多啊

网友Q:
楼主,你好。  我最近在做STM32 +群创7寸彩屏+RA8875 项目!  外扩Flash用的是W25Qxx的!    目前就是不知道后期刷屏能跟上不!  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你好。  我最近在做STM32 +群创7寸彩屏+RA8875 项目!  外扩Flash用的是W25Qxx的!    目前就是不知 ...

没用过这个RA8875。试一下Flash读速度能到多少,然后根据图片大小,能估计出刷一张要多少时间。

网友R:
楼主知道不知道一般视频是怎样存储到SD卡或者flash的?
这样容量太大了,我想给我的仪器嵌入一段视频教学,但没有SD卡,只有几百兆的flash 不知道该用怎样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知道不知道一般视频是怎样存储到SD卡或者flash的?
这样容量太大了,我想给我的仪器嵌入一段视频教学, ...

一般视频都是压缩过的,小很多。STM32不太适合做这个。要不就降低帧率改小尺寸,用MJPEG。或者再找找其他算法、方案什么的。

网友S:
不知道按800x480的屏,能做到什么程度

网友R:
引用 楼主:
一般视频都是压缩过的,小很多。STM32不太适合做这个。要不就降低帧率改小尺寸,用MJPEG。或者再找找其他 ...

楼主可有bmp转mjpeg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可有bmp转mjpeg程序?

上面说的GraphEdit或者GraphStudio都可以实现。操作界面可能不太友好。
可以用ffdshow转成一张张jpg。或者用ffdshow视频编码器加AVI Mux,直接转成MJPEG的avi文件

或者找其他操作简单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不知道按800x480的屏,能做到什么程度

按这SD卡速度,估计只有10几帧一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这SD卡速度,估计只有10几帧一秒了

10几帧播放估计就能达到我要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说的GraphEdit或者GraphStudio都可以实现。操作界面可能不太友好。
可以用ffdshow转成一张张jpg。或 ...

关键是ARM读取显示的时候不会解码(解码jpeg)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