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四轴硬件(核心4*4cm)焊接完成,问大神是怎么调试的

楼主(2014-09-22):
硬件参数
核心板尺寸:4*4cm
整版尺寸:10*10cm
MCU: TM4C123FH6PM (cortex-m4 80M)
WIFI模组:WM-G-MR-09(SPI模组)
九轴传感器:MPU-9150(三轴陀螺仪, 三轴加速传感器, 三轴磁感应传感器)
气压传感器:MS5611
电机:空心杯820
驱动mos管:双si2302

网友A:
顶楼主,小四轴挺漂亮的,楼主啥时候开源呗,PCB文件什么的最好!

网友:
果断顶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顶楼主,小四轴挺漂亮的,楼主啥时候开源呗,PCB文件什么的最好!

已经有人开源了,,,几乎一样的吧,,,自己找找论坛

网友:
电机啥样的,多少钱,电池呢?

网友:
挺好的,有空自己也想做一个玩玩

网友:
好漂亮的板子啊,期待开源~~

网友C:
直接用开源的代码移植撒,话说你这个用手机遥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有人开源了,,,几乎一样的吧,,,自己找找论坛

那就是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开源的代码移植撒,话说你这个用手机遥控的?

对,打算用手机遥控

网友:
我也一直想做一个类似的,无刷电机太复杂,不会玩,只能搞空心杯电机玩了,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打算用手机遥控

用手机玩玩微型四轴还过得去,就是手感真心差,如果以后想玩好建议入手个遥控器

网友:
为什么要有SD卡座

网友:
帮顶,板子挺精致的。

网友:
楼主板子哪里做的?

网友:
羡慕羡慕

网友:
那么小的板子有必要加磁感应传感器和气压传感器吗?只用六轴也行吧!

网友:
mrk!!想搞一个来玩玩!!!

网友:
wifi用手机控制不知道控制范围多远。

网友:
传感器怎么不放到PCB最中间啊

网友:
新手也想留意一下,,,沒玩過的說,期待套件

网友:
能飞多高呢?

网友:
板子做的很小巧

网友:
口水  想搞个玩玩

网友D:
很早就有想玩这东西,就是不想焊接,想单单从软件方面作点文章。但成品套件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早就有想玩这东西,就是不想焊接,想单单从软件方面作点文章。但成品套件有点贵。。。 ...

自己开发更贵

网友:
在哪开源的呀?

网友:
开源吧啊。一起玩

网友:
很好!顶一下~

网友:
可能还好吧,不过重点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