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好用的串口监听工具,后台运行portmon.exe

楼主(2014-09-22):
分享一个好用的串口监听工具,后台运行
portmon.exe
不知道论坛中是否已经有了,
需要先打开portmon.exe,设置好监听的串口,然后再打开对应的串口工具,比如超级终端。

网友:
数据量大 的时候效果如何呢?

网友:
网上搜了一下使用方法:

PortMon串口监听工具,在进行监听前,要保证相应串口不被占用,否则无法正常监听数据。

PortMon设置及使用:
1). 确保要监听的串口未被占用。
如果串口被占用,请关闭相应串口的应用程序。比如:要监视组态软件与串口1设备通讯,应该先关闭组态软件。
说明:PortMon虽不占用串口资源,但在使用前必须确保要监听的串口未被占用,否则无法进行监视。
2). 运行PortMon,并进行相应设置。
• 连接设置:
在菜单栏选择“计算机(M)”->“连接本地(L)”。如果连接成功,则连接状态显示为“PortMon于\\计算机名(本地)”。如下图:

• 捕获设置:

网友A:
这个不好用,不能保存数据。功能不够强大。我推荐一个正在使用的,还行。
串口监控|调试精灵 CommMonitor|CommTone
大家自己去搜吧。

网友B:
串口监控软件要做到真正的监控应该是在任何时候打开都不能影响原有的串口使用,且不能占用串口。好像现在的串口工具都要求在原串口打开之后再打开才能监控。

网友C:
下来看看。。。

一直自己用虚拟串口变通的实现了一种串口监视方案。
虚拟一对串口(用com0com),写个程序一边抓住实体串口、一边抓出虚拟串口做数据透传、同时把两边的数据保存或显示出来。
串口通讯设备 <----- PC实体串口 <-----------自己写的监视程序----->虚拟串口A <------>虚拟串口B(暴露给串口软件)
不方便的地方是,要保证 监视软件多PC实体串口设置和串口软件设置虚拟串口B的一致。
目前用来监视GX Works 还是很顺畅的。。。

网友D:
个人觉得AccessPort.exe是目前遇到的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AccessPort.exe是目前遇到的最好的

与我心有戚戚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AccessPort.exe是目前遇到的最好的

accessport.exe,那个版本比较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AccessPort.exe是目前遇到的最好的

+1  一直用这个~~~

网友:
portmon.exe x64下无法使用,虚拟机之类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来看看。。。

一直自己用虚拟串口变通的实现了一种串口监视方案。

GX Works 是干嘛的

网友:
三菱PLC 的编程软件,2000步以上的PLC程序,数据量还是有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用,不能保存数据。功能不够强大。我推荐一个正在使用的,还行。
串口监控|调试精灵 CommMonitor| ...

这个优缺点,能否罗列下?

网友:
这玩意,WIN7 64位下好像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accessport.exe,那个版本比较好用?

在XP下最高1.34,其他系统下就没有用过了

网友:
我用小南瓜。。。

网友E:
这个软件用过了,好像叫串口警察软件,要端口没有被占用才能用,真想监测在使用的端口还是要用其它软件啊

网友:
Bus Hound,感觉这个最好用了

网友:
串口工具网上很多,楼主这个有什么优点呢?列些出来对比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AccessPort.exe是目前遇到的最好的

win7 64bit 可以吗,能发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win7 64bit 可以吗,能发份吗

直接去官网下吧,免费的。
高版本的应该更适合Win7、Win8等吧,我只用的XP系统

网友:
什么软件都比不上bushound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口监控软件要做到真正的监控应该是在任何时候打开都不能影响原有的串口使用,且不能占用串口。好像现在的 ...

是串口打开之前打开监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软件用过了,好像叫串口警察软件,要端口没有被占用才能用,真想监测在使用的端口还是要用其它软件啊 ...

使用方法:串口打开前选择监视的端口,再打开串口

网友:
AccessPort.exe用了监控串口,也是很好用的

网友(2014-11-30):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用,不能保存数据。功能不够强大。我推荐一个正在使用的,还行。
串口监控|调试精灵 CommMonitor| ...

不支持WIN7 x64吧?

网友:
前几天正好用到, 折腾了一番, 居然没出来结果. 最后还是用Accessport了.

网友:
先做个记号,以后用到再说

网友:
还是根据需要自己写一个更好点

网友:
AccessPort.exe也是不错的 有机会可以总结一下这类的工具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AccessPort.exe是目前遇到的最好的

这个软件怎么看不到通信的二进制码呢?

网友:
AccessPort.exe是一个串口软件收发软件,这个好像和楼主讲的串口监听有区别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个软件怎么看不到通信的二进制码呢?

有啊,你点那个ab的工具栏图标就可以切换了

网友:
任意波特率都OK?

网友:
这个没啥用,还是那个ACC打头的监听工具比较好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有啊,你点那个ab的工具栏图标就可以切换了

串口(RS232)调试、监控软件(SUDT AccessPort)1.37.1870绿色免费版

A.程序拥有端口监控功能,可以监控内核事件并拦截所有通过指定端口收发的数据,该功能目前只在2000/XP/2003平台上有效。
1.在使用监控功能前必须保证所要监控的端口处于关闭状态。
2.运行本程序,选择所要监控的端口并启动监控功能,然后启动要被监控的端口;

WIN7用不起来呢

网友:
AccessPort好用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串口(RS232)调试、监控软件(SUDT AccessPort)1.37.1870绿色免费版

A.程序拥有端口监控功能,可以监控内 ...

你想要说什么,1.37可以同时监视多个串口,1.34只能监视一个串口,XP下用1.34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想要说什么,1.37可以同时监视多个串口,1.34只能监视一个串口,XP下用1.34 ...

请看这句话

程序拥有端口监控功能,可以监控内核事件并拦截所有通过指定端口收发的数据,该功能目前只在2000/XP/2003平台上有效

网友:
WIN7能用不

网友:
要用管理员权限运行。

网友:
win7能够正常使用不

网友:
7楼的我也在用,应该是最好的吧。几十mb都不丢数据。

网友:
这个缺点就是需要先打开被监控的端口,对于虚拟类的稍有不便

另外,有谁能提供一个波特率能到3M的串口调试助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