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15超再生收发模块的天线问题!

楼主(2014-09-22):
如题,就是普通的那种两三块钱的315发射接收模块能不能直接共用一根天线??就是直接它们的天线端直接接在一根导线天线上,这样好像还是可以收发但是不知道会不会以后有什么问题。
注:发射模块是那种最简单的OOK发射模块。接收是那种超再生接收IC的那种。
另外请推荐一下比较好的差再生或超外差式的接收IC.非常感谢!!

网友A:
天线不匹配,会不会影响接收距离?
IC:max1473  TDA52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不匹配,会不会影响接收距离?
IC:max1473  TDA5201

多谢! 都是315M的天线长度理论是一样的 应该匹配吧?

楼主:
:max1473  TDA5201 这两货身价也太高了十几块啊!有没有三块左右的?

网友:
简单的共用天线,发射信号会直接跑到接收端伤害你的射频放大器。

楼主:
发射的时候将接收模块电源切断应该没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射的时候将接收模块电源切断应该没事吧?

可以共用天线,像你说的加切换开关、二极管隔离

楼主:
多谢!  请问用二极管具体是怎么隔离?用什么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