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IAR支持JLINK的最高版本是哪个

楼主(2014-09-22):
之前查询的时候网上都说老版本支持jlink  新版本已经不支持了  但是老版本是指哪个版本呢

楼主:
我用的是5.30版本 在设置里没有jlink这个啊 上图  一个设置的截图   一个版本号

网友:
装错软件了。

楼主:
我晕 装的不对么 我是网上找的教程安装的啊....那应该安装哪个啊...

网友A: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网友B:
IAR有很多for 51,for430,for arm。

网友C:
你安装的是IAR for MSP430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原来是我弄错仿真器了  实在不仔细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AR有很多for 51,for430,for arm。

谢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安装的是IAR for MSP430 的

谢谢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