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R8C/2L 24C02 IO口方向怎么设置

楼主(2014-09-22):
r

如图是P3_4和P3_5,P3_4是SDA,P3_5是SCK;SDA应该怎么设置输入输出方向呢
SDA\SCK都已经上拉接VCC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没人帮忙看看吗,0和1都试了,24C02还是不正常,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原因

网友:
要开漏I0口才行

网友(2015-01-04):
SDA要根据协议,改变输入输出方向,不是一直保持一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