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IO口最多能扫描多少个按键?(转)

楼主(2014-09-22):
简介:在做项目(工程)的时候,我们经常要用到比较多的按键,而且IO资源紧张,于是我们就想方设法地在别的模块中节省IO口,好不容易挤出一两个IO口,却发现仍然不够用,实在没办法了就添加一个IC来扫键。一个IC虽然价 ...
在做项目(工程)的时候,我们经常要用到比较多的按键,而且IO资源紧张,于是我们就想方设法地在别的模块中节省IO口,好不容易挤出一两个IO口,却发现仍然不够用,实在没办法了就添加一个IC来扫键。一个IC虽然价格不高,但对于大批量生产而且产品利润低的厂家来说,这是一笔不菲的开支!
那,我们能不能想到比较好的扫键方法:用最少的IO口,扫最多的键?可以吗?
举个例:给出5个IO口,能扫多少键?有人说是2*3=6个,如图一:

                     图一

   对,大部分技术参考书都这么做,我们也经常这样做:用3个IO口作行扫描,2个IO作列检测(为方便描述,我们约定:设置某一IO口输出为“0”――称其为“扫某IO口”)。用行线输出扫键码,列线检测是否有按键的查询方法进行扫键。扫键流程:在行线依次输出011,101,110扫键值,行线每输出一个扫键值,列线检测一次。当列线检测到有按键时,结合输出的扫键值可以判断相应的按键。
但是,5个IO真的只能扫6个键吗?有人说可以扫9个,很聪明!利用行IO与地衍生3个键(要注意上拉电阻),如图二:

                              图二

扫键流程:先检测3个行IO口,对K1’,K2’,K3’进行扫键,之后如上述2*3扫键流程。5个IO口能扫9个键,够厉害吧,足足比6个键多了1/2!
动动脑,还能不能再多扫几个?就几个?一个也行!好,再想一下,硬是被逼出来了!如图三:

                              图三

不多不少,正好10个键!这种扫键方式比较少见吧!漂亮!扫键流程:设IO1输出为“0”,检测IO2…IO5,若判断有相应健按下,则可知有健;若无键,则继续扫键:设IO2输出为“0”,检测IO3,IO4,IO5,判断有无键按下,如此类推。这里应注意:当扫某一IO口(输出为“0”)时,不要去检测已经扫过的IO口。如:此时设置IO2输出为“0”,依次检测IO3,IO4,IO5,但不要去检测IO1,否则会出错(为什么,请思考)。
感觉怎么样?不错吧!让我们再看看图三,好有成就感!看着,看着……又看到了什么?快!见图四:

                              图四

真强!被您看出20个键!多了一个对称的三角形。可是,像这样的排列能正确扫20个键吗?回答是肯定的:不能!上下三角形相互对称,其对称扫出的键无法区别。有没有注意到分析图三时提到的注意点?(à“当扫某IO口时,不要去检测已经扫过的IO口,否则会出错”)
我们分析一下图四:当IO1输出“0”时,按下K11或K11’键都能被IO2检测到,但IO2检测却无法区别K11和K11’键!同理,不管扫哪个IO口,都有两个对称的键不能区分。
我们假想,如果能把对称键区分开来,我们就能正常地去判断按键。我们在思考:有没有单向导通性器件?有!见图五!

                              图五

很巧妙的思路!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性,区别两个对称键。扫键思路:对逐个IO口扫键,其他四个IO口可以分别检测其所在的四个按键。这样,就不会有分析图三时提到的注意点。
够酷吧!等等,大家先别满足现状,我们再看一下图二,是不是有点启发?对,我们再分析一下“用5个IO口对地衍生的5个键”。看图六:

                              图六

25个键!5个IO口扫出25个键!先别激动,我们再分析一下它的可行性,分析通得过才能真正使用。假设扫键流程:先扫对地的5个键,再如图五扫键。先扫对地5个键,判断没有按键,接着对逐一对IO口进行扫键。但当对某一IO口扫键时,如果有对地的键按下,这时有可能会误判按键,因为对地键比其他键有更高的响应优先级。例如:扫IO1,IO1输出“0”,恰好此时K62按下,IO2检测到有按键,那就不能判断是K11还是K62。我们可以在程序上避免这种按键误判:若IO2检测到有按键,那下一步就去判断是否有对地键按下,如果没有,那就可以正确地判断是K11了。
我们小结扫键个数S:
S = (N-1)*N + N ――启用二极管
S = (N-1)*N /2 + N ――省掉二极管

经典吗?太经典了!!告诉大家一个小道消息:第一个设计出此电路的人是一个美国大佬,他(她?)还为此申请了专利!

示例代码如下(出自孩儿们之手哈):

硬件描述:
键盘连接说明;
IO1 PC1
IO2 PC2
IO3 PC3
IO4 PC4
IO5 PC5

核心函数:

/***********************************************************
* 函数说明:五个端口扫描25个键盘的函数 *
* 输入: 无 *
* 输出: 键盘编号 *
* 调用函数:无 *
***********************************************************/
UINT8 _25Key_Scan(void)
{
UINT8 i = 0,Key_Num = 0;
//扫描最下面一行开关
DDRC |= BIT(PC1)|BIT(PC2)|BIT(PC3)|BIT(PC4)|BIT(PC5);
PORTC |= BIT(PC1)|BIT(PC2)|BIT(PC3)|BIT(PC4)|BIT(PC5);
NOP();
NOP();
for(i = 1; i <= 5; i++)
{
if(!(PINC & BIT(i))) //PCi=0
{
Key_Num = i+20;
return Key_Num;
}
}
//扫描第一行开关
DDRC |= BIT(PC1); //PC1 输出
PORTC &= ~BIT(PC1); //PC1=0
DDRC &= ~(BIT(PC2)|BIT(PC3)|BIT(PC4)|BIT(PC5)); //PC2-PC5 输入
PORTC |= BIT(PC2)|BIT(PC3)|BIT(PC4)|BIT(PC5); //PC2~PC5=1
NOP();
NOP();
for(i = 2; i <=5; i++)
{
if(!((PINC & BIT(i))))
{
Key_Num = i-1;
return Key_Num;
}
}

//扫描第二行开关
DDRC |= BIT(PC2); //PC2 输出
PORTC &= ~BIT(PC2); //PC2=0
DDRC &= ~(BIT(PC1)|BIT(PC3)|BIT(PC4)|BIT(PC5)); //PC1、PC3-PC5 输入
PORTC |= BIT(PC1)|BIT(PC3)|BIT(PC4)|BIT(PC5); //PC1、PC3~PC5=1

if(!(PINC & BIT(1)))
{
Key_Num = 5;
return Key_Num;
}
else
{
for(i = 3; i <= 5; i++)
{
if(!(PINC & BIT(i)))
{
Key_Num = i+3;
return Key_Num;
}
}
}

//扫描第三行开关
DDRC |= BIT(PC3); //PC3 输出
PORTC &= ~BIT(PC3); //PC2=0
DDRC &= ~(BIT(PC1)|BIT(PC2)|BIT(PC4)|BIT(PC5)); //PC1、PC2、PC4、PC5 输入
PORTC |= BIT(PC1)|BIT(PC2)|BIT(PC4)|BIT(PC5); //PC1、PC2、PC4、PC5=1

if(!(PINC & BIT(1)))
{
Key_Num = 9;
return Key_Num;
}
else if(!(PINC & BIT(2)))
{
Key_Num = 10;
return Key_Num;
}
else if(!(PINC & BIT(4)))
{
Key_Num = 11;
return Key_Num;
}
else if(!(PINC & BIT(5)))
{
Key_Num = 12;
return Key_Num;
}

//扫描第四行开关
DDRC |= BIT(PC4); //PC4 输出
PORTC &= ~BIT(PC4); //PC4=0
DDRC &= ~(BIT(PC1)|BIT(PC2)|BIT(PC3)|BIT(PC5)); //PC1~PC3、PC5 输入
PORTC |= BIT(PC1)|BIT(PC2)|BIT(PC3)|BIT(PC5); //PC1~PC3、PC5=1
for(i = 1; i <= 3; i++)
{
if(!(PINC & BIT(i)))
{
Key_Num = i+12;
return Key_Num;
}
}
if(!(PINC & BIT(5)))
{
Key_Num = 16;
return Key_Num;
}

//扫描第五行开关
DDRC |= BIT(PC5); //PC5 输出
PORTC &= ~BIT(PC5); //PC5=0
DDRC &= ~(BIT(PC1)|BIT(PC2)|BIT(PC3)|BIT(PC4)); //PC1-PC4 输入
PORTC |= BIT(PC1)|BIT(PC2)|BIT(PC3)|BIT(PC4); //PC1~PC4=1

for(i = 1; i <= 4; i++)
{
if(!(PINC & BIT(i)))
{
Key_Num = i+16;
return Key_Num;
}
}
return Key_Num;
//循环的方法实现使用的是PORTD口
/*
uint8 i = 0, j =0;
DDRD = 0;
PORTD = 0xff;
for(i = 0; i< 5; i++)
{
if(!(PIND&BIT(i)))
{
return i+1;
}
}
for(i = 0; i < 5; i++)
{
DDRD = BIT(i);
PORTD = ~BIT(i);
for(j = 0; j < 5; j++)
{
if((!(PIND&BIT(j)))&&(j != i))
{
if(j>=i)return i*4+j+5;
return i*4+j+6;
}
}

}
return 0;*/
}

根据最新成果,如果只考虑单个按键被按下的情况,键盘已经可以扩展为25 + 5 * (4 * 3 / 2) = 25 + 30 = 55个按键了……
实现这种方法的原理其实很简单。
假设,我们考虑如何解决K11和K12同时被按下的解决方案,此时,只需要:
1、将IO1设置为输入并开启上蜡电阻
2、将IO2设置为输出高电平,将其余IO设置为输出低电平
3、检测IO1的电平来判断K11是否被按下
4、将IO3设置为输出高电平,将其余IO设置为输出低电平
5、检测IO1的电平来判断K12是否被按下
这样就可以单独区别K11和K12了。
继续考虑,当K11和K12同时被按下时,相当于IO2和IO3被短路,如果在IO2和IO3之间增加一个用于短路的按键,就可以扩展一个按键了
如果在IO0为输入状态下,剩下的4个引脚任意选择2个引脚增加短路按键,则可以扩展出C4选2个按键也就是 (4 * 3)/(2 * 1)共6个按钮。考虑还可以从5个IO中每次任选一个座位输入,则一共有C5选1种也就是5 / 1个按钮。
这样在原有25基础上可以继续扩出30个按键了。

网友:
这个贴子的凸在哪呢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1563031-1-1.html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6%97%A0%E5%BA%95

网友:
使用AD按键

楼主:
恩 AD按键确实简单且好用,即使MCU没有AD的,也可以用3个I/O口,利用RC充放电记时,做软件AD。

网友(2015-11-03):
图片看不到了!

网友(2016-02-01):
思路不错~~但不至于到那么扣的境地了。。。

网友(2017-07-05):
想法很好

网友:
虽然目前用不上,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