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电源买什么牌子比较好,有谁推荐个国产和进口的

楼主(2014-09-22):
可编程电源谁知道什么牌子比较好,有谁推荐个国产,最好能有个价格(人民币的价格),搞电气测试的,大概需要5kw左右,能三相或单相输出,频率可调(上限不小于400Hz),幅值可调(上限不小于380v),功率因素可调,谢谢!

楼主:
chroma询价过,退不退关税差别很大,你们单位有买过这个牌子没,是找chroma还是代理公司的

网友:
不差钱的可以看看日本NF的交流源,做工绝对扎实。

网友:
看看 参考参考

网友:
不差钱考虑下NI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chroma询价过,退不退关税差别很大,你们单位有买过这个牌子没,是找chroma还是代理公司的 ...

钱,这个事。。。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菊水还行。

网友:
一线品牌:安捷伦、菊水、NF、太平洋、阿美泰克;具有任意波形编辑输出等功能;中档 :CHROMA ; 国产的可以看看 艾诺。

网友:
推荐菊水!

网友:
楼主的要求很高的,一般的都达不到

网友:
哎,买了个上海诺易的
用得生不于死
10分钟就IGBT警报
打电话去推了几个人
最后都是说等下回复
几年了,放在哪里吃灰
不知道这家公司倒闭了吗?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热情回复,基本圈定中低档的电源,还要向上面请示,一线品牌实在太贵了

网友:
中档得话chroma是不二选择

网友: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