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遇到无法仿真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4-09-22):
将电路搭建好后,点击RUN PSPICE,发现系统提示
ERROR(ORPSIM-16103): Invalid value .PROBE V(alias(*)) I(alias(*)) W(alias(*)) D(alias(*)) NOISE(alias(*))
                                   .INC "..\SCHEMATIC1.net" 。
元件都是用PSPICE自带的库。按道理不应该有问题的。

楼主:
整个电路提示为
** Profile: "SCHEMATIC1-LPF"  [ D:\CADENCE_SAVE\PSPICE\low_filter\LPF-PSpiceFiles\SCHEMATIC1\LPF.sim ]

****     CIRCUIT DESCRIPTION

******************************************************************************

** Creating circuit file "LPF.cir"
** WARNING: THI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FILE MAY BE OVERWRITTEN BY SUBSEQUENT SIMULATIONS

*Libraries:
* Profile Libraries :
* Local Libraries :
* From [PSPICE NETLIST] section of E:\Cadence\SPB_16.5\tools\PSpice\PSpice.ini file:
.lib "nom.lib"

*Analysis directives:
.AC DEC 2000 100K 250M
------------------$
ERROR(ORPSIM-16103): Invalid value
.PROBE V(alias(*)) I(alias(*)) W(alias(*)) D(alias(*)) NOISE(alias(*))
.INC "..\SCHEMATIC1.net"

**** INCLUDING SCHEMATIC1.net ****
* source LPF
X_L1         N00547  N00588 0402CS-56N PARAMS:  K1=2.16E-04
X_L2         N00588  N00657 0402CS-56N PARAMS:  K1=2.16E-04
X_L3         VIN  N00547 0402CS-51N PARAMS:  K1=1.79E-04
X_L4         N00657  VOUT 0402CS-51N PARAMS:  K1=1.79E-04
C_C1         N00547 VIN  4.7pF  TC=0,0
C_C2         N00657 N00588  4.7pF  TC=0,0
C_C3         VOUT N00657  8.2pF  TC=0,0
C_C4         N00588 N00547  8.2pF  TC=0,0
C_C5         VIN GND  10pF  TC=0,0
C_C6         VOUT GND  10pF  TC=0,0
C_C7         N00547 GND  27pF  TC=0,0
C_C8         N00588 GND  27pF  TC=0,0
C_C9         N00657 GND  27pF  TC=0,0
V_V1         N00946 GND DC 0Vdc AC 1Vac
R_R1         N00946 VIN  50 TC=0,0
R_R2         GND VOUT  50 TC=0,0

**** RESUMING LPF.cir ****
这样就导致无法调处仿真界面和添加TRACE选项了

网友:
唉、、、真是没有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