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怎么在i.mx283上面播放出MP3

楼主(2014-09-22):
哈哈,高兴之余给大家分享一下哦,其实非常简单的,这里我用的是EasyARM283,这个板子没有提供声卡,那么这里我们使用一张USB DAC ,步骤如下:
1:编译内核,解压linux-2.6.35.3.tar.bz2,这里我使用的是arm-linux-gcc这个交叉编译链,所以要修改一下Makefile:

root@LinuxUser:/opt/fslkernel# cd linux-2.6.35.3
root@LinuxUser:/opt/fslkernel/linux-2.6.35.3# vi Makefile

找到CROSS_COMPILE让他等于你的编译器

export KBUILD_BUILDHOST := $(SUBARCH)
#ARCH           ?= $(SUBARCH)
ARCH            ?= arm

CROSS_COMPILE   ?= arm-linux-

好后面我们直接执行 make menuconfig
我们把USB DAC编译到内核里面去,如下:

好我们保存退出,执行make zImage -j8
后面就用Uboot更新一下内核,或者网络NFS加载也可以,具体的我就不讲了。

2.编译Libmad,这个是一个MP3的解码器,使用定点运算,输出的是24Bit的PCM,这个其实也很多教程,大家可以网上找,把编译好的 .so库拷贝到开发板下面去,要是你不想编译,这里有:
解压以后拷贝到你开发板上面的lib文件夹下面,

3.写一个简单的播放程序,贴上一个我在CSDN上面下载的:
/*
* 本程序是从 minimad 改进而来,如要更详细的说明请参看 minimad.c
* 编译: arm-linux-gcc minimad.c -o MyMinimad -lmad -g -Wall
* 运行: ./MyMinimad filename.mp3
*/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stdlib.h>
# include <unistd.h>
# include <sys/stat.h>
# include <sys/mman.h>
# include <sys/soundcard.h>
# include <sys/ioctl.h>
# include <sys/fcntl.h>
# include <sys/types.h>
# include <mad.h>
struct buffer {
    unsigned char const *start;
    unsigned long length;
};

static int sfd;                        /*声音设备的描述符 */
static int decode(unsigned char const *, unsigned long);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struct stat stat;
    void *fdm;
    char const *file;
    int fd;

    file = argv[1];
    fd = open(file, O_RDONLY);
    if ((sfd = open("/dev/dsp", O_WRONLY)) < 0) {
        printf("can not open device!!!/n");
        return 5;
    }

    ioctl(sfd, SNDCTL_DSP_SYNC, 0);        /*此句可以不要 */
    if (fstat(fd, &stat) == -1 || stat.st_size == 0)
        return 2;
    fdm = mmap(0, stat.st_size, PROT_READ, MAP_SHARED, fd, 0);
    if (fdm == MAP_FAILED)
        return 3;
    decode(fdm, stat.st_size);
    if (munmap(fdm, stat.st_size) == -1)
        return 4;
    ioctl(sfd, SNDCTL_DSP_RESET, 0);
    close(sfd);
    return 0;
}
static
enum mad_flow input(void *data, struct mad_stream *stream)
{
    struct buffer *buffer = data;
    if (!buffer->length)
        return MAD_FLOW_STOP;
    mad_stream_buffer(stream, buffer->start, buffer->length);
    buffer->length = 0;
    return MAD_FLOW_CONTINUE;
}
/*这一段是处理采样后的pcm音频 */
static inline signed int scale(mad_fixed_t sample)
{

    if (sample >= MAD_F_ONE)
        sample = MAD_F_ONE - 1;
    else if (sample < -MAD_F_ONE)
        sample = -MAD_F_ONE;

    return (sample /8192);  //28 -16 = 13
    //return sample;
}
static
enum mad_flow output(void *data,
                     struct mad_header const *header, struct mad_pcm *pcm)
{
    unsigned int nchannels, nsamples, n;
    mad_fixed_t const *left_ch, *right_ch;
    unsigned char Output[6912*10], *OutputPtr;
    int fmt, wrote, speed;

    nchannels = pcm->channels;
    n = nsamples = pcm->length;
    left_ch = pcm->samples[0];
    right_ch = pcm->samples[1];

    fmt = AFMT_S16_LE;
    speed = (pcm->samplerate <<1 );        /*播放速度是采样率的两倍 */
    ioctl(sfd, SNDCTL_DSP_SPEED, &(speed));
    ioctl(sfd, SNDCTL_DSP_SETFMT, &fmt);
    ioctl(sfd, SNDCTL_DSP_CHANNELS, &(pcm->channels));
    OutputPtr = Output;
    while (nsamples--) {
        signed int sample;
        sample = scale(*left_ch++);
        *(OutputPtr++) = ( unsigned char)(sample >> 0);
        *(OutputPtr++) = ( unsigned char)(sample >> 8);

        if (nchannels == 2) {
         sample = scale(*right_ch++);
    *(OutputPtr++) = ( unsigned char)(sample >> 0);
        *(OutputPtr++) = ( unsigned char)(sample >> 8);

        }
    }
    n *= 4;                        /*数据长度为pcm音频采样的4倍 */
    OutputPtr = Output;
    while (n) {
        wrote = write(sfd, OutputPtr, n);
        OutputPtr += wrote;
        n -= wrote;
    }
    OutputPtr = Output;
    return MAD_FLOW_CONTINUE;
}

static
enum mad_flow error(void *data,
                    struct mad_stream *stream, struct mad_frame *frame)
{
    return MAD_FLOW_CONTINUE;
}

static
int decode(unsigned char const *start, unsigned long length)
{
    struct buffer buffer;
    struct mad_decoder decoder;
    int result;
    buffer.start = start;
    buffer.length = length;
    mad_decoder_init(&decoder, &buffer, input, 0, 0, output, error, 0);
    mad_decoder_options(&decoder, 0);
    result = mad_decoder_run(&decoder, MAD_DECODER_MODE_SYNC);
    mad_decoder_finish(&decoder);
    return result;
}

看到这里是16位的,如果你的声卡支持24位,也可以修改为24位输出,怎么改,自己查咯。
/*这一段是处理采样后的pcm音频 */
static inline signed int scale(mad_fixed_t sample)
{

    if (sample >= MAD_F_ONE)
        sample = MAD_F_ONE - 1;
    else if (sample < -MAD_F_ONE)
        sample = -MAD_F_ONE;

    return (sample /8192);  //28 -16 = 13
    //return sample;
}

编译的话上面有提示怎么编译,我自己还简单的写了个Makefile,但是貌似不见了,大家直接执行上面那个编译命令就可以了,这里也有编译出来的可执行文件:

好了,把他通过NFS拷贝到开发板,弄一首自己喜欢的歌,这样 ./miniplay  ****.mp3
插上耳机,应该有声音了吧,好了,先到这里,我也是刚刚才玩15天,之前都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哎,万里长征只跨出第一步。加油。。。。。。

楼主:
好吧没有人顶,我自己先来一下。

网友:
不懂。不明觉厉

网友:
楼主音频文件是通过文件格式读出来的吗?

网友:
厉害!虽然看不懂

网友A:
改天试一下。usb dac是板上有的,还是外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天试一下。usb dac是板上有的,还是外置?

这么早,是要外挂的插在host接口上面的。

网友:
顶顶更健康,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天试一下。usb dac是板上有的,还是外置?

外置的
我猜的

网友B:
这玩意播放的时候占用多高的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播放的时候占用多高的CPU?

要看你要解的MP3的大小,大点的可以到320K,小点的是128K,我解了首20几M的MP3,80%多。

网友:
我也有这块板,等我来试试。如果能搞个播视频的教程就好了,要移植MPlayer??vlc??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啊,很好的学习Demo啊,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C:
都跑上linux了,放首歌不是小菜一碟么?

网友:
EasyARM283.我也定了一块。

网友:
我买了imx287

网友:
283的内核这么老啊,有没有更新3.0+的内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跑上linux了,放首歌不是小菜一碟么?

额,在上面没有声卡,关键是这里,要是mini2440的话就简单了,总之还是我太菜了,不会弄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在上面没有声卡,关键是这里,要是mini2440的话就简单了,总之还是我太菜了,不会弄驱动。 ...

太谦虚了,都能把外置的DAC给弄进去,就已经不简单了。
在集成了声卡的板子上放首歌,那才是没什么挑战呢。

网友:
libmad 很不错。
我也用过
纯软件解码,不过不使用浮点运算,速度很快

网友:
看上去蛮简单的啊,需不需要什么依赖库

网友:
usd dac 是否就是普通的usb声卡呢,我有用一个单片机模拟的usb声卡,在windows下面可以用,在linux下面不能用

网友:
好熟悉的内核配置啊 ,好久没玩linux啦

网友:
好复杂的样子,   CRT是什么工具?

网友(2014-12-14):
看不太懂,顶一个吧

网友:
这个板子买了很久了,改天在板子上试一下效果。

网友:
厉害,学习了
这个还是跑的Linux系统是吧?

网友:
楼主上手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网友:
双12降价180的时候想入手一套,还是忍住了。还有在吃灰中的M3板呢

网友:
看上去好厉害的样子啊

网友:
收藏了,刚买的板子还没上手呢

网友:
287怎么样?想入一块搞图像

网友:
linux2.6内核版本有点低 ,现在都出3.x啦 ,开源的linux更新就是快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播放的时候占用多高的CPU?

不会超过10% ,linux系统就是这点方便 ,可以用命令查看CPU占用率 。

网友:
驱动比较难弄。老周的业界良心:EasyARM283   258元

网友(2016-04-19):
不知道是否可以在楼主的N32926的板子上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