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通信抗干扰能力

楼主(2014-09-22):
大家好,新人报道

        最近在调试nRF24L01,测试条件如下:

地点是实验室。每隔1ms发送8个字节。使能ACK,自动重发次数为1,重发间隔250us。使能CRC校验。传输空中速率设置为2Mbps。

        发现以下问题:在发送端和接收端静止时,传输距离到10m左右,没有丢包。

可是,如果拿着接收端走动、转圈、晃动或者人在接收天线附近来回走动,很容易就出现丢包,也就是抗扰性差。如果将发送间隔改为500ms,丢包的概率降低很多,抗扰性提升。

我的理解是,有效的数据速率增加后,抗扰性下降。尝试了将发送端天线增加PA,虽然静态传输距离增大了,可是动态时还是会丢包。

        由于对发射端体积重量的限制,我能想到的考虑尝试的方法有:1、硬件上改动,使用导线天线。2、发送间隔改为3ms,每次发送24个字节。

前面一个还是从增大发送功率的角度来考虑的,估计效果不明显,后面一个是降低发送间隔,不过有效的数据速率并没有下降,而且发送间隔增加不多,估计效果有限。

        我的最大的疑问是:抗扰度怎么提升呢?增加发送功率是不是真的没用?nRF24L01难道对干扰这么敏感么?

网友A:
走动、转圈、晃动或者人在接收天线附近来回走动。。。  你这些运动都是无源的,不是真正意义的干扰。是信号强度的波动。

网友B:
被多径效应打败了。
码间串扰
用跳频吧,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多径效应打败了。
码间串扰
用跳频吧,会好一些。

楼上的可以科普一下调频吗?谢谢了。

网友:
学习。看看有经验的来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动、转圈、晃动或者人在接收天线附近来回走动。。。  你这些运动都是无源的,不是真正意义的干扰。是信号 ...

确实,称为干扰不太妥当。

如果是信号强度波动的话,那是相对波动量本身造成了这种结果,还是说是波动后信号衰减到灵敏度以下导致的?

是后者的话,按理来说增加发射功率会有效果的。

您的意思应该是前者了,那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多径效应打败了。
码间串扰
用跳频吧,会好一些。

多谢!
我先消化一下,这些概念以前没接触,有些基本理解后,回头继续请教~

网友:
帮顶,一样刚刚接触无线这块,同样的发现存在问题,正在异或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动、转圈、晃动或者人在接收天线附近来回走动。。。  你这些运动都是无源的,不是真正意义的干扰。是信号 ...

想问问兄弟,信号波动一般怎么去解决?谢谢!

网友A:
专业的办法是扩频通讯。  数据率不大时、实时性不太强时,建议重复发送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的办法是扩频通讯。  数据率不大时、实时性不太强时,建议重复发送解决。 ...

现在做的是实时音频传输,IC由发射转为接收的时间消耗太大,不能使用应答。至于重复发送,尝试过,效果也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的办法是扩频通讯。  数据率不大时、实时性不太强时,建议重复发送解决。 ...

谢谢,对于数据率大、实时性高的场合,扩频方式需要自己编写还是说直接用哪种芯片呢?thx~

网友:
扩频不适应数据量太大的传输。音频传输的话要考虑数字编码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