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个3元的点烟器12V转USB口5V,居然有不认识的芯片

楼主(2014-09-22):
买逆变器,顺道带了一个3元的奶嘴点烟器车充,心想里面大概就是7805或者稳压二极管扩流方案。绝不可能是DCDC的。卖家是广州的
结果拆开一看,靠,不单是DCDC的,居然还有个奇葩的8脚直插芯片,旁边的电阻都是四分之一瓦和八分之一瓦的,发光二极管是2毫米的。所以这个芯片体积非常小

按标称,有5V1A,评论说发热也不太大。
哪位认识这个芯片,也许以后用的到。

楼主:
对啊。把34063忘了。八成应该是了,但这个封装叫什么名字?

网友:
34063   +1,对照典型应用电路确认一下

网友:
应该是的,呵呵

网友:
不看图都知道是万能的34063

网友:
34063的赞一个

网友:
拆过好多都是这样子的

网友:
万能的34063

网友A:
感觉这个DIP8比较窄啊。还是角度的问题?

网友:
你说是DCDC的就想起34063

网友:
果断收藏了,好好去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DIP8比较窄啊。还是角度的问题?

看起来就像是直插的SO8

网友:
能300mA5v不跌落就不错了,还1A呢。

网友:
非常赞成34063的说,感觉电流上不到1A。

网友:
有种国产的34063, 电流可以到1A. 我拆开测试过.

网友:
应该是34063!

网友:
不是的,是个专用的芯片,说的是1A,实际电流达不到,我测过,最多0.5A

网友:
具有输出电流检测/电压检测功能,功能简单,就是芯片资料找不到

网友:
我6元买的,一样的,没拍清楚吧,这种货色不会磨芯片的

网友:
有类似34063的芯片  比34063价格更便宜

网友:
万能的34063啊

网友:
34063好多厂家都生产,有的有1A的,也有1.5A的,

网友:
不用看了,这就是神一样的34063,搞电子的不认识点类似 34063  、53MCU 之类的神器件,你都不好意思说入门了,
车充市场大大的,做这个车充成本1元左右,批发做1.8元左右,毛利还是很可以的。
给大家见识一下34063 的常规价格。

网友:
34063,我们部门用到很多。

网友:
看5脚是不是有个1000p电容,2、4脚是否GND,6、7脚VCC,8脚180R接VCC?
是的话就是34063

3块钱,业界良心,没有给你弄个7805已经非常不错!

网友:
34036+1,绝对是这货。

网友:
34036,不会错的

网友:
强大又便宜的34063

网友:
好像是那款升压芯片34063

网友:
一看就想起34063

网友:
34063,用太多了

网友:
不知道34063还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电工呢,,

网友:
这个问题本不该帮顶的。。。。

网友:
这个应该到不了1A吧

网友:
拆过,就34063,感觉太差了换2596了

网友:
3块钱的做工,太实在了

网友B:
楼上的都错了,这个比34063少5个元件

网友:
本科是,老师让焊接这东西,我当时好奇这个二极管是不是画错了,自己反过来焊接的。结果上电没有输出,SB的用手去摸有没有发热的东西,手上还烫了一个包。

网友:
国内大部分是34063,这样做发热很厉害的,给手机充电很烫的

网友:
DCDC,太实在了,才3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都错了,这个比34063少5个元件

可以把资料贴上来吗?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学无止境。这么便宜也做得不错。

网友:
3块钱,真实在。。。 很多是78L05

网友:
应该是国产的万能34063,整流管用4001

网友C(2014-10-23):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都错了,这个比34063少5个元件

哥们,你这个pdf哪找的?发一份呗
我某du都找不到,难道非得番墙用goo??

网友:
在维库找下,在~码之家上有这个讨论

网友:
MC34063 万能的

网友:
34063貌似效率不行,当然这看用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这个pdf哪找的?发一份呗
我某du都找不到,难道非得番墙用goo?? ...

这里有点介绍,不是广告哈

http://detail.1688.com/offer/1283250027.html

网友:
12V转5V  1A电流,7805的话不得烫死!想想就知道是DCDC

网友:
AD84064Q,资料不好找啊

网友:
拆过几个,都是34063。

网友D:
资料google上很多啊,为什么说不好找啊,不过话说这个芯片居然1毛3一颗,确实太便宜了。。什么时候买10颗试试看。

网友:
34063,这个最普便,价格也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资料google上很多啊,为什么说不好找啊,不过话说这个芯片居然1毛3一颗,确实太便宜了。。什么时候买10颗试 ...

你番墙了吧??正常途径google能打开吗?
不过好奇怪啊,pdf都没有生产厂的信息呢,难道是哪种国内山寨厂自己将34063改进出来的东东?

网友:
三块钱,不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番墙了吧??正常途径google能打开吗?
不过好奇怪啊,pdf都没有生产厂的信息呢,难道是哪种国内山寨厂 ...

总公司在香港的表示免番墙开youtube 1080都无压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总公司在香港的表示免番墙开youtube 1080都无压力。

原来如此!您能找到这个芯片的生产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来如此!您能找到这个芯片的生产商吗?

http://www.shenzhensum.com/
深圳市环宇微电子有限公司
google在手,没有找不到东西的烦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ttp://www.shenzhensum.com/
深圳市环宇微电子有限公司
google在手,没有找不到东西的烦恼。 ...

不会番墙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番墙真不行啊

74.125.25.86

网友:
居然进去了,不过搜索速度奇慢啊

网友:
类似的AD85063,电流可以1000mA,值得关注。

网友:
这么便宜也算良心价了~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说实话,真是良心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