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pen是协议?为嘛有人说NXP芯片内置那个?貌似还收费啊?

楼主(2014-09-22):
http://www.canopenstore.com/downloads.html

都是好多 buy buy buy

网友A:
NXP内置的是CAN控制器
CANOPEN是上层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NXP内置的是CAN控制器
CANOPEN是上层协议

当时我也是这么想滴
nxp竟然把那个给做进去了 搞的有点糊涂了
应该说类似弄了一个固件 类似内置ISP这样的固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时我也是这么想滴
nxp竟然把那个给做进去了 搞的有点糊涂了
应该说类似弄了一个固件 类似内置ISP这样的 ...

就是把CANOPEN协议栈做进ROM里了

网友:
11c22和11c14简直有点逆天了,连物理层都集成进去了,还省了隔离芯片,不知价格几何?

网友:
nxp是有这样的,封装在一块rom里面,对外提供一些api函数,通过这些函数可以直接调用,像usb等都有提供这些api,这样不但可以让你的开发更加快速,还可以减少ROM空间占用,特别是在一些低端的mcu上面,这些复杂的上层应用不但变得简单了,同时也减少了占用你的用户rom,当然,封装这个的rom是nxp帮你做进芯片里面去了,你不但不能擦除,也没法用作其他的,固定就是这些驱动库了。这类做法在TI的mcu上也是很常见的。你也可以选择不用这些,自己去开发一套驱动和协议栈。

网友(2017-07-09):
NXP这个流弊

网友(2017-10-24):
NXP的CANOpen的API有文档提供么,谁给个链接呗

网友(2018-10-30):
这个不是免费的吗,还有就是谁能提供一下nxp的技术支持联系人,我没有途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把CANOPEN协议栈做进ROM里了

您好,can我最近在搞,想用lpc11c24的芯片,您这给点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can我最近在搞,想用lpc11c24的芯片,您这给点建议

LPC11CXX就是canopen在rom里面,只有按照例程调用库就可以了,不过功能不是非常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