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用LABVIEW做一个虚拟示波器

楼主(2014-09-23):
最近在用LABVIEW做一个虚拟示波器;工作原理很简单:用stm32开发板的串口1将数据发送给LABVIEW,LABVIEW显示出数据波形。
问题是,我用ADC将正弦波转换出来后有些数据超过u8类型(即大于255,一个字节),而串口只能以字节为单位发送,导致波形失真;如何解决呢?

网友:
自定义协议约定,传到上位机再组合啊。

网友:
可能需要看具体的vi

网友A:
16位发送,上位机再解析,LABVIEW解析数据有的时候易出错,可以调用DLL文件来解决,我看别人是这么弄的,处理速度还快。

网友:
要看VI ,应该你的VI有问题。

网友B:
串口以字节发送,那字符串那么长,是不是传不了了?U16,U32都是超过一个字节的,也没法传了?
主要是协议定好,比如发送 0x0102,   你先发 0x01 再发0x02 ,上位机接收到拼接一下就好了。

网友:
NI的这个软件貌似在这里很少人用,搬个板凳来围观学习学习。

网友:
自己定个协议,可以用两个字节来表示

网友:
串口不知道速度跟的上吗

网友:
发送的时候 就固定好   比如modbus协议   一般用16位来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以字节发送,那字符串那么长,是不是传不了了?U16,U32都是超过一个字节的,也没法传了?
主要是协议 ...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关注这个,最近在研究用c#做,没什么头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位发送,上位机再解析,LABVIEW解析数据有的时候易出错,可以调用DLL文件来解决,我看别人是这么弄的,处 ...

动态链接的方法好 我以前也这样用

网友:
不知楼主做的如何了

楼主:
很简单,就是一个LABVIEW的串口通信VI和STM32串口通信,基本做好了还需完善,

网友:
串口通信速度太慢,频率稍微高点,就不能正常显示了。可以增加一个触发功能,底层通过中断采集数据,然后通过串口发送到上位机显示出来。这样低频和稍高频率的信号都可以显示。我们在项目里面的调试工具就是这么做的,自己感觉还是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