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反激变压器与正激变压器的区别

楼主(2014-09-23):
反激变压器与正激变压器是不是在工艺或绕线的时候就不一样,即反激变压器是专门制作好用于反激电源的呀。换句话说,拿一个普通的变压器应该是不能应用于反激场合的吧?

网友:
区别太大了,最主要的是导电时刻不同,反激初级导电时次级不导电,正激初次级同时导电。

网友A:
对的,正激就是一个变压器+buck,其实比反激还简单。
反激的变压器是个耦合电感。需要储能所以开气息。

网友:
反激式变压器绕制的时候要注意同名端不要弄错~反激式主要是开关管导通的时候变压器储能,输出端二极管截止,由输出电容提供负载能量;开关管截止的时候,变压器向次级传递能量,和输出电容一起向负载供电!

网友:
不同的两种类型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正激就是一个变压器+buck,其实比反激还简单。
反激的变压器是个耦合电感。需要储能所以开气息。 ...

如果制作的时候就有区别,为什么产家的规格书里面没有提到这个变压器是用于哪个场合呢。
比如我在公司库里面看到好多的变压器,都叫一个名字:电源贴片变压器打开里面的规格书,发现看不出来哪种是用于正激场合,哪种是用于负激场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制作的时候就有区别,为什么产家的规格书里面没有提到这个变压器是用于哪个场合呢。
比如我在公司库 ...

因为你还看不懂你们公司的电路板。希望你找本书,找个网站认真学习开关电源,到最后再纠结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
先学习下,正激和反激的电路拓扑吧,厂家不会管你是啥变压器,他们只是需要你的绕组已经电感,品质等要求信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制作的时候就有区别,为什么产家的规格书里面没有提到这个变压器是用于哪个场合呢。
比如我在公司库 ...

你几乎不可能拿一个现成的变压用在新的设计中吧。
开关电源设计的重头戏就是变压器设计了。如果随便拿一个变压器来都能用,那。。。
另外一点,你们库存的变压器至少要有个编号吧? 这样焊接的时候才能找到正确的物料。 如果编号都没有,只能说,你公司的管理一片混乱(跟我这边差不多

网友:
昨天正巧讨论这个问题,先标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几乎不可能拿一个现成的变压用在新的设计中吧。
开关电源设计的重头戏就是变压器设计了。如果随便拿一 ...

那意思就是不同的设计都需要重新设计一个变压器喽。差不多有一点小明白了,看来还是需要实践一下才行啊。
公司物料有代码的呢,都找的到。我是看了公司以前辈设计的一个POE供电图,是反激式的。然后就想查查
他用的哪种变压器,在公司里面找到了这个物料,也找到了规格书。但是我不明白的地方是:我看了这个规格
书以后,我不知道它是用在正激场合还是反激场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意思就是不同的设计都需要重新设计一个变压器喽。差不多有一点小明白了,看来还是需要实践一下才行啊。 ...

设计的很专业的话,应该可以看出些端倪。
比如,正激和反激变压器在考虑EMI的时候,绕发就会存在差异。
还有个最大的差异,楼上也有人说了,反激变压器必定要设计气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的很专业的话,应该可以看出些端倪。
比如,正激和反激变压器在考虑EMI的时候,绕发就会存在差异。

差不多明白了一丁丁。感谢回复。我再看看教材。以前没做过电源,感觉电源是自己最弱的一个地方,现在准备加强一下。嘿嘿。

网友:
正激要磁复位,反激不要。

网友:
同样功率的 反激电感量小,正激一般要大。

网友:
不懂,顶顶加点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