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能够检测方向的进口接近开关

楼主(2014-09-23):
坛友们,熟悉接近开关的朋友能否提供一种接近开关的型号,就是这种接近开关能够检测出转动方向,输出信号类似编码器的那种AB脉冲,从而可以判断出方向,最好是进口的,淘宝上只能找到寥寥国产型的。万分感谢

网友A:
用过一款,红外方向传感芯片SN5000.可以感知方向。
不过距离只有10cm,当时是用做手势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一款,红外方向传感芯片SN5000.可以感知方向。
不过距离只有10cm,当时是用做手势检测的。 ...

我是要检测金属的,齿轮,可以判断出方向,然后脉冲数

网友B:
没接触过带方向的接近开关

网友:
计数接近开关,一般我们都用国产的。计数器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接触过带方向的接近开关

理论上,两个接近开关错位安装就可以检测方向了,但是有集成模块最好是买个集成的

网友C:
用在工业场合的东西可靠性是最关键的,目前这种淘宝货没有可能做到的

网友D:
主轴用编码器,分离型号
发那科 FANUC A20B-9000-0300 主轴编码器

网友E:
用两个再加简单结构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F:
双输出的霍耳接近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两个再加简单结构不就可以了么?

是的,实在不行就用两个完成;目前能查到的是瑞士有家生产,价格是不得了的高;最好能够找到,美国,日本,德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双输出的霍耳接近开关

霍尔只能检测磁性的接近,链条齿轮都是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轴用编码器,分离型号
发那科 FANUC A20B-9000-0300 主轴编码器

编码器安装麻烦,还要跟轴结合,或者齿轮带动,最好是与传动部件非接触式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在工业场合的东西可靠性是最关键的,目前这种淘宝货没有可能做到的

是的,关键是要可靠性,社保上价格不是离谱的不是问题;所以要选进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拆个老式滚球鼠标上的呢。你又没说尺寸

呵呵,装工程机械上的,这个太玩具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编码器安装麻烦,还要跟轴结合,或者齿轮带动,最好是与传动部件非接触式安装 ...

看附件介绍,不知道是否合适,齿轮有标准的,符合那个标准就应该可以了,不一定要另外接齿轮的。

非接触,防护等级,可靠性都应该满足的,齿轮是否合适可以咨询一下的。

网友H:
齿轮多大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I:
两个组合就可以检测出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H:
齿轮多大的?频率是多少?

频率缓慢,齿轮间隙足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两个组合就可以检测出方向

嗯,在没有找到合适的集成件前暂时这么考虑

网友:
还是用两个吧,记得前公司检测自动扶梯时也是这么用的

网友:
磁铁不是有2个磁级吗?是否有提过判断磁级的先后来判断运行方向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附件介绍,不知道是否合适,齿轮有标准的,符合那个标准就应该可以了,不一定要另外接齿轮的。

非 ...

先感谢!就是你这个传感器,不需要额外装磁性元件,只要根据齿的间距装上集成块就可以输出ABZ脉冲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感谢!就是你这个传感器,不需要额外装磁性元件,只要根据齿的间距装上集成块就可以输出ABZ脉冲了吧? ...

Z  脉冲看情况,有的是缺齿,有的是只有一个齿,具体跟厂家咨询一下吧,大厂产品都成系列的,他们清楚一点。

网友J:
建议楼主使用霍尔传感器,安装两个以辨别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J:
建议楼主使用霍尔传感器,安装两个以辨别方向

霍尔要永磁材料啊,我是一根很长的齿条,不可能每个齿上都安装小磁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霍尔要永磁材料啊,我是一根很长的齿条,不可能每个齿上都安装小磁钢吧 ...

不太了解你的结构;
如果可以的话,霍尔器件可以安装在运动部件上,这样只需两个即可;
霍尔器件可以出波形的,根据波形来确定运动方向和行程;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