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过孔的板子由于尺寸过小不给做

楼主(2014-09-23):
那样自己拼版是否可以做  jlc要 10*10mm以上才能做  我的是0.86*1.3  我自己拼版是否可以制作...是否还用多加钱

网友A:
自己拼版,好像要加锣边费用

网友B:
应该是不好加工吧。轻轻一吹就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不好加工吧。轻轻一吹就跑了。

嗯嗯  但是我做的是转接版  尺寸太大就用不了了 所以只能考虑这么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拼版,好像要加锣边费用

是的  我找另一个附近的厂家制作的时候好像多要100.....贵死我了  所以考虑能不能自己拼版  这样能便宜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找另一个附近的厂家制作的时候好像多要100.....贵死我了  所以考虑能不能自己拼版  这样能便宜一 ...

都这样的啦,太小了不单做,要拼版,要收拼版费,所以加100块很正常

网友C:
抱歉,这个尺寸本身就太小,是个牙签板,还要做半孔工艺,超过了制程能力(未做高精度板,不是长项),做不出来。还有就是:所有半孔工艺板需要单独安排工作板,走非常规生产流程,特别做半工艺的话需要加收费用。

这款板若拼板的话,更加会增加加工难度,更加做不出来。它实在是太小了,短边不足1CM,还要做半孔工艺。

另附:
半孔工艺:最小孔内径≥0.6mm(23.622mil),最小间隙≥0.153mm(6mil) 建议10mil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歉,这个尺寸本身就太小,是个牙签板,还要做半孔工艺,超过了制程能力(未做高精度板,不是长项),做不 ...

嗯 虽然看过了  但是还是谢谢了

网友D:
还有这么小的电路板啊,长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这么小的电路板啊,长知识

转接版  就是一个贴片元件停产了  做个转街板子贴上去  再贴替换芯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转接版  就是一个贴片元件停产了  做个转街板子贴上去  再贴替换芯片

肯定有地方能做了,只是你按样板厂的价格就很难做了。
然后价格你有可能也接受不了,你做拼版,太小了是无法V-cut的,就算给你V-cut了也是废板,因为半孔已经被割废掉了。

网友:
当你所要求的工艺超过了目前板厂的常规水平时,加钱是必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有地方能做了,只是你按样板厂的价格就很难做了。
然后价格你有可能也接受不了,你做拼版,太小了是 ...

嗯嗯  我在另一个地方问了下  通过拼版倒是能做 我这主要是考虑便宜一点的 为了节约成本

网友F:
上次问了下 嘉立创做半孔板好像总价是1900起。

网友G:
做薄一点,拿回来自己剪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次问了下 嘉立创做半孔板好像总价是1900起。

1900....你做了多少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薄一点,拿回来自己剪嘛。

板子比较小...总感觉很脆弱 自己剪总觉得容易坏

网友:
本来就是修修补补的东西,重新设计下,不要搞的怎么为难。

网友F:
引用 楼主:
1900....你做了多少片....

板费1500起,4边半孔工程费400,做一片也是这个价。

网友H:
小的转接板如果非直插可以考虑柔性线路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的转接板如果非直插可以考虑柔性线路板啊

头一次听说柔性电路板  涨见识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头一次听说柔性电路板  涨见识了

没见过?通常的FPC接口线端用的都是柔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见过?通常的FPC接口线端用的都是柔性的

嘿嘿  我这刚实习  真没见过这种东西

网友:
自己剪或者用裁相片的刀都可以搞定的,细致点

网友:
太小了,不好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板费1500起,4边半孔工程费400,做一片也是这个价。

您可能是批量的情况(小片数超过30PCS了的情况)。请参考这个公告:http://www.sz-jlc.com/home/infor ... mp;&info_id=361
半孔板最好不要拼版,如果一定要拼版4周都要加间距,还要加工艺边出货,半孔板没法和其他板拼版生产,下单一定要特别注明。
要增加费用的原因:半孔是一种特殊工艺流程,为了保证孔内有铜,必须得工序做到一半的时候先锣边(单独安排的半孔工艺工作板),而且一般的半孔板非常小,所以半孔板批量时一般费用比较高,非常规设计会是非常规价格。

单双面或四层做半孔工艺,一款板打样几片或30PCS内(需单独安排半孔工艺工作板),虽然会加收半孔工艺费(100元/款,另特价内无折扣),但没这么夸张;您说的这个情况不是打样的情况,是批量时的情况。

具体以专门审核小批量订单或样板订单的价格与交期的审核人员看过系统里文件后,审核的回复为准(见系统内红色字体)。详细咨询或有疑问请联系您系统里左上角的相应客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