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10.x使用分享】增加头文件路径的方法

楼主(2014-09-23):
在codewarrior10.x环境下编译程序时,经常会遇到找不到头文件的错误。解决办法就是添加你的头文件路径。

下面以codewarrior10.3+KL15Z64VLH4为例说明:
当我编译程序时,出现如下错误

通过如下步骤添加头文件目录:
右键工程->properties->c/c++ build ->settings

单击ARM Ltd windows GCC C compiler/Directories

单击add

下面就可以选择你的头文件目录,并添加到你的工程中。

网友:
很不错的使用经验,我顺便帮忙弄成PDF,方便坛友下载!

网友A:
直接在代码中包含头文件,编译器不是能自己添加进去吗?为什么还要手动在工程里面添加?

网友:
学习了。这是个问题,经常会因头文件路径的问题出现状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代码中包含头文件,编译器不是能自己添加进去吗?为什么还要手动在工程里面添加? ...

需要添加头文件的路径,你不告诉编译器它在哪怎么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代码中包含头文件,编译器不是能自己添加进去吗?为什么还要手动在工程里面添加? ...

传统的cw确实是有这个功能的,但是eclipse平台就需要自己手动添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代码中包含头文件,编译器不是能自己添加进去吗?为什么还要手动在工程里面添加? ...

头文件一般是自己添加,不管编译器什么事情。如果你用pe自动生成的代码,会添加部分头文件。

网友:
原来跟飞锐泰克打过交道,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添加头文件的路径,你不告诉编译器它在哪怎么调用

用户头文件一般有一个专用的文件夹来放,只要把头文件拷进去了,然后在程序里包含一下,就OK了。
和芯片相关的头文件,一般也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只需要包含就行了,路径以前就添加过,不用重新添加。
但这个需要手动设置编译器添加头文件,还是头一回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头文件一般是自己添加,不管编译器什么事情。如果你用pe自动生成的代码,会添加部分头文件。 ...

本来就跟编译器没啥关系呀,只要设置了正确的路径,在程序里面包含头文件,就OK了。
不明白为什么要在编译器里设置添加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