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3V升压到24V的芯片

楼主(2014-09-23):
输入是两节干电池,输出要求至少可以到24V,能到30V更好,电流要求不高,100mA足够。

外围电路尽量少,体积尽量小,价格尽量便宜,货源尽量充足

编辑增加:
24V是间歇用的,就是说升压电路开始工作往电容里充电,每秒钟只用100ms,剩下的900ms是不用的,所以不用考虑输入电流的问题。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算一下3v端的电流要多少,两节干电池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算一下3v端的电流要多少,两节干电池能行吗?

确实是,差不多要1A了,不过我这边应用24V是间歇用的,就是说升压电路开始工作往电容里充电,每秒钟只用100ms,剩下的900ms是不用的。

网友:
一般的干电池内阻太大不能放1a的电流,需要碱性电池,或者可充电池.

网友:
1A的话要效率达到80%以上才是
压差这么大,很难达到80%吧

网友:
建议用TI  WEBENCH Designer 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
干电池是无法输出1A的,干电池也就最多能输出300mA

网友:
压差到不大,升压比太大,8倍了啊,升压芯片一般是BOOST结构的,估计难啊!就算有效率也会惨不忍赌的。

网友:
这输出电流已经不小了,两节干电池根本带不起来的,两节充电电池也才2.4v,一节锂电池还差不多,转换效率高不了,自激升压,加大电容

网友:
这样的话,用大容量电容24V1F以上之类的。先是小电流充电到24V,之后低了就补,补到就停。我想这样应该可以满足间歇用电的要求

网友:
MC34063可以吗?

网友:
压差太大,干电池输出电流达不到。先考虑电池,然后到ti官网输入参数就可以看到参考方案了

网友:
1.5V升压到15V或9V万用表的电路楼主看看。

网友:
就算能用也会效率比较低。
建议先升到9---12V,再升到30v.  不过30V 0.1A 负载不小了。你可以在电池两端并联多个大电容来减少内阻。

网友:
用电压泵如何?

网友:
XR2203 试试,我做过 3.7V 锂电升到 24.5V,不过电流也就出到 80mA,升压比高时纹波很大
你 3V 升到 24V 的话,如果 3V 电压比较稳定,不往下掉应该可以,不过注意输出端多加电容,MLCC 和电解电容都要多加,例如 10uF * 6 + 470uF 这样的

网友:
参考打鱼机电路吧。

网友:
另外刚看到,每秒用 0.1s 24V 输出的话,和间歇已经没什么关系了,这个时间太长了,10mA 电流只靠电容都撑不住

网友:
flyback行不行?

网友:
参考氙气闪光灯的充电电路

网友:
不知道灭蚊拍的电路够不够用,我觉得可以参考下的